旋转变压器和光电编码器哪个的抗电磁干扰能力更强?

楼主(2011-03-17):
谢谢了

网友A:
当然是旋变了!

网友B:
都是弱电信号一样受干扰。需要同样抗干扰措施。

网友A:
建议楼主去找找资料,看看旋变多用于什么场合,也许答案自然就有了.

网友C:
旋变的优势在于抗恶劣环境,尤指温度、振动和污染。

网友D:
旋变对电缆的要求高很多,要双层屏蔽线。如果编码器也用双层屏蔽,估计不会比旋变差,另外,旋变是模拟信号,解析精度会有一定影响。

网友E:
不错,旋变是模拟信号,变码器是脉冲信号,应该是旋变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F(2011-09-01):
只要用过了,就自然知道了:旋变的抗干扰性远远比编码器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只要用过了,就自然知道了:旋变的抗干扰性远远比编码器低!

认同

网友H:
只要用过了,就自然知道了:旋变的抗干扰性远远比编码器低! 非也

旋變安裝要求高 安裝不好怪旋變 似乎找錯對象

网友I:
我感觉,感觉啊。

两个东西能够承受不类同的干扰。

连续信号可以抵抗毛刺般的干扰。数字信号可以抵抗连续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