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的电气符号是什么样的?大家帮忙下。

楼主(2011-03-17):
电接点压力表的电气符号是什么样的?大家帮忙下。

网友A:
参考下吧,只是接点的表示方法有的  http://www.01ruodian.com/bbs/Archiver.asp?threadid=17364

楼主:
是不是简单地说就是输出两个无源接点?一个上限,一个下限。

网友B:
国家标准中没有电接点压力表的电气符号。根据总则,使用复合符号表示。下面是我用于上限接点(压力大于设定值时接通)的符号,是否适合你? 下限用P<,常闭换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简单地说就是输出两个无源接点?一个上限,一个下限。

也就是这个意思。分别在上、下限时各自接通其中一个无源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