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1-03-17):
我现在要在屏上修改变频\器的频率, 我写了程式PLC不能变频器通信  希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A:
问题比较多,不是一、二句话说明白的,建议看看手册及101例

网友B:
一、可以直接和变频器通信(直接读写地址即可)。二、写程式和变频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