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7里面DB数据块怎么建立一个矩阵?

楼主(2011-03-17):
如题,试了好久,都没找到方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定义数组 ARRAY[0..2,0..2] OF INT

网友B:
DB数据块怎么建立一个矩阵

矩阵 是什么东西啊!!!

 谁帮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C:
什么PLC。200的话,我尝试了解一下你的要求,下来再讨论一下方案。

网友D:
可以用间址的方式实现

楼主:
呵呵,是定义数组,按一楼的方法可以建立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