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停止运行后电机仍然运转

楼主(2011-03-17):
我厂里的三垦变频器在停止后,变频器上运行指示灯闪烁,但电机仍运转,需要把电源拉掉后,才能反转。以前有台台达的也有这种情况,请教哪位老师傅帮忙找找原因。

网友A:
变频器停止是指发出了停止命令还是从控制盘上读到变频器的转速为0了?

变频器收到停车命令后有减速时间,如果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有可能按下停止按钮后变频器的控制盘显示的转速就立刻变为0,而电机靠惯性和阻力慢慢停下来。多等几分钟看看呢?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按下停止键后电机继续运转,原因是键盘的停止键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