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关于伺服的面试题。

楼主(2011-03-17):
对懂伺服的人来说应该不难。

伺服电机断电后,为什么不能马上接触电源端子。

网友A:
因为说明书上说有电。应等待若干时间后再进行相关操作。所以不能马上接触端子。

然而。我们搞电的当不清楚是否带电的导体一律看做有电。既然明确说明有电,一定不能够接触。

(无话可说,既避开了自己不懂原理的事实,又严谨地遵守了规范。用自己的优势完整地覆盖住劣势)

网友B:
因为直流母线电容没放完电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直流母线电容没放完电

网友E:
有电没放完呢

网友F:
不能马上接触电源端子是对不懂的人来说的!!!

懂的人马上接触电源端子也没关系!

网友C:
就算真“懂”,安全问题也绝不可掉以轻心!

网友G:
对:波恩 关于

就算真“懂”,安全问题也绝不可掉以轻心!

内容的回复:

大师说的很有道理,呵呵,

网友H:
有大滤波电容的设备断电后所存电荷要一段时间才能放掉。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就是如此。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
对:波恩 关于

就算真“懂”,安全问题也绝不可掉以轻心!

内容的回复:

大师说的很有道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