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机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向诸位大侠求助

楼主(2011-03-18):
一台龙门切割机,采用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的控制结构

双Y轴采用步进驱动,X轴也是步进驱动,Z轴步进电机;主轴电机约20000转,钻头4毫米直径,切割材料为密度板

在切割过程中遇到如图问题,左边为低速运行时,切出的方块尺寸完全准确

一旦速度提高,则切出如右图的方块,非常明显地在Y方向出现鼓肚(图片画得不标准,但大致是这个意思)

 (描述一下,正确的长方形不用说了;有问题的图是这样,以龙门方向为X轴,另外一个为Y轴,高速切出来的方块,在X方向没有任何问题;在Y方向,靠近两端的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从Y方向的两头端头处量,X和Y方向的长度是正确的,但Y方向的中部,从离开一端几个毫米就开始,一直到接近另外一端还有几个毫米的地方终止,出现一定程度的凸起,鼓起的程度约1到2个毫米,不是很规则。)

龙门切割机的传动为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以齿轮齿条结构传动,水平、垂直等找准都重新找了,应该没有问题。

控制方式为控制卡以脉冲信号控制步进(开集电极输出),双Y轴步进采用将运动控制卡1个脉冲输出,并联接到2个步进驱动器

上面提到低速为每秒三四米(对应85步进电机转速在200多转),所谓高速也就是六七米,对应85步进电机转速在400转左右

已经完成的检查:

1、主轴电机干扰——已经通过接地、屏蔽等解决
2、怀疑步进电机扭矩不够——不切割的情况下,电机可以跑到1000多转,力矩应该没有问题,同时也有几次以17米的速度切割过,并没有表现出扭力不够的情况

不知道诸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有大侠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