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85KW和160KW的电机,相同的电流比如都是250A哪个消耗电能多?

楼主(2011-03-18):
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谢谢!

如果是相同的负载下哪个消耗电能多?多多少?

网友A:
功耗=电压*电流*时间

电压、电流、时间均相等,所以耗电量也是一样的

网友B:
严格说大功率电机耗电要少一点,所谓大马拉小车实际是省电的,因为大电机的导线截面大,直流电阻小,铜损就小。在不计无功的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严格说大功率电机耗电要少一点,所谓大马拉小车实际是省电的,因为大电机的导线截面大,直流电阻小,铜损就小。在不计无功的情况下。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好像也不尽然吧!大电机嘛,肯定机械损耗也要大一些了。

网友E:
严格来说,应该是大电机损耗比较大,损耗包括铜损、铁损等等。

网友F:
最关键的应看两台电机的效率那个高,两台电机功率不同工作电流相同例如都是250A,那么就看250A电流时各自的效率是多少,效率高的肯定省电一点。这就要知道电机的效率曲线,一般的产品样本上只给出额定电流时的效率。

网友G:
无功要考虑的
轻载的功率因数比满载低,同负载下185KW要吃亏些

网友H:
我也严格说一说。请考虑所有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再判断。

未有最完善的解释之下,不要妄断自己的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