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DCS
中控DCS组态中什么情况下使用常规回路和自定义回路

楼主(2011-03-18):
求高手指点,中控DCS组态中什么情况下使用常规回路,什么情况下使用自定义回路?对于一个液位控制回路,液位控制调节阀,应该定义成哪种回路?

网友A:
常规回路和自定义回路没有什么特别 的区别,只是用自定义的话需要在算法中调用模块,
液位控制调节阀这两种控制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