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1变频器+/-速度参数设定

楼主(2011-03-18):
现手上有一恒压供水项目,使用变频电机,使用ATV31H变频器,一拖一,准备采用+/-速度来实现频率的递增/递减,要实现该功能,请问在菜单里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另:每按下递加或递减按钮动作一次的频率是多少(该参数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A:
每按下递加或递减按钮动作一次的频率是多少------这个应该是在变频器的屏幕上的数字按一次增/减“1”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你把频率给定设为面板控制,给定通道为本地控制。还有什么问题联系QQ:25163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