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普车改造成数控车需注意哪些内容?

楼主(2011-03-18):
我公司有不少普通车床,试问,如根据需要将它们改造成数控车床需注意哪些内容?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1-05-09):
多轴数控系统、多轴运动控制器、CNC车/铣床改造、弯管机控制系统、数控清角机系统、多轴(2、4、6)CNC车铣床数控系统、步进/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研发、生产、销售。
根据客户设备工艺要求定制专一的系统、软件。

深圳众为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高先生:139 2523 0385

网友B:
一、综述

数控车是对普通车机械电气部分进行再设计再制造,使其达到数控化的要求。本着既满足加工要求,又尽可能节约资金的原则,选择使用单通道KND K1000T2 数控系统和YASKAWA伺服系统。使改造后可实现二轴插补,实现圆弧和任意曲线的车削等精密加工。

1、数控系统
(1)根据改造要求将原系统改造为KND K1000T2。更换X、Z轴进给电机和配套的驱动系统。为减少投入,原主轴驱动控制方式可不变。

(2)选用KND K1000T2,将所有CNC、PLC、HMI和通讯任务集成于一体,系统配 640×480分辨率的7.5英寸或8.4英寸彩色(TFT)液晶显示器,机床控制面板,带进给倍率开关;可连接一个手轮。安装在控制悬挂按钮站上,方便操作人员进行对刀操作。

(3)进给轴选用两台YASKAWA SGDN-50ADA驱动器配YASKAWA SGMGH伺服电机。

(4)系统内置可编程序控制器,实现机床的所有逻辑顺序控制任务,

(5)数控系统及进给驱动部分加装隔离电源,保证所有装置接地良好。

(6)可设置反向间隙补偿、丝杠螺距误差补偿,可对两个轴向移动分别进行补偿,消除传动间隙同时调整系统和驱动器参数,使车床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

2、进给轴数控部分
(1)设计X轴及Z轴传动装配图,螺母挂架、丝杆挂架、伺服电机联接板、联轴器、轴承座、轴承盖等。

(2)设计并制造丝杆、装配附件等。
(3)去掉光杆驱动,采用两根滚珠丝杆更换原梯形丝杆,安装、调试X轴及Z轴。
(4)设计并安装自动润滑系统。
(5)更换X、Z轴驱动电机, 定位及联轴器。

3.其它电气控制部分
(1)主轴启动、停止、点动、变速、换挡等操作都集成在系统操作面板上。
(2)保留原机床其它的控制功能,保持原机床控制过程,原机床操作方式不变。
(3)电气控制柜选用施耐德、西门子或其它名优元器件,电柜至机床连线全部采用工业接插连接。
(4)电气控制柜安装专业工业空调。(选配)
(5)强电控制部分安装在机床壁龛内,弱电部分安装在新的电器控制柜内。弱电部分的电器控制柜安装位置由甲方指定。

4.改造后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
(1)直线、圆弧插补。
(2)手动、单段、步进、自动等多种运行方式。
(3)标准的G功能、M功能。
(4)绝对/增量,公/英制编程。
(5)刀具半径补偿,长度补偿。
(6)进给率F编程并在加工过程中连续可调。
(7)可设定多个零点偏置。
(8)倒圆、倒角功能。
(9)车削循环、图形显示。
(10)子程序功能。
(11)与PC机通过RS232口的通信功能。

二、数控系统配置
CNC KND K1000T2

附加面板,电子手轮

Motor YASKAWA SGMGH伺服电机,
X轴为 XXXX      N.m

Z轴为 XXXX     N.m
Drive YASKAWA SGDN-50ADA

三、主要配套交流电动机:

自动润滑泵

油泵电机
主电动机

四、验收标准

GB9061-1989 《金属切削机床通用技术条件》
GB/T19874-1999 《金属切削机床液压装配通用技术条件》
JB/T10051-1999 《金属切削机床液压通用技术条件》
GB15760-1995 《金属切削机床安全防护通用条件》
GB5226.1-1996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第一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五、验收
改造及验收均在甲方现场进行,并由双方做最终交付/验收。乙方人员在甲方现场安装调试时,请甲方给予全力协助。

六、乙方提供技术资料
1.数控机床使用说明书(机械、电气)包括机、电、液原理图,轴承及齿轮传动件明细表。 1份
2.KND K1000T2数控系统用户手册 1份
3.合格证明书 1份
4.装箱单 1份

七、售后服务
质量保证期为一年,在质保期内,设备如发生任何故障,乙方在接到通知后八小时内回应,三个工作日内到用户现场进行免费修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设备自验收之日起,二十年内厂家保证优惠提供设备所需配件供维修和更换。

八、人员培训
甲方提出的受训人员应有一定的基础,乙方在甲方的现场进行安装、调试期间对有关人员的操作、维护及加工程序的编制方法进行技术培训,达到能够独立操作排除一般故障。

九、改造费用及预算

大致就是这样,供参考。

欢迎交流!

网友C(2017-11-23):
http://www.jkw-sz.com/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查看

我公司长期做各类设备大数控改造,机械大修,设备定制等业务

免费提供技术咨询

苏州金恺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公司简介

      滕州东重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中小机床之都——山东省滕州市,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台湾大正数控技术合作,致力于数控机床的研发、生产制造及销售。

公司占地40000余平方,拥有固定资产9000余万元,拥有日本五面體加工中心、德国数控导轨磨床、进口三坐标检测仪及机关干涉仪各种高端加工及检测设备180余台,公司主要产品以MV硬轨,VMC线轨立式加工中心及数控铣床系列,CK经济型数控车床系列,立卧式、万能回转、摇臂铣床、钻铣镗磨多功能机床及摇臂钻床系列。可按用户需求,为用户量身打造,提供交钥匙工程,实现终端服务!

      公司拥有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凭借完善的售后服务获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和好评。公司将继续秉承优秀的企业传统,依靠更完美的品质、更优秀的服务、更高效的工作效率,以市场为导向,本着“精益求精,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部署与时俱进的发展策略,力争为中国民族机床装备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东重数控官网:www.tzdz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