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21期——选型疑问:变频器配置普通电机好还是变频电机好?

楼主(2011-03-18):
本周擂台:选型疑问:变频器配置普通电机好还是变频电机好?

        在设备选型过程中,电机这种动力设备是需要首先确定的。对于调速范围比较大的场合(例如要求的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差距在10倍以上),而且设备运行频率不固定在50Hz左右的情况下,变频器到底配置普通电机好还是变频电机好呢?

        1、列举出两种配置的优缺点,可以从可靠性、成本、人力物力投入、实现方式、各自适合的应用环境、实际案例等方面去论述。
        2、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3月27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对于楼主所讲的客观条件,浅显理解如下:

1)按使用效果来说,应配置变频电机。变频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单独供电的,所以变频电机的散热要比普通级电机的好,但成本较高。

2)按成本来说也可以用普通电机,成本较低,但频率过低会造成电机散热不良,造成使用寿命短。在低速条件下,普通电机散热较差,可在尾部加装散热风机效果会较好,还造成了二次增加成本。根据经验,长时间工作频率一般不要低于25Hz,不要超过绝缘等级。

所以:对于调速范围宽的负载最好还是采用变频电机。

网友B:
      如果单纯从使用角度看,有很多应用场合确实需要以变频电动机代替普通交流异步机。如果技术、工艺上原因不得不使用变频电机,那还是使用变频电机吧!原因如下:

1、比如启动甚至运行期间电动机轴上的负载较重、转速较低时,这时采用变频电机,因其在制造时采取特殊技术措施:比如采用深槽嵌线设计、使用具有较高导磁率的冷轧取向硅钢片做定子磁路材料、采用行波绕组方式绕制线圈等......,可以使得变频电机适于长期低速大扭矩输出运行,而且在零速变频启动时也能够获得较高启动转矩(相对于普通电机降压启动而言),而且磁极下的磁通量高,磁路不易饱和,相同负载水平驱动时,变频电机从变频电源吸取的电流更小,能够避免变频器频繁报警引起停机;
2、又如,需要较低频率运行时,因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多是同轴循环风冷式,低频运行时风扇通风量大大下降,散热状况恶化,不利于电机长期稳定运行,为防止烧坏绝缘,需要另外选择有独立的风机的电机,这样对使用上增加额外的麻烦,不如直接使用变频电机可以不必增加额外的冷却手段;
3、变频电机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做出大惯量变频电机等,比起普通电机更适合那些驱动大惯量负载的场合,普通电机通常没有考虑这种特殊应用的需求,难以实现良好的惯量匹配,如果坚持使用,当然可以机械上增加减速器等,这样需要机械上做改动,或者不得不选择功率更大、因而转子惯量也大的电机,或者选择虽然功率不变但同步转速低些的电动机(但这时候选择的电动机惯量也不能显著增加,除非你的机械人员在惯量计算上很有信心,否则这种更改设计的把握性也不大。
4、变频调速运行时的谐波注入,对变频电机的影响更小些,其在有谐波干扰时的电流和输出转矩更平稳,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变频器报警引起停机。

5、变频电机绕组绝缘等级使用较高的的F级绝缘材料,比普通电机绝缘性能要好
     有的变频系统在PLC设计、调试时考虑不周,可能导致电机总是频繁在低频率运行,这时不妨选择个变频电机替代更可靠些,尤其是电机功率不大时会感觉经济些,总比到时候变频器时常报警甚至烧电机强哦!
      当然在同等功率、相同的同步转速时,选择变频电机的价格肯定高于普通电机,加入经济成本因素后,就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值得了。

网友C:
输出电抗器+普通异步电机+冷却风扇,效果好!

网友D:
如果把电抗和风机的材料加到电机上。那肯定是变频电机好了。

网友E:
       变频专用电机的绕组采用星形接法(避免产生谐波),电机冷却采用独立冷却风机。
       普通电机一般角形接法,冷却采用电机同轴传动。
      负载恒转矩时最好用变频专用电机,只是价格贵一些。一般负载成平方或立方下降时可以用普通电机(如风机、水泵),这样价格经济。

网友F:
如果纯粹是从技术方面讨论采用变频器+那种电机好,答案当然是变频电机会更好点!但我们在选用设备时,往往受限与经济、现场既定设备的影响,不得已选择普通异步电机的情况经常发生!

a)、价格成本方面。变频电机价格贵,普通电机价格便宜,同等规格的变频电机价格要比普通异步电机贵出许多,这也是通常为什么不选择变频电机的主要原因;

b)、可靠性方面。变频电机可以调速范围广,可以在低频下长期运行,而普通异步电机一般只能稳定工作在特定频率,在低频下长期运行会发热烧坏电机。变频电机绝缘度、耐热性能比普通电机好,变频电机的风机独立供电,低速下散热好,普通电机的风扇与电机同轴;

>>>

网友G:
做过不少变频器应用的项目,很遗憾,一直未曾看过变频电机。为何不用了,原因如下:

1、变频项目大部分是改造项目,原来可能是星三角启动或降压软启动等,所以电机自然是常规的普通电机,所以在做变频改造的时候就不会进一步替换为变频电机了。只是在转速过低或者环境温度过高的场合,配置冷却风扇。

2、成本的考虑,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价,本人也同样没有这样的数据,但通常听到的是相对比较高。

网友C:
1、变频器调速系统,是不是需要从50HZ~0HZ 大范围调速?

2、如果你的调速系统正常调速范围是5HZ~25HZ之间运行,那么这个系统就可以改造为25HZ~50HZ之间运行;

网友C:
3、这就是适当的运用传动调速比,使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落在高频段,这样就会减小低频冷却影响问题;

4、使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落在高频段,而且会提高电机的运行效率,即系统的运行效率;

网友C:
1、变频电机在工频运行时,其效率低下,不如普通电机;

2、普通电机是高校电机,变频电机不是高效电机;

3、所以我建议使用:输出电抗器+普通异步电机+冷却风扇 的方法,灵活方便,且投资少;

网友H:
我们这里只有普通电机,还没看到变频电机,向大家学了。

网友I: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二点不同:一是有单独的风扇做冷却;二是根据频率不同有不同的机械性能要求。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变频电机有50Hz、75Hz、100Hz和200Hz,50Hz的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就只差风扇了,多数是大容量电机。

以上的区别就是选电机的依据-----散热和超额定转速的机械强度,根据你运行要求选吧!

网友J:
个人认为使用变频器,最好配用变频电机。

网友K:
变频电机的独立风扇很贵的,买了一台SEW2.2KW普通电机1500多,后来工况要求配了一个SEW的独立风扇1200。

网友L:
如果纯粹是从技术方面讨论采用变频器+那种电机好,答案当然是变频电机会更好点!但我们在选用设备时,往往受限与经济、现场既定设备的影响,不得已选择普通异步电机的情况经常发生!

a)、价格成本方面。变频电机价格贵,普通电机价格便宜,同等规格的变频电机价格要比普通异步电机贵出许多,这也是通常为什么不选择变频电机的主要原因;

b)、可靠性方面。变频电机可以调速范围广,可以在低频下长期运行,而普通异步电机一般只能稳定工作在特定频率,在低频下长期运行会发热烧坏电机。变频电机绝缘度、耐热性能比普通电机好,变频电机的风机独立供电,低速下散热好,普通电机的风扇与电机同轴;

网友M:
1.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不仅仅是变频电机有独立风机,散热效果好

2.变频电机通常绝缘等级高,更耐热耐冲击

3.变频电机自身定子转子的电阻、感抗等参数也与普通电机不用,它对非正弦波电源、对高次谐波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所以变频电机的寿命高于普通电机

4,当然,变频电机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M:

……3.变频电机自身定子转子的电阻、感抗等参数也与普通电机不用,它对非正弦波电源、对高次谐波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所以变频电机的寿命高于普通电机……

1、相当于:普通电机+输出电抗器的作用;

2、变频电机用于工频时,损耗大,效率低,差于普通电机!

网友N:
其实这个问题偶也比较纠结。问过电机的经销商,答曰国产的变频电机只是普通电机带一个独立的风机而已。但是偶一直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相同机座号的变频电机价格不是普通的异步电机加风机的价格呀。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

第一: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第二: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一般普通电机的匝间绝缘不会做得那么好。

第三: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第四: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第五: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变频电机可在0。1HZ--130HZ范围长期运行,普通电机可在: 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所以从经济性来说,如果能满足以上的频率区间,是可以用普通电机来代替变频电机使用的。但是,超过以上区间,还是用变频电机比较保险。因为以上的五点,都可能使您的电机降低使用时间。

网友O:
见过变频器拖动普通电机,也见过变频器拖动专用电机。

主要是看实际的调速范围吧,频率很高或很低的,还是用变频专用电机为好。

网友P:
一、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的区别

(一)普通异步电动机都是按恒频恒压设计的,不可能完全适应变频调速的要求。以下为变频器对电机的影响

1、电动机的效率和温升的问题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拒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2、电动机绝缘强度问题
目前中小型变频器,不少是采用PWM的控制方式。他的载波频率约为几千到十几千赫,这就使得电动机定子绕组要承受很高的电压上升率,相当于对电动机施加陡度很大的冲击电压,使电动机的匝间绝缘承受较为严酷的考验。另外,由PWM变频器产生的矩形斩波冲击电压叠加在电动机运行电压上,会对电动机对地绝缘构成威胁,对地绝缘在高压的反复冲击下会加速老化。
3、谐波电磁噪声与震动
普通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器供电时,会使由电磁、机械、通风等因素所引起的震动和噪声变的更加复杂。变频电源中含有的各次时间谐波与电动机电磁部分的固有空间谐波相互干涉,形成各种电磁激振力。当电磁力波的频率和电动机机体的固有振动频率一致或接近时,将产生共振现象,从而加大噪声。由于电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宽,转速变化范围大,各种电磁力波的频率很难避开电动机的各构件的固有震动频率。
4、电动机对频繁启动、制动的适应能力
由于采用变频器供电后,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因而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
5、低转速时的冷却问题
首先,异步电动机的阻抗不尽理想,当电源频率较底时,电源中高次谐波所引起的损耗较大。其次,普通异步电动机再转速降低时,冷却风量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减小,致使电动机的低速冷却状况变坏,温升急剧增加,难以实现恒转矩输出。

(二)、变频电动机的特点

1、电磁设计
对普通异步电动机来说,再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性能参数是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效率和功率因数。而变频电动机,由于临界转差率反比于电源频率,可以在临界转差率接近1时直接启动,因此,过载能力和启动性能不在需要过多考虑,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善电动机对非正弦波电源的适应能力。方式一般如下:
1)尽可能的减小定子和转子电阻。
减小定子电阻即可降低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加
2)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需适当增加电动机的电感。但转子槽漏抗较大其集肤效应也大,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因此,电动机漏抗的大小要兼顾到整个调速范围内阻抗匹配的合理性。
3)变频电动机的主磁路一般设计成不饱和状态,一是考虑高次谐波会加深磁路饱和,二是考虑在低频时,为了提高输出转矩而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2、结构设计
再结构设计时,主要也是考虑非正弦电源特性对变频电机的绝缘结构、振动、噪声冷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一般注意以下问题:
1)绝缘等级,一般为F级或更高,加强对地绝缘和线匝绝缘强度,特别要考虑绝缘耐冲击电压的能力。
2)对电机的振动、噪声问题,要充分考虑电动机构件及整体的刚性,尽力提高其固有频率,以避开与各次力波产生共振现象。
3)冷却方式:一般采用强迫通风冷却,即主电机散热风扇采用独立的电机驱动。
4)防止轴电流措施,对容量超过160KW电动机应采用轴承绝缘措施。主要是易产生磁路不对称,也会产生轴电流,当其他高频分量所产生的电流结合一起作用时,轴电流将大为增加,从而导致轴承损坏,所以一般要采取绝缘措施。
5)对恒功率变频电动机,当转速超过3000/min时,应采用耐高温的特殊润滑脂,以补偿轴承的温度升高。

二、变频器配置普通电机好还是变频电机好?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变频器主要是电机的散热方式不同。

     工控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在0-50HZ变频范围都能正常工作,变频调速V/F值是常数,使变频器输出的功率是恒定的。如果在电机负荷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变频器输出频率,因普通电机的风扇安装在电机转轴上,电机转速下降,直接导致冷却风量下降,会因电机散热不良,长期运行造成电机润滑油和绝缘老化最终导致电机机械和线圈损坏。由于变频电机壳体配置专用独立供电的散热电机,电机冷却风量始终保持不变,和主电机转速无关。
        接触过过普通电机+变频器这种方式:

        {普通电机+变频器:不宜长期在低频状态下运转,电机长期过热易发生故障,尤其比较大的电机,我们有一个30KW的电机采用这种形式,电仪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最好在25Hz以上运转,小一点电机好些,我们有个3KW的跟变频电机一样用,而且基本在25Hz以下运转,但电仪人员说长期低于25Hz最好采用变频电机. 曾经问过电仪人员,两种电机价格差1/3—1/2

网友Q:
在三相异步电机需要调速的场合,变频器加异步电机的方式已经得到了普及。由于启动电流对电气设备的冲击,以及对电网的谐波污染,先前的普通电机的启动是通过星三角启动器,软启动器来实现的,由于DSP技术的成熟,GTR,GTO,IGBT,IBCT,IPM,PIM等大功率智能器件的广泛应用,可以通过变频降压启动普通电机的方式已经在全球普遍的使用,先前通过星三角启动,软启动器起动的场合,已经可以通过变频器加交流异步电机的方式来取代,变频电机的特点是可以调速节能,随着全球对能源结构的调整,节能的技术需求迫切,变频节能在家电行业,像变频空调,变频冰箱已经初漏锋芒。以上的两点是普通电机无法企及的。但是在台钻,手动切割机上普通电机还是有优势,价格便宜,使用技术成熟。总的来说,选用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合和综合的成本。

网友R:
1、我个人认为用伺服电机(变频电机)好,但是价格高。

     优点:伺服电机调速范围宽,且其运行的频率宽,自身铝制长方形不发热。且伺服电机的定位和速度控制比普通电机更加精确方便。但其价格较高。

    缺点:普通电机价格便宜,调速较小,且不能长时间不在工频段运行,要外加散热装置。

2、且你的现在调速系统差值在10倍之间运行,那么这个系统就可以改造为变频拖动伺服电机控制一定会更好。

              下如就是我公司的用UNI系列变频器拖动的CT类伺服电机,调整速度宽,精确定位。

网友S:
从道理上讲,变频器可以配变频电机,也可以配普通电机,但二者比较,还是变频电机好于普通电机,1、变频电机的缠绕方式与普通电机不同,更适用调频运行。2、变频电机有单独的冷却风扇,冷却效果不受电机转速的限制,而普通电机确实联轴风扇,在电机低转速时冷却效果就得不到保证了,对电机的使用安全和寿命都不利。3、但就成本来讲,变频电机的价格要高于普通电机,但安全性缺大大提高。

网友T:
不知道啊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二等奖(10MP)4名:

Piston topkingjun

jingtao 惊涛骇浪

陈石头 hh_clei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三等奖(30积分)8名:

刘志斌 binzhiliu

welfare87 welfare87

ye_w ye_w

李纯绪 lcx_jia

6SE70 hsjbest

zhangfuanbing zhangfuanbing

阿水 qsm78

QHDTH QHDTHL

网友U: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