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22期——多处设定变频器频率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1-03-18):
本周擂台:多处设定变频器频率的实现方法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能需要在多处都可以设定变频器的频率,来控制设备的运行速度——例如在变频器面板上、控制柜上、中控室、车间生产管理处等地方可以设定变频器频率。在本期擂台,来讨论在多处设定变频器频率的实现方式。
        1、列举出至少两地能够控制变频器频率的实现方法,如果能列举出三地或三地以上能够控制变频器频率的实现方法更好。
        2、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4月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仔细研究一下题目还真有点难。

         1、工艺性、如简单的使用异地控制的方式,像使用西门子MM440可以通过切换参数组来实现多处控制,但它们是多个命令源,命令源之间没什么联系,切换时保证不了工艺安全。

         2、明确性。工业控制中要求指示明确,如变频器当前运行频率为20Hz,在A处通过开关使其运行到30Hz,而后B处又使其运行到40Hz,而此时A处的开关还在30Hz上指示着,在A处看是不是变频器运行“错误”了。

         3、调速范围。即在每处的调速范围都应该能和变频器本身的调速范围达到一致。

        为了简单实现题目要求,在此就不多考虑成本了,使用s7-200通过USS协议控制变频器MM440,如只运行几个固定频率,在PLC上多接几个输入按钮就可以了,几个在本地控制,几个在异地控制,运行频率在程序里解决了,在此不说了。如实现无级调速可以加两个TD400或HMI通过修改变量来实现,当在一处修改完速度时,另一处的也反馈回来当前的速度。

网友B:
用端子来实现比较容易。

网友C:
  用通信方式设定,可以通过人机界面将希望变频器运行的频率直接设定到变频器,方便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占地

圈好地别忘了回来除草啊

网友E:
很简单,我做过很多这种,举我用过得变频器来说,采用在变频器面板和上位触屏共同设置即可。通过控制柜的手动自动控制变频器控制端子,手动可以手动开启变频器并进行频率设置,自动时候通过上位触屏值给定,呵呵,这只是一种方法,很简单吧,另外通过中控室设置当然要通过PLC与中控室电脑进行通讯,将数据连到PLC,也很简单,在这里不说了。

网友F:
1、根据变频器的控制面板进行设置

2、根据变频器输出端子进行设置

3、根据485变频器与PLC再与人机相连,利用人机进行设置

4、利用PLC的通讯,主、从站(CCLing),电脑通讯等,也可以进行设置。

5、利用D/A模块进行设置

这些方法都用过,只是没有全部集成在一起用过!

网友F:
以上图片是利用工业电脑控制的!是一台350BAR油压机!

以下是操作修改频率界面!

网友F:
还有一台是直接用CCL通讯以后,以D/A模块的方式来更改频率的!110KW的电机!开起来那电有点标....

网友F:
更改频率的画面如下!其他那些端子,面板更改都是很常用的!我就不去找相片了!至于电路、设置什么的,弄起来麻烦!呵呵!

网友F:
至于485通讯更改频率的话,这个只要按照通讯格式写好,再将RD/SD/屏蔽线接好,就差不多了!不过要设定好波特率什么的参数!

网友G:
变频器为AEG公司的Multiverter和Micoverter。Multiverter为中型功率变频器,范围22~275kV.A,Micoverter为小功率变频器,范围1.4~10.5kV.A .Multiverter其频率设定,可通过开关量输入,模拟是输入,也可挂现场总线或局域网,通过网络输入。而Micoverter频率设定,只能通过开关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无网络通迅能力。

Multiverte的各种频率设定方法

1. 固定频率设定

Multiverte共可设定4级频率,从固定频率1到4,这4个频率的数值通过面板输入设定。通过两个开关量输入点DIN1,DIN2组成二进制编码,来选择这4个频率。

 Multiverte 二进制编码固定频率图表

一般情况下,没有模拟量输出设备或网络设备时,选择开关量输入设定频率方便,简单,故障点少。而且有4级速度一般可以满足速度调节。所以只要速度调节不是一种跟随调节,或无级调节,选择固定频率 输出,是一种很好的频率设定方法。

2. 模拟量输入

模拟量输入设定方法是一种控制精度较高的方法。其A/D转换为20~29其中可供选择的模拟量输入。
1.0-----10v
2.0---20mA
3.4mA---20mA
4.–10v---+10v

 模拟量输入

如图,当跳线2、3相连时,输入信号为电压信号,当跳线1、2相连时,输入信号为电流信号。当选择前3种输入时,必须通过端子输入,使能“左转”或“右转”,才能使电机正转或反转。当选择-10V—+10V时,通过端子使能“右转”当正电压时,电机磁场正转,当负电压时,电机磁场反转,当通过端子使能“左转”时,将翻转以上方向。

Multiveter共有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子,一个主端子,一个附加端子,附加端子也可以输入以上各种模拟量,并且可以设定为主端子输入和附加端子输入叠加作为频率设定,附加端子模拟量输入也可单独控制变频器,这就使其控制方法具有多样性。

3. 通讯输入

Multiveter可挂现场总线或局域网,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换,主要有Bitbus、PROFIBUS、Modbus Plus、Modnet1/D等对应不同的网络及总线形式,必须配用专用接口卡。其数据传送特征为:

其中PROFIBUS为2个实际值。

通过网络设定频率是一种高精度的频率设定,其具有通讯速率高,稳定可靠,接线简单等优点,而且在模拟量控制时,输出端经过一个数模转换器,经过导线,进入输入端(变频器)又经过一个模数转换器才能参与控制。两个转换器位数不同和导线损耗都可能造成一定误差,而通讯传递直接是数字量不需要转换,没有误差,在传输过程中不会造成损耗,而且响应速度率也会很高。

网友H:
变频器常见的频率给定方式主要有:操作器键盘给定、接点信号给定、模拟信号给定、脉冲信号给定和通讯方式给定等。这些频率给定方式各有优缺点,必须按照实际的需要进行选择设置,同时也可以根据功能需要选择不同频率给定方式之间的叠加和切换。

一、操作器键盘给定
  操作器键盘给定是变频器最简单的频率给定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上的电位器、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来直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
  操作器键盘给定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方便、醒目(可选配led数码显示和中文lcd液晶显示),同时又兼具监视功能,即能够将变频器运行时的电流、电压、实际转速、母线电压等实时显示出来。如果选择键盘数字键或上升下降键给定,则由于是数字量给定,精度和分辨率非常高,其中精度可达最高频率×±0.01%、分辨率为0.01hz。如果选择操作器上的电位器给定,则属于模拟量给定,精度稍低,但由于无需像外置电位器的模拟量输入那样另外接线,实用性非常高。
变频器的操作器键盘通常可以取下或者另外选配,再通过延长线安置在用户操作和使用方便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延长线可以在5m以下选用,对于距离较远则不能简单地加长延长线,而是必须需要使用远程操作器键盘。

二、接点信号给定
  接点信号给定就是通过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的up和down接点来改变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值。该接点可以外接按钮或其他类似于按钮的开关信号(如plc或dcs的继电器输出模块、常规中间继电器)。具体接线如图所示。

 接点信号给定
注意以下几点:
(1)多功能输入端子需分别设置为up指令或down指令中的其中一个,不能重复设置,也不能只设置一个,更不能将up/down指令和保持加减速停止指令被同时分配。
(2)端子的up/down速率必须被正确设置,速率单位为hz/s。有了正确的速率设置,即使up上升接点一直吸合,变频器的频率上升也不会一下子窜到最高输出频率,而是按照其上升速率上升。
(3)是否断电保持频率功能必须设置,如设置为“断电保持有效”时,当变频器电源切断后频率指令被记忆,接通电源运行指令再次输入时,变频器自动加速运行到被记忆的频率为止。如设置“断电保持无效”时,当变频器电源切断后频率指令不被记忆,接通电源运行指令再次输入时,变频器按参数数值不同运行到某一固定频率(0hz或其他,该参数依赖于变频器的型号)。

三、 模拟量给定
       1    模拟量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子从外部输入模拟量信号(电流或电压)进行给定,并通过调节模拟量的大小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模拟量给定中通常采用电流或电压信号,常见于电位器、仪表、plc和dcs等控制回路。电流信号一般指0~20ma或4~20ma。电压信号一般指0~10v、2~10v、0~±10v、0~5v、1~5v、0~±5v等。
  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受线路电压降、接触电阻及其压降、杂散的热电效应以及感应噪声等影响,抗干扰能力较电压信号强。但由于电流信号电路比较复杂,故在距离不远的情况下,仍以选用电压给定为模拟量信号居多。
  变频器通常都会有2个及以上的模拟量端子(或扩展模拟量端子),有些端子可以同时输入电压和电流信号(但必须通过跳线或短路块进行区分),因此对变频器已经选择好模拟量给定方式后,还必须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参数设置:
(1)选择模拟量给定的输入通道;
(2)选择模拟量给定的电压或者电流方式及其调节范围,同时设置电压/电流跳线,注意必须在断电时进行操作;
(3)选择模拟量端子多个通道之间的组合方式(叠加或者切换);
(4)选择模拟量端子通道的滤波参数、增益参数、线性调整参数。

  2    频率给定曲线:所谓频率给定曲线,就是指在模拟量给定方式下,变频器的给定信号p与对应的变频器输出频率f(x)之间的关系曲线f(x)=f(p)。这里的给定信号p,既可以是电压信号,也可以是电流信号,其取值范围在10v或20ma之内。
  一般的电动机调速都是线性关系,因此频率给定曲线可以简单地通过定义首尾两点的坐标(模拟量,频率)即可确定该曲线。如图a所示,定义首坐标为(pmin,fmin)和尾坐标(pmax,fmax),可以得到设定频率与模拟量给定值之间的正比关系。如果在某些变频器运行工况需要频率与模拟量给定成反比关系的话,也可以定义首坐标为(pmin,fmax)和尾坐标(pmax,fmin),如图b所示。

                      (a)正比关系                                               (b)反比关系
                                           频率给定曲线
  这里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如果根据频率给定曲线计算出来的设定频率如果超出频率上下限范围的话,只能取频率上下值,因此,频率上下限值优先考虑;
(2)在一些变频器参数定义中,模拟量给定信号p或设定频率f是采用百分比赋值,其百分比的定义为模拟量给定百分比p%=p/pmax×100%和设定频率百分比f%=f/fmax×100%;
(3)在一些变频器参数定义中,频率给定曲线不是直接描述出来,而是通过最大频率、偏置频率和频率增益表达。
       3    模拟量给定的滤波和增益参数
  模拟量的滤波是为了保证变频器获得的电压或电流信号能真实地反映实际值,消除干扰信号对频率给定信号的影响。滤波的工作原理是数字信号处理,即数字滤波。滤波时间常数就是特指模拟量给定信号上升至稳定值的63%所需要的时间(单位为s)。
  滤波时间的长短必须根据不同的数学模型和工况进行设置,滤波时间太短,当变频器显示“给定频率”时有可能不够稳定而呈闪烁状;滤波时间太长,当调节给定信号时,给定频率跟随给定信号的响应速度会降低。一般而言,出于对抗干扰能力的考虑,需要增加滤波时间常数;处于对响应速度快的考虑,需要降低滤波时间常数。
  模拟量通道的增益参数与上面的频率增益不一样,后者主要是为定义频率给定曲线的坐标值,前者则是在频率给定曲线既定的前提下,降低或者提高模拟量通道的电压值或者电流值。

      4  模拟量给定的正反转控制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正反转功能都可以通过正转命令端子或反转命令端子来实现。在模拟量给定方式下,还可以通过模拟量的正负值来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即正信号(0~+10v)时电动机正转、负信号(-10v~0)时电动机反转。如图5所示,10v对应的频率值为fmax,-10v对应的频率值为-fmax。

                                       模拟量的正反转控制和死区功能
  在用模拟量控制正反转时,零界点即0v时应该为0hz,但实际上真正的0hz很难做到,且频率值很不稳定,在频率0hz附近时,常常出现正转命令和反转命令共存的现象,并呈“反反复复”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预防反复切换现象,就定义在零速附近为死区。
  对于死区,不同类型的变频器定义都会有所不同。一般有以下两种:
(1)线段型。如图中所示,如定义(-1v,+1v)为死区,则模拟量信号在(-1v,+1v)范围时按零输入处理,(+1v,+10v)对应(0hz,最大频率),(-1v,-10v)对应(0hz,负的最大频率)。
(2)滞环回线型。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定义一个频率死区(-fdead,+fdead),这样一来配合着电压死区(-udead,+udead)就围成了滞环回线。
  模拟量的正反转控制功能还有一种就是在模拟量非双极性功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电压不为负的单极性模拟量)也可以实现,即定义在给定信号中间的任意值作为正转和反转的零界点(相当于原点),高于原点以上的为正转,低于原点以下的为反转。同理,也可以相应设置死区功能,实现死区跳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万一给定信号因电路接触问题或其他原因而丢失,则变频器的输入端得到的信号为0v,其输出频率将跳变为反转的最大频率,电动机将从正常工作状态转入高速反转状态。十分明显,在生产过程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将是十分有害的,甚至有可能损坏生产机械。对此,变频器设置了一个有效的“零”功能。就是说,让变频器的实际最小给定信号不等于0,而当给定信号等于0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则自动降至0速。

四、脉冲给定
  脉冲给定方式即通过变频器的特定的高速开关端子从外部输入脉冲序列信号进行频率给定,并通过调节脉冲频率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不同的变频器对于脉冲序列输入都有不同的定义,以安川vs g7为例:脉冲频率为0~32kkhz,低电平电压为0.0~0.8v,高电平电压为3.5~13.2v,占空比为30%~70%。
  这里进行举例说明一下脉冲给定的参数设置。现在有一个变频系统,其需求如下:
(1)使用端子输入的脉冲信号来设置给定频率;
(2)输入信号范围为1khz~20khz;
(3)要求1 khz输入信号对应设定频率为50hz,20khz输入信号对应设定频率为5hz。
根据上述要求,参数设置要点如下:
(1)设置频率给定方式为脉冲给定;
(2)选择多功能输入端子为脉冲信号输入(如脉冲信号端子固定则无需选择,如安川vs g7的rp端子);
(3)设置脉冲最大输入频率为20khz;
(4)定义频率给定曲线首坐标点的数值,即最小脉冲给定值的百分比为1 khz÷20 khz×100%=5%,以及最小脉冲数对应的频率值50hz;
(5)定义频率给定曲线尾坐标点的数值,即最大脉冲给定值的百分比为100%,以及最大脉冲数对应的频率值5hz。

五、 通讯给定
        1 通讯给定介绍

         通讯给定方式就是指上位机通过通讯口按照特定的通讯协议、特定的通讯介质进行数据传输到变频器以改变变频器设定频率的方式。
  上位机一般指计算机(或工控机)、plc、dcs、人机界面等主控制设备。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传输数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1)串行方式。它每次只传送二进制的一位,主要优点是连线少,一般只有2根或3根,缺点是传送速度较低;
(2)并行方式。它每次可传送一个完整的字符,传送速度快,但所需的连线较多,一般需要8根或16根,成本相应就高了许多。由于上位机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一般不会太远,对传输速度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都采用串行传输方式。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的主要方式也有两种:
(1)异步方式。每个字符前有一个起始位,表示该字符已经开始;当数据传输完毕后,设置一个奇偶校验位进行奇偶校验;最后,又设置一个停止位,表示该字符已经结束。异步传输的优点是灵活性好,便于处理实时性较强的串行数据;缺点是传输速度较低。
(2)同步方式。它可以同时传输一个包含许多个字符的“数据块”,只需在每个数据块前面设置通讯双方共同规定的同步符号“syn字符1”和“syn字符2”即可。同步方式的优点是不必要在每个字符的前后设置标志符号(起始位和停止位),从而节省了时间,提高了传输速度;缺点是必须采用同步脉冲来协调,从而灵活性较差。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传递方法也有两种:
(1)全双工方式。数据在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发送和接收可以同时进行。
(2)半双工方式。每台设备都只能做一件事情,或接收,或发送,而不能同时发送或接收。每次发送或接收时,都需要进行发送和接收之间的换向。
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传输速度通常用“波特率”来表示,其定义如下:每秒钟传送二进制位的位数,单位是bit/s。
     2   通讯参数设置
  只有设置正确的通讯参数才能确保上位机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正常,也才能保证通讯给定方式的准确性。通讯参数一般包含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1)波特率选择。一般的变频器通讯波特率可以选择300bps、600bps、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38400bps等。
(2)数据格式。常见的数据位包括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校验位则可以分别设置位奇校验、偶校验和无校验三种。
(3)接线方式。包括直接电缆连接rs-232/rs-485和调制解调器modem(rs-232),其中设置为调制解调器modem(rs-232)时,每当变频器上电时,将通过变频器的通讯口(rs-232)对调制解调器modem做一次初始化操作,以便调制解调器在接收到电话线路3次振铃后自动响应,实现由拨号线路组成的远程控制线路。
(4)通讯地址。用来标志变频器本体的地址,其中有一个为广播地址,可以接受和执行上位机的广播命令,而不会应答上位机。
(5)通讯超时检出时间。当通讯口信号消失后,其持续时间超过通讯超时设置后,变频器即判断为通讯故障。
(6)变频器应答延时。它指变频器通讯口在接收并解释执行上位机发送过来的命令后,直到返回应答帧给上位机所需要的延迟时间。
     3   通讯故障及处理
  通讯超时故障检出后,变频器将按照预先设置的动作模式进行操作。常见的动作模式有故障跳闸并停机、报警并维持现有频率运行、报警并按限定频率运行。

六 给定方式的叠加
     给定方式的叠加是指在主给定通道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辅助给定通道频率作为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其叠加方式不是简单的加法运算,还可以融合多种叠加运算公式。

 给定方式的叠加

  图所示为典型的给定方式的叠加原理。f1为主给定通道频率,f2为辅助给定通道频率,f3为f1加上f2的和,f4则是f3经比例调整后的最终设定频率。
  叠加运算公式:不同给定方式的叠加是指在主给定通道频率的基础上再加上辅助给定通道频率作为变频器设定频率。

七、给定方式的切换
  给定方式的切换是指通过多功能端子的不同组合来实现不同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在下面的列表1显示中,通过多功能输入端子x1、多功能输入端子x2、多功能输入端子x3,不同的输入状态可以实现最多达7种给定方式之间的切换(on表示信号接通、off表示信号断开)。

    频率给定方式的切换

 表中的操作器键盘给定1为键盘电位器、操作器键盘给定2为数字键盘;模拟量给定1为模拟量通道1信号、模拟量给定2为模拟量通道2信号。当然,表1中给出的只是其中一种切换类型,具体的切换类型必须参照不同变频器的型号和具体的参数而定。

网友I:
    变频器

1.常见的频率给定方式主要有:操作器键盘给定、接点信号给定、模拟信号给定、脉冲信号给定和通讯方式给定等。这些频率给定方式各有优缺点,必须按照实际的需要进行选择设置,同时也可以根据功能需要选择不同频率给定方式之间的叠加和切换。

网友J:
汇川MD320变频器:

接线图如下:

参数设置:
F0-07=2
F4-00=18
F0-03=2
F0-04=3
操作说明:
****变频器安装位置所在电气柜可以通过控制电位器输出0--10V电压信号进入AI1调速
****DI1安装在变频器安装柜之外的其他的地方可以作为第二位置进行频率源切换,同时通过控制第二个电位器输出0-10V电压信号进入AI2调速
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K:
看了前面“广州啊四”特别是“zxjjynl ”的介绍,相信是已经相当的清楚了,看到论坛这么火,我也来添把柴,班门弄斧,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1. 我开始一看这个题目以为是“多种”设定频率的方法,后来一看,是“多处”,没有这样用过,变频器在某个时段频率给定通道是单一的,不然就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呵呵。比如data-VFD-2000,功能码00-30就是设定频率给定通道,有些是可以同时设置两个通道的,比如emerson-EV6000除了通过F02.00(主设定频率源选择)设置5个给定频率通道外,还可以由参数F02.03设置7种不同的辅助给定频率通道,这个多种是相当容易的。汇川技术的MD400参数设置方法也是类似。
接线的话,各种都有所不同,但也就是这么几种:通讯线,端子线,模拟量给定线,这个各个说明书里面写的都是比较清楚,就不多啰嗦了。
对现场使用情况了解的太少,现在长见识了,有收获,谢谢楼主。对于现场有很多地方是这样用,那我想到的大概有这些:
2. 我觉得多处改变频率很容易,比如可以在各地方留一个多段数开关,合上之后,具是预设的频率值了。或者是接几个开关,像“zxjjynl”说的一样,很多变频器是有频率通道切换的功能端子,这样的话,通过各种组合,也能达到切换频率的目的。比如EV6000可以通过定义端子功能为23~25.既通过参数F14组设定为对应的即可!但是这样的频率都是预设好的,数字或者端子电位计都已经有了相对应的频率,实时修改的话,需要其他的办法了。
所以要多处改变频率的话,那就可以按开始说的,在各处安装多段数端子或者是频率通道切换端子,如果要还能实时修改想要的频率,这样就要将使用到的频率给定通道端口连接到控制处,这样的话,可以用通讯,模拟量,键盘,高频脉冲,PID,PLC等来改变频率了。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L:
班主:

一台变频+一台软起动器,如何控制4-6台电机(>=200KW),不加PLC。如何实现PID的软起动软停止?
这个电路图不好画,我试了一下,没成。

网友K:
对:雅各宾 关于

班主:

一台变频+一台软起动器,如何控制4-6台电机(>=200KW),不加PLC。如何实现PID的软起动软停止?
这个电路图不好画,我试了一下,没成。

恒压供水就很容易达到这个目的,借用一下HICAN的图纸,可以看擂台18期的图纸,我上传不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用plc控制,例如用三菱plc加fx-5a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再用人机界面或网络模块实现以太网联网,在上位机用组态王等对plc进行控制,理论上可实现无限点控制,只要你的电脑与其在相同网络即可(组态王发布后,只需一台电脑做服务器即可

网友D:
1、先了解一下变频器的控制框图与控制通道,如下图所示变频器的内部控制框图:

由以上控制框图,可见变频器频率控制通道即控制方式主要有:
a)、面板①——主要用于近距离、基本控制;
b)、外接控制端子②和③——主要用于远距离、多功能控制;
c)、通讯接口④——主要用于多电动机、系统控制。
2、常用变频器的通道选择功能 (这里仅仅列举两个,更多设置请参阅各品牌说明书)
3、频率设定方式
3.1)、频率面板给定
                  a)康沃G3系列                                       b)富士G11S系列                         c)安川G7系列
模式转换键:MODE、PRG、MENU
读出、写入键:ENTER、FUNC/DATA、DATA/ENTER
3.2)、频率外接控制端子给定
3.2.1、 外接给定信号类别:
(1)电压信号,如0~10V;
(2)电流信号,如4~20 mA;
3.2.2、 标准给定信号:
3.2.3、给定电路实例
                      a)康沃CVF-G3                                          b)富士G11                             c)丹佛士VLT5000
3.3)、通讯接口
通常变频器都支持诸如PROFIBUS、PROFINET、MODELBUS等等通讯协议,通过相应协议得控制字进行编程给定(这个得每种给定方式都可以单独搞个擂台了,不赘述了)。
3.4)、特殊的频率给定功能,跳线选择
西门子变频器:跳线开关(DIP)拨向上方,为电流输入信号;拨向下方,为电压输入信号。
森兰变频器:“跳线帽”盖在右侧,为电压输入信号;盖在左侧,为电流输入信号。
                           a)西门子变频器的跳线选择                                                     b)森兰变频器的跳线选择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lookkan lookkan

二等奖(10MP)3名:

welfare87 welfare87

最后回复 the_wise

飘在半途中 飘在半途中

三等奖(30积分)4名:

广州啊四 lsg06281013

zxjjynl zxjjynl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陈石头 hh_clei

网友N:
应该是需要讨论多个地点给定变频器信号,似乎多数攻擂的都按照多个给定信号的方式来讨论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