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转速问题

楼主(2011-03-18):
现有一控制,一秒钟启动三次,每次转3转就停,而每次转的速度是从0到最高速1500转的速度。精度为+/-0.2度,为伺服电机转的角度。

网友A:
需要低惯量高转速的伺服电机,还要看机械设备的情况。

网友B:
关键是惯量的匹配和控制算法,当然机械的刚性也要保证。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速度要求也不高,位置模式就可以很容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