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故障还能动吗

楼主(2011-03-18):
编码器故障还能动吗

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能不能让伺服电机先转,可以不要精度,只要正反转先应付生产。

或伺服电机能不能先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A:
看看驱动器里有没有无编码器方式运转的功能

网友B:
基本没戏!

网友C:
伺服电机不能无编码器运行。

网友D:
编码器一般做测速反馈用,看一下驱动器反馈方式有几种供选择。

楼主:
编码器中9根线是什么,我们只接5根,如ABZ中一个有问题,能不能用另一个代。

网友E:
引用 楼主:

编码器中9根线是什么,我们只接5根,如ABZ中一个有问题,能不能用另一个代。

这样的话可以维修,大多只是一个芯片要换

网友F:
三凌伺服编码器坏了是动不了的。

网友B:
才了解到,三菱J2S的伺服电机如果编码器坏了,原厂维修价格为小两千块钱,几乎等于或高于小机座号的伺服电机原价,而用户一般又不能自行维修,所以基本上等于报废。

这就是垄断利润!国产编码器何时才能发力?!

网友G(2011-08-12):
什么时候 国人抖雄风的哦!

网友H(2012-02-15):
对:jxh 关于引用水边清浅横枝瘦 的回复内容:

编码器中9根线是什么,我们只接5根,如ABZ中一个有问题,能不能用另一个代。

这样的话可以维修,大多只是一个芯片要换

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一下芯片是更换什么类型的芯片,我们的MAXSON直流伺服电机也是编码器坏了,怀疑是里面芯片的问题,但是现在找不到芯片的型号及相关资料,可以给点建议吗?

网友B:
Maxon的编码器,体积很小吧!应该是定制品,与市面上的编码器可能差别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