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 BD 通信错误 求助

楼主(2011-03-18):
有台FX2N-48MR ,用FX2N-485 BD和变频器通信,再加一个PROFACE 触摸屏。已正常运行近5年,前些日子不能正常运行。经查为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信出现问题。重新换PLC,灌上程序和数据后通信恢复正常,但只要一插上触摸屏,PLC和变频器的通信马上报错。程序用的是原先的程序。有没有哪个达人碰到过此类问题,帮忙指教下。多谢!

网友A:
期待高手作答....................

网友B:
将变频器与PLC分开,那么触摸屏与PLC之间是否能通讯正常?

楼主:
触摸屏和PLC通信正常。可以显示修改数据

网友B:
单独与PLC通讯都正常,全部连上就出现PLC与变频器通讯故障,那这时候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还正常不?

变频器的接地以及PLC、触摸屏的接地线通讯线重新检查。

楼主:
触摸屏和PLC通讯正常。接线及外围环境正常,因为拆其它车上的PLC过来后一切正常。换上新的PLC就不能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B:
通讯设置有问题,相互之间有冲突。查看一下通讯配置D8120等

楼主:
我就是奇怪啊,和变频器通讯是用485的,而和触摸屏是直接用232的。而且这个程序已用了好几年了。难道新的PLC有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