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CP1H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图片是我的通讯协议设置,现在触摸屏和PLC的线是这样接的

使用这根通讯线,PLC和文本显示器可以连接上,和MT6070iH连接的时候可以看到通讯指示灯闪烁,但是比正常通讯的时候慢一些,1秒有4-5的闪烁频率。

1.MT6070iH和CP1H连接的电缆究竟是怎么定义的?

2.我的触摸屏设置那里错误了,怎么始终是通讯不上?

楼主:
第三张图的设置是一开始,后来在威纶通论坛请教了之后说要改成CJ/CS,改了之后问题依旧

网友A:
试试把PLC的串口1的通信设置为标准模式并下载后看看.

网友B:
通信线不对!2-2 3-3 5-9  45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线不对!2-2 3-3 5-9 45短接。



线就是这么接的,图片上就是2-2,3-3,9-9,PLC4-5短接

下面的图片是截取的触摸屏通信协议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PLC的串口1的通信设置为标准模式并下载后看看.

改了问题依旧。

楼主:
这是文本显示器的通信协议,文本显示器设置的是下面图片这种
改成CP1H之后的通信协议是下面这种

楼主:
这是MT6070iH的
MT6070iH设置为C/CQM1之后的通信协议

网友C:
还至于这么复杂

很容易连接的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变频器 等等

www.ytleader.cn

楼主:
用了几年这个,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威纶通的官方网站也比较混乱,竟然找了几个不同的通讯线接线图,都不知道6070iH到底是那个

网友C:
用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连接

楼主:
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初步怀疑是MT6070iH的欧姆龙通讯协议有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发现,到威纶通的官方论坛上看看,有好几个都有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PLC和通讯电缆接文本显示器就没有问题,

6070iH触摸屏试了一下其他牌子的PLC没有问题,单单就和CP1H连接不上,通讯的指示灯也闪烁(估计处于半连接状态),就是显示不了PLC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A:
我做过的和CP1H连接,下面电脑截屏你看看能帮你不?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触摸屏编译后的文件有问题,编译后的文件在反编译会出现:1寄存器超过显示范围,2,多次反编译后,有些控件的位置会重叠,3,反编译后对丢失控件(把键盘输入丢失了)

网友C:
编译有问题 你如何传到屏里的?

楼主:
好像是保存之后在编译就出问题,后来是反编译一下程序,在打开程序,把错误修改一下不保存直接下载到触摸屏里就好了

网友D:
到底行不行,我想用个CP1H,在屏里没看到CP1H的协议。威伦支不支持?

网友E:
支持和欧姆龙CP1H的通讯,在软件中添加的PLC名称为:OMRON CJ/CS/CP(高些的版本),OMRON CJ1/CS1(低些的版本)。

网友F(2011-04-18):
谢谢,刚好要用到的,目前正使用CP1H系列的和维纶系列的屏配套使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H(2017-10-23):
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与威纶通MT6070IH,为什么我用的RS232通信线与IH2能用,与IH5却通信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