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的AI AO DI DO如何选择

楼主(2011-03-18):
DCS中的模拟输入输出  数字输入输出端,怎么分辨接什么样的仪表!是不是现场仪表说明书上写的是电流信号就接DCS模拟输入输出呢?但是如何看是输入还是输出了!开关量的输入输出又是如何看呢!不知哪位师傅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A:
根据现场仪表的工况,例如一个切断阀,DO输出信号供电给切断阀,DI接切断阀行程反馈信号,指示阀门是否开启。

AO可控制变频器频率和调节阀开度等

AI可显示变送器,例如压力,液位,重量等信号

楼主:
对:妮维雅 关于

根据现场仪表的工况,例如一个切断阀,DO输出信号供电给切断阀,DI接切断阀行程反馈信号,指示阀门是否开启。

AO可控制变频器频率和调节阀开度等

AI可显示变送器,例如压力,液位,重量等信号

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受教了  那想热电阻 偶是模拟量输入信号吗

网友B:
热电阻 偶

一般DCS  另外有RTD  TC 模块

没有的话  应该是在模拟输入里边  厂家会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