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欧姆龙编程功能块

楼主(2011-03-18):
我在omron7.0里面想编程一个功能块,新建后,就是不会编,请教高手

网友A:
如果你安装的是CX-ONE,那么在桌面上有一个CX-ONE Introduction Guide Library的目录夹,其中有本《FB ST Introduction Guide》,你跟着照做就可以了。

楼主:
我安装的是CX-ONE,可是没有啊 ,师傅

网友B:
看软件帮助 ,怎么一步一步 建FB (Function   Block)。。。

楼主:
恩,谢谢了,师傅................

网友C(2011-11-12):
都是英文啊 ,有没中文的,我家的也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