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2系列配的是什么编码器?

楼主(2011-03-18):
说明书上只说是20位编码器,想了解下具体是什么编码器。

网友A:
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B:
2500*512线的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C:
台达A2是目前台达高端的一款伺服电机,编码器是20位的增量式编码器,等于把一个圆分为2的20平方等分。

南京年木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台达价格好,张定斌:13770769066

网友D:
增量的,通过了倍频处理,采用总线方式输出。。。

网友E:
顶楼上!专业!

楼主:
谢谢,这么说里面还是集成了霍尔传感器?

网友E:
应该没有霍尔元件,换相信号直接刻在编码器盘片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是有霍尔元件的话是不是还得有3根出线(U,V,W),我见过这样的编码器+5Vcc,Gnd,A,-A,B,-B,Z,-Z,U,V,W.这样的才是集成了霍尔元件吧.烦请波恩指教一下.

网友E:
这样的就是典型的带换相信号的增量式编码器,也是国内伺服产品的主流配置,U,V,W换相信号不是靠“集成了霍尔元件”,直接刻在编码器盘片上了!

请参考帖子:《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式[原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2.shtml#replyea 之“2008-10-27 10:43:15 78楼”中第二张图片示意。

网友F:
原来如此!谢谢!

        其实之前我见过大量的前无锡瑞普做的码盘,应该也带有换相信号的,只是我没很在意.因为这个厂家没有用码盘上的换相信号,而是另加了外置式霍尔元器件,编码器和霍尔信号也是做在一块电路板上的,只是在霍尔元件所在电路板和主电路板之间有几条连线.难道这是方便调相位?

网友G:
是正弦波码盘+模拟细分,还是普通码盘+斜率线性细分?

网友H:
20位的,北京微度科技

网友I(2016-12-29):
串行通讯传输信号方式。

网友J:
俺来学习取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