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第四期-RTU通讯方式及优缺点?

楼主(2011-03-18):
讨论主题:油田数字化建设中,对数量巨大的抽油机井的数据采集、监控是非常重要的,而抽油机井分布广泛,差异性大,从而对通信方式的要求也就很严格,根据自己实际工作情况,简述数字化油田抽油井数据采集到中心控制室的通信方式?每种通信方式的优缺点?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200MP(相当于2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基于RTU技术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安控科技严格执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四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RTU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和DCS等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勤奋、严谨、协作、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010-62971668-6425 张工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网友A:
        通信方式的选择是基于满足业务需求的需要,所以在系统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综合从业务需求、造价、稳定性、适用性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数字化油田抽油井数据采集到中心控制室的业务类型主要有三种,业务类型和需要的通信带宽如下:

这些通信方式对比表:

网友A:
    数字化油田抽油井数据采集到中心控制室的通信方式有:自建光纤、数传电台、无线网桥通信、GPRS通信、CDMA通信、3G通信、W-LAN通信、卫星通信、租借第三方运营商电路通信等。

网友A:
租借第三方运营商电路通信:
租借第三方运营商电路适用于在有运营商光纤线路可租借的各级单位之间使用。
租借第三方运营商电路可承载数据、语音和视频类型业务传输。
优点:有运营商提供链路建设和进行维护。
缺点:带宽有限、租用费用高企。

网友A:
数传电台通信:
数传电台适合于点多而分散、地理环境复杂等场合。

       数传电台带宽可承载数据和语音业务传输。

优点:造价低、使用稳定、组网方便、不受地形等的影响;

缺点:带宽低、传输的距离有限(一般不超过30公里)、通信带宽需要到无线电管理部门申请备案并每年交频点费、通信容易受天气和电磁干扰。

多说几句:数传电台方式曾经是油田SCADA系统最常用的通信方式,一度占据80%以上的份额,但由于带宽受限等原因,在数字化油田的建设过程中,数传电台通信方式慢慢被弃用,现在已经很少被选择作为数字化油田系统的通信方式了。

网友A:
自建光纤通信:
自建光纤适用于方便敷设光纤线路的地区使用,一般随管线或电力线路一并敷设。
自建光纤可承载数据、语音和视频类型业务传输。
优点:带宽高、没有运营费用。
缺点:建设投入大、线路容易被挖断或者挂断。

网友A:
无线网桥通信:
无线网桥适用于野外不易实现有线传输且无高大障碍(山峰或建筑)的环境。

       无线网桥可承载数据、语音和视频类型业务传输。

        优点:带宽较高、施工方便简单、组网方便等;

        缺点:受环境和地形的影响,传输距离有限、通信的稳定性不够高等。

        多说几句:现今数字化油田通信方式最常用的就是无线网桥,在综合指标上无线网桥还是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

网友A:
GPRS通信:
GPRS通信适用于野外不易实现有线传输且GPRS信号覆盖良好的环境。

        GPRS可承载数据业务传输,不大使用于语音及视频业务传输。

        优点:简单、方便使用、没有神马施工工作量;

        缺点:带宽低、实时性差、需要第三方运营商信号覆盖、需要支付第三方运营商费用等。

下转25楼。

网友B:
占一层,睡觉用!

网友C:
RTU具有的特点是:
 1、通讯距离较长
 2、用于各种环境恶劣的工业现场
    3、模块结构化设计,便于扩展)

4、在具有遥信、遥测、遥控领域的水利,电力调度,市政调度等行业广泛使用。

  RTU(Remote Terminal Unit)是一种远端测控单元装置,负责对现场信号、工业设备的监测和控制。与常用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相比,RTU通常要具有优良的通讯能力和更大的存储容量,适用于更恶劣的温度和湿度环境,提供更多的计算功能。

网友D:
         数据传输方式主要包括无线传输有线传输,数据监控模式包括站场本地监控远程调度中心监控等,目前油气田生产、管理已由传统方式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数字化油田抽油井数据采集到中心控制室的通信方式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种:光纤通信、数传电台、GPRS通信、SCDMA/CDMA通信、3G通信、W-LAN通信、VAST卫星通信、无线通信、租借第三方运营商电路通信等。具有代表性油田通信方式是,站场之间形成光纤网络,站与井之间利用无线远传技术,基本上实现了对井口油压、套压、温度和流量等数据的自动采集 。

        典型的例子有:长庆油田油区通信系统多种通信方式并存,主要有四种通信方式:150MHz集群通信方式、GSM无线接入固话方式、光纤通信方式、2.4G无线接入方式。其中,集群通信作为油田通信系统的最早采用的通信方式,广泛的运用在安塞油田、靖安油田、马岭油田、华池油田等开发油田。21世纪初,随着GSM网络范围覆盖油区,规模较小的站点则均安装了商务Ⅲ电话以实现基本的语音通信;随着光纤通信技术不断成熟及光缆价格大幅下降,新开发油田逐步形成了以光缆构成的主干通信网络;近年来,为了适应姬塬油田不断快速的开发,建设了2.4G无线接入小区域网络,缩短了通信网络的建设周期,实现了语音、数据上传的需要。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大庆油田通信正在使用的SCDMA系统是一套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的系统,它是一种同步码分多址的无线接入技术,通过采用智能天线、软件无线电以及自主开发的SWAP+空中接口协议等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系统容量和性能的稳定可靠。

        其它的例子如:冀东井站自动化系统的建设中,井口相关部分选用了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采集和控制设备。这些设备均支持ZigBee通信技术。ZigBee通信技术是一种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速率、低成本的双向无线通讯技术。

网友D:
无线通信:

优点:组网方式灵活,适应性好,网络的可扩展性强,适宜油田滚动开发、加密油井/站的建设。  建设周期较短,施工较为方便、容易。而且采用无线方式,设备数量、施工安装等总的工程投资一目了然,容易控制  。

缺点:在大型建筑内或山体等物体遮盖住设备本身时通信信号无或闪烁不定;传输距离较短,不能满足远距离传输要求;且容易信号干扰的影响,稳定性较差。

光纤通信:

优点:(1)通信容量大、传输距离远;一根光纤的潜在带宽可达20THz。采用这样的带宽,只需一秒钟左右,即可将人类古今中外全部文字资料传送完毕。目前400Gbit/s系统已经投入商业使用。光纤的损耗极低,在光波长为1.55μm附近,石英光纤损耗可低于0.2dB/km,这比目前任何传输媒质的损耗都低。因此,无中继传输距离可达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而且数据传输量大,特别是在视频传输方面的优势明显,实时性较好!
  (2)信号串扰小、保密性能好;
  (3)抗电磁干扰、传输质量佳,电通信不能解决各种电磁干扰问题,唯有光纤通信不受各种电磁干扰。
  (4)光纤尺寸小、重量轻,便于敷设和运输;
  (5)材料来源丰富,环境保护好,有利于节约有色金属铜。
  (6)无辐射,难于窃听,因为光纤传输的光波不能跑出光纤以外。
  (7)光缆适应性强,寿命长。

缺点:光纤整体传输系统价格相对较高,光纤铺设、连接需要专门设备,并且安装调试困难,存在故障难找,损坏不易维修等缺陷,对于2km~3km内近距离视频传输而言,也许光纤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质地脆,机械强度差。
  (2)光纤的切断和接续需要一定的工具、设备和技术。
  (3)分路、耦合不灵活。
  (4)光纤光缆的弯曲半径不能过小(>20cm)
  (5)有供电困难问题。

CDMA通信:
 CDMA是一种基于码分多址的第二代数字移动通信系统,通信适用于野外不易实现有线传输且CDMA信号覆盖良好的环境。CDMA可承载数据业务传输,不大使用于语音及视频业务传输。
     优点:简单、方便使用、没有神马施工工作量;
     缺点:带宽低、实时性差、需要第三方运营商信号覆盖、需要支付第三方运营商费用等。

数传电台通信:
    使用无线数传电台通信主要有以下优缺点:
    优点:设备可移动、设台简单、费用较低、半径10公里以下网络建设费用低。
    缺点:需要频率审批,距离大于20公里时需要中转,半径10公里以上的网络建设费用开始增高。

GPRS通信:

GPRS通信方式是建立在公众网上的一种通信方式,在国内网络的运营商是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各有特点。与无线数传电台相比主要有如下特点:
    优点:使用公众网络通信范围大、网络可靠性较高。建网迅速。各分站可同时发送数据。
    缺点:可靠性依赖互连网和GPRS无线分组业务,通信范围受限于GSM网络范围。响应速度较慢。使用时需要付费。

网友D:
3G通信技术:

优点:是能极大地增加系统容量、提高通信质量和数据传输速率。此外利用在不同网络间的无缝漫游技术,可将无线通信系统和Internet连接起来,从而可对移动终端用户提供更多更高级的服务。

缺点:是带宽有限、实时性不高、需要第三方运营商信号覆盖、需要支付第三方运营商费用等。

卫星通信:

优点:指通信质量好、可靠性高。卫星通信的传输环节少,不受地理条件和气象的影响,可获得高质量的通信信号。
缺点:指在大型建筑内或山体等物体遮盖住设备本身时通信信号无或闪烁不定 。

W-LAN技术:
 W-LAN适用于野外不易实现有线传输且W-LAN信号覆盖良好的环境,可承载数据、视频等业务传输。
     优点:带宽较高、简单、方便使用、没有神马施工工作量;
      缺点:传输距离短(最多只有几百米)、稳定性差、组网难度大等。

网友D:
楼盘大开发,纯粹占楼用

网友E:
数字化油田抽油井数据采集到中心控制室的通信方式主要有:人工巡检、数传电台方式、GPRS方式、电力线载波方式、光纤传输、无线微波传输、电话线传输、3g网络、cdma通信等。

网友E:
人工巡检。人工巡检作为最基础的方式已经跟不上现阶段油田发展的脚步,优点现在已经体现不出来。

缺点倒是不少:首先,人工巡检无法实现及时发现故障,巡检周期过长;其次,工人上井受天气因素影响大;最后夜间值班工人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并且巡检工人工作强度大、工作效率低。

网友E:
数传电台方式:

优点有:数据电台技术成熟,比较稳定,组网容易。

缺点:传输数据量小,只能传输语音和控制信号,对视频信号传输较慢,而且采用数传电台的通讯模式,不仅需建造发射塔,而且覆盖范围非常有限,它地位固定,不能移动,且投资成本高,覆盖范围越广,建造费用也越高。而且通讯效果受地形因素的影响,如油井处于低地或与发射塔之间存在障碍物阻挡,将阻碍发射塔和终端的通讯,此外,数传电台还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网友E:
GPRS方式:GPRS 是一项新兴的数据传送业务,它利用现有的GSM 基站系统,通过和Internet 的连接就可以实现数据的远距离传输!

优点:运行稳定可靠,漏码误码极少,而且不需组建自己的网络,大大节省了组网成本。实践证明GPRS 技术非常适用于要求实时性的、大数据量传送的应用场合。建设成本较低,通讯范围较宽,稳定性好。便于采集生产数据,有利于科学决策。

缺点:油田一般都在一些偏远地区,容易存在信号盲区,而且GPRS数据传输量较小,其最大的问题还是后期投资金额大,由于租用的是通讯运营商的网络,因此每年须向其提供大量租金,当油井数量很大时,如几千口油井,那么在安装结束后每年租用线路将是一笔庞大开销。

网友E:
电力线载波方式:电力线载波通信方式是电力系统特有的通信方式,它是利用现有电力线,通过载波方式高速传输模拟或数字信号的技术。

优点:由于使用坚固可靠的电力线作为载波信号的传输介质,因此具有信息传输稳定可靠、路由合理特点,是唯一不需要线路投资的有线通信方式。电力线网络是油田现场最为成熟、覆盖面积最大、使用最广泛的现有网络,如果利用原有的电力线网络稍加改造进行数据传输,性价比是较高的通讯方式。
电力线作为通讯载体的优势
1.无须铺设信号电缆,减少建设投资,即插即用。
2.没有施工成本,通讯线路与电力线路为一体。
3.减少维护量,不另设专用通讯线路,后期运行费用很低。

缺点:电力线载波方采用的是电力系统的电力线,依赖性较强,且电力系统信号会对传输数据有影响!

网友E:
光纤传输:

 优点:数据传输量大,特别是在视频传输方面的优势明显,实时性较好!

缺点:建设成本高(不过现在光线技术进步较快,这个问题以后慢慢可能会好很多),出现故障后修复困难,且建设好后续费用要求较高。

网友E:
无线微波传输:

优点:这种传输方式在小范围呢,无障碍的条件下是非常好的方式,数据传输量也较大。实时性较高,性价比较高,而且建设施工方便,组网方便。

缺点:传输距离较短,不能满足远距离传输要求。容易受到地形和信号干扰的影响,稳定性较差。但是由于其性价比的优势,现在应用相当广泛。

3G通信技术:

优点:简单,数据传输速度快,特别在视频方面优势明显。而且可将无线通信系统和Internet连接起来,从而可对移动终端用户提供更多更高级的服务。

缺点:需要第三方技术,依赖性太强,而且后续费用较高。实时性方面性能不好。

DMA通信:

 优点:安装方便、简单,CDMA覆盖的环境下就行

缺点:需要第三方支持,带来的后续运营费用过高。实时性不好,数据传输量小,

楼还是占少了,不够用的了!!

网友F:
      目前我国油气田数据采集大多已实现自动化采集,数据传输方式主要包括无线传输和有线传输,数据监控模式包括站场本地监控和远程调度中心监控等,整个油气田生产、管理已由传统方式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随着油气田数据采集方式的不同以及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结合我国当前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油气田采用的数据传输通信方式也由早期的以电话上报为主逐步向光纤传输为主转变。对应于以人工采集为主的老油田传输方式以电话上报为主,少部分联合站和大的接转站场已实现数据传输采用微波或光纤方式

除上述数据传输方式外,目前有些油气田还有利用移动GPRS网络传输数据、电话线传输数据、微波传输数据等多种方式。多种通讯传输方案比较如下:

      由于油气田大多位于偏远地区且分散,利用移动GPRS网络传输数据,对于个别油气田来说,可能存在着信号盲区的情况。微波方式与上述无线电台传输数据一样存在着易受外部天气等电磁环境的影响问题。
       可以看出采用光纤传输数据要比无线电台传输数据等其它方式的优点更多,随着光纤通信技术的大量应用,目前不论是光纤通信设备,还是光缆等配件,其售价都在逐渐降低,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建议以后新建的项目从井口—站场—调度中心之间均采用光纤传输数据,已实现真正的数据的无缝传输,提高自动化管理水平

网友F:
下面重点介绍下光纤传输数据的关键技术及实现

1、井口—站场光纤传输数据部分

      相对有人值守的站场来说,井口采集的数据量较少,要求传输的速率也较低,如苏里格气田井口采集的数据主要有井口压力、安防视频信号。目前不论是油田还是气田,井口大都是无人值守,不需要语音信号的传输,针对这种传输要求,在选择光纤通信设备上来说,与常规的有人值守的站场的光纤通信设备就有很大的不同。在光纤通信设备的选择上,可选择单独提供数据和视频业务的设备,也可选择综合提供数据和视频业务的设备。两种方式各有千秋,从业务的独立性考虑,建议采用单独提供数据和视频业务的分离设备较好。
目前典型的数据和视频光端机如下表所示:

      由于井口大多无人值守,没有安装光纤通信设备的房间,设备的安装非常关键,一般设备应安装在一根约8~10高的竖立钢管上部,并置于铁制防雨箱中,且能防盗。鉴于这种特殊情况,也要求光纤通信设备选择时要选择体积较小、适宜室外环境条件、坚固耐用的设备。设备选择时要充分考虑设备安装的外部环境条件。另外,设备的外壳和安装设备的铁箱均要做防雷接地,接地电阻不小于4Ω。
      油气田井口—站场之间一般均有输送油气的管道,因此井口—站场之间的光缆采用铠装埋地敷设光缆与输送油气的管道同沟敷设,以节省光缆敷设的费用。

2、站场—调度中心光纤传输数据部分

    油气田站场一般均有人值守,并且采集的数据量较大,需要传输的数据业务量及视频信号量均较大,并且需要提供话音业务等。针对这种情况,目前油气田站场—调度中心之间光端机设备选择上,综合考虑了上述数据、语音和视频等业务需求,采用P D H或S D H系列的光端机。P D H或S D H光端机是两种类型的光端机,主要技术指标如下表所示
PDH设备与SDH设备相比,存在以下主要缺点:
首先,PDH光端机组网单一,多数只能组成简单的点对点网络,局端机房将会堆叠大量的PDH光端机和大量接口转换器或光纤收发器等设备。这给整个网络的运营和维护带来了麻烦,不利于网络结构优化和业务整合。
其次,由于PD H光端机光口没有统一的速率标准,在大多数汇聚层与接入层的结合点上,接入层PDH光端机与汇聚层SDH光端机网络只能通过E1等物理接口实现“背靠背”连接。这就需要大量的电缆以及DDF配线架,不仅增加了相应的机房面积相当可观的附件成本,而且由于E1电缆的调整大多依赖人工方式,大大增加了电接口接触的概率,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第三,采用PDH光端机阻断了汇聚层与接入层之间在网络管理上的有机联系,运营成本增加,业务转接复杂,难以实现集中监控以及资源灵活调配,造成了管理上的盲区。鉴于上述原因,建议在新建的油气田项目中,尽量采用SDH光传输设备。站场—调度中心之间一般均有输送油气的管道,因此井口—站场之间的光缆采用铠装埋地敷设光缆与输送油气的管道同沟敷设,以节省光缆敷设的费用。

网友A:
CDMA通信:
 CDMA通信适用于野外不易实现有线传输且CDMA信号覆盖良好的环境。
 CDMA可承载数据业务传输,不大使用于语音及视频业务传输。
     优点:简单、方便使用、没有神马施工工作量;
     缺点:带宽低、实时性差、需要第三方运营商信号覆盖、需要支付第三方运营商费用等。

网友A:
3G通信:
 3G适用于野外不易实现有线传输且3G信号覆盖良好的环境。
 3G是个新东东,个承载数据、语音和低码流视频传输需求,不建议用于实时视频传输业务。
     优点:简单、方便使用、没有神马施工工作量;
     缺点:带宽有限、实时性不高、需要第三方运营商信号覆盖、需要支付第三方运营商费用等。

网友A:
W-LAN:
 W-LAN适用于野外不易实现有线传输且W-LAN信号覆盖良好的环境。
 W-LAN可承载数据、视频等业务传输。
     优点:带宽较高、简单、方便使用、没有神马施工工作量;
      缺点:传输距离短(最多只有几百米)、稳定性差、组网难度大等。

网友A:
卫星通信:
 卫星通信在其它通信方式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使用。
 卫星站可承载数据业务传输。

      优点:传输的距离不受限制;
      缺点:带宽低,费用高得吓死人,基本上是用不起的。

网友A:
原创分割线----------------------------------------------------------------------------------------------------

以下摘录腾控王总早年写的SCADA教程中关于通信的内容:

        SCADA中通讯系统显得非常的重要,可以看成SCADA系统的神经系统。而通讯实际是单独的一门学科,想在这里用一个章节讲清楚基本是不太可能的。这里只能给出一个粗略的说明,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有关通讯系统和原理的书籍。
通信系统的基本模型见图3-1。图31-1中发送端的信息源把消息m转换成信号g(t)。为了使信号适合于在信道中传送,由发送设备将它变换为s(t)后再送人信道。信道是指传输信号的通道。图3-1中噪声源是信道中的噪声以及通信系统中其它各处噪声的集中表示。由于噪声的干扰,接收端收到的信号r(t)可能不同于s(t)。接收设备把以r(t)转换为输出信号g’(t),它是g(t)的近似或估计值,最后受信者将g’(t)转换成对应的消息m’(t)。

        由g(t)到s(t)称为信道编码,一般调制方式有ASK,FSK,PSK,QAM,TCM等等。信道编码经常用在有线和无线通信。随着DSP计算能力的提高,AD、DA速度和精度的提高,以及数学方法的发展,现在信道编码的能力越来越接近香农信息论的理论值,在电话线上,香农信息论的理论值在64K以下,而实际的调制解调器可以达到33.6K甚至56K的速度。
正弦振荡的载波信号可以用 Asin(2*π*ω*t +φ),各种调制方式可以用下面的数学公式加以描述。
ASK 信号 s(t)= Asin(2*π*ω*t +φ) g(t)=1
s(t)= 0 g(t)=0
FSK 信号 s(t)= Asin(2*π*ω1*t +φ) g(t)=1
s(t)=Asin(2*π*ω2*t+φ) g(t)=0
PSK 信号 s(t)=Asin(2*π*ω1*t +π) g(t)=1
s(t)=Asin(2*π*ω1*t +0) g(t)=0
PSK和FSK还有很多变型的方式,如DPSK,MSK等。
QAM和TCM过于复杂,在这里不便赘述,请参考有关书籍。
        由于通讯过程中存在噪声干扰,就有可能出现差错,那么就要进行差错控制,差错控制的方法就是编码。通讯编码的数学理论基础是《近世代数》,里面研究群环域的概念,详细内容可以参考相关书籍,而编码解码、检错和纠错是通信与编码学科研究的范畴,国内典型的教材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王新梅老师编写的教材,其缺点过于深奥,不太好懂。
        而在SCADA系统中经常用的是检错,纠错除了特殊的场合很少使用,检错主要是两种编码方式校验和和CRC校验。
        和校验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对信息进行加法运算或者模2加法运算,接收后对信息进行同样的运算,比较运算结果和传输来的校验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认为是正确的,否则认为错误。这个算法实现起来非常简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其基本原理存在着出现差错检不出的可能,适合于信道质量比较好的场合。
        CRC校验方法可以检出的错误远远超过了和校验,适合比较恶劣的通讯场合。
        CRC校验比较复杂一些,它有一个生成多项式g(x),信息可以看成一个i(x),设校验位为16位,则校验多项式 r(x)=x↑16 *i(x) / g(x)。则整个发送序列多项式为 t(x)= x↑16 *i(x) / g(x) + r(x)。接收时,如果没有差错则用t(x)/g(x)=0, 如果有差错就不是0。这样就可以知道差错了。人们已经找到很多的标准生成多项式,比如
CRC-16 g(x)= x↑16+ x↑15+ x↑2+1
CRC –CCITT g(x)= x↑16+ x↑12+ x↑5+1
        而CRC的计算需要进行移位和模2加运算,计算机除非有专门的硬件设备,否则计算起来很慢,为了提高计算速度,一般采用查表计算的方法,把运算转换成查表和字节运算,这样使得运算速度大大提高。下面的一段程序是MODBUS CRC校验的计算方法,体现了上述的思想。
const unsigned ch 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网友G:
在冀东井站自动化系统的建设中,井口相关部分选用了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采集和控制设备。这些设备均支持ZigBee通信技术。ZigBee通信技术是一种近距离、低复杂度、低功耗、低速率、低成本的双向无线通讯技术。ZigBee技术是基于IEEE802.15.4物理层、MAC层和数据连接层上制定出的标准,具有高可靠、高性价比、低功耗的网络应用规格。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是行业领先的工业级RTU产品供应商和系统集成服务商,拥有完善的远程控制终端(RTU)产品链,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
2.2.1无线电量模块
抽油机井、电潜泵井的数据采集设备,选用的是北京安控公司的Super32-L308无线电量模块,可实现对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和对抽油机的启停控制以及状态采集。模块具备6路AI、4路DI、4路DO通道。在通信接口方面,具备1个RS232接口、1个RS485接口,内置了高性能的Zigbee通信芯片,并配套提供2.4G高增益天线。

Super32-L308无线电量模块采用先进的32位处理器,不仅能完成逻辑运算、定时、计数控制,还能实现数据处理、通讯联网等功能。与同类RTU相比,具有更大的存储容量,更强的计算功能,更简便的编程与开发能力;强大的通讯组网能力和卓越的环境指标特性,能够适应各种恶劣工况环境。通过无线通讯协议与计量间无线数据采集器进行数据通讯。

2.2.2无线载荷位移传感器
抽油机井选用了北京安控公司的SZ902N型号无线载荷位移传感器,可自动测量功图和自动测量冲次,实现对有杆泵示功图的采集。示功图数据以Zigbee无线通信方式,传输到井口无线电量模块和计量站无线数据采集器通信主站

SZ902N型号无线载荷位移传感器,设备简单,只有一个与传统载荷传感器相似的终端组成;安装方便,与传统的载荷传感器安装方法相同,但是免去了有线仪表电缆敷设的施工量,安装简化快捷;运行稳定,使用电池供电,可消除外界电网干扰;安全防盗,示功仪与卡锁一起上下运动,不易被人为破坏;技术先进,可设置多个频点,避免同频干扰;方法新颖,利用加速度传感器获取位移量;绿色产品,利用太阳能充电安全环保。通过无线通讯协议与计量间进行数据通讯。

2.2.3无线压力变送器

无线压力变送器选用的是北京安控公司的SZ903D产品,实时监测油压、油套的压力和注水井注水压力。SZ903D无线压力传感器,就地显示配置液晶显示器;采用防H2S腐蚀设计;适用于各种恶劣的使用环境;具有功能强、可靠性高、应用灵活、操作方便等特点。通过无线通讯协议与计量间进行数据通讯。

2.2.4无线网关

杆泵井采集器和计量站无线数据采集器主站,均选用了北京安控公司的SZ932无线网关产品。该设备具有1个Zigbee无线接口、1个RS485接口、1个RS232接口、1个TCP/IP网络接口,因此可以广泛用于以下场合:(1)实现第三方产品的协议转换;
(2)实现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之间的转换。
(3)作为网关设备,将有线RS232/RS485或者无线通信转换为网络数据传输;
在冀东井站自动化系统中,SZ932无线采集器可以通过标准的RS485通讯协议对螺杆泵变频数据进行采集,然后以Zigbee无线方式,将螺杆泵变频器数据传输到计量站,从而满足了第三方产品设备更好的接入。
另外,每个计量站的无线数据采集器同样也采用了SZ932无线网关。其作为井口设备的通信主站,以Zigbee短距离无线通信方式,与现场无线仪表或无线RTU通信;然后经网关通过光纤网络传输到作业区监控中心的上位机系统。

2.3网络通信设计
从系统结构图可以看出,通信设计采取了无线和有线相结合的方式,达到实时数据采集、传输、远程控制等效果,并将相应数据传输至后台网络,实现后台信息共享,信息管理等应用。
2.3.1无线应用部分
每个计量站下辖的井口,一般分布在以计量站为中心、半径1公里以内,相对比较集中。采用短距离无线技术可以节省成本同时也降低了施工强度。采用ZigBee无线技术,应用在现场无线仪表和无线RTU与计量站无线数据采集器之间的通讯上。
无线技术采用的是ZigBee的无线网络协议,ZigBee是一种无线连接,可工作在2.14GHz(全球流行)、868MHz(欧洲流行)915MHZ(美国流行)3个频段上,分别具有最高250kbit/s、20kbit/s和40kbit/s的传输速率,它的传输距离在10-75m的范围内,但可以继续增加。
2.3.2有线应用部分
计量站是分散的,且与作业区监控中心的距离相对较远。井口采集数据和视频监控数据要统一传送到中控室,采取了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数据通讯量大的光纤作为媒介,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实时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3.系统实现的功能
数据采集包括井口数据采集、计量站数据采集和作业区监控中心。
3.1井口数据采集部分
1) 功图法量油
在井场,井场配套无线载荷位移传感器SZ902N,实现油井功图全天候采集。在作业区监控中心则安装专门的示功图量油诊断软件,及时掌握油井产量情况和分析故障原因。
2)电参采集、油井压力采集
在抽油机控制箱配套无线电量模块Super32-L308,监测抽油机上下行过程中三相电流和三相电压的变化情况;监视抽油机运行状态,对电机缺相、过载、空转等故障实现自动报警,并能根据控制中心命令实现启停控制。
在油井上安装无线压力传感器SZ903D,实时监测油压和套压的变化。
3)螺杆泵井
在螺杆泵井控制箱内配套无线采集模块SZ932,无线采集模块SZ932提供了标准的RS485接口,能够与螺杆泵控制变频进行通讯。采集变频实时数据,了解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电功率、功率因数和电能等参数,并据此制定节能降耗措施。
4)电潜泵井
在电潜泵井控制箱内配套无线电量模块Super32-L308,通过电流互感器对电泵井的三相电流进行实时监控。
5)注水井
在注水井安装无线压力变送器SZ903D,实时监测注水井压力的变化。

3.2计量站数据采集部分
1)计量站无线采集主站
计量站无线采集器SZ932实现了两级通信方式:每个计量站下辖的现场无线仪表和无线控制器的数据,首先要传输到计量站无线数据采集器主站,然后再经网关集中批量地传输到上位机系统。
两级通信方式的优点:将井口无线仪表和设备,首先以计量站为单元,分别独立地进行数据采集,提高了采集效率,缩短了轮训周期;而作业区监控中心则只需与计量站无线数据采集器通信,而不必直接面对现场数以千计、输出接口各异的设备(仪表、电量采集单元、变频器等),降低了中控室上位软件的工作负荷和软件复杂性。
2)计量站PLC
计量站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7-300系列PLC,实现对计量间内数据的采集、计算和控制。实现计量站的无人值守功能。

3.3作业区监控中心部分
中控室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SCADA)系统,主要实现流程监控、功图分析、生产曲线、报表生成、操作日志和报警等功能。有着信息完整、提高工作效率、正确掌握系统运行状态、加快决策、能帮助快速诊断出系统故障状态等优势。提高了油田油井系统运行可靠性、安全性与经济效益,减轻了调度员的负担,实现了油田调度自动化与现代化,在提高调度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操作水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无线井站自动化系统的优点、效益分析
与传统的产品选型和系统设计相比,冀东无线井站自动化系统在建设和使用中均显示出了独特的优点:
4.1施工简便、低成本,节省材料和人工
油田传统的井站自动化系统的建设方式,以冀东原有的老区块为例,采用的是模拟仪表和有线通信传输。模拟仪表传输和有线通信方式,在施工安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敷设信号电缆、通信电缆(如RS485电缆),涉及到在井场挖沟和安装电缆护管等。人工费用和材料费用造成施工成本高。
而在无线井站自动化系统中,这一部分的施工费用不存在了,信号传输和通信传输均简化为无线通信的调试,施工成本被降到了最低。

4.2施工快捷,建设周期短,便于后期维护
由于新系统的建设省略了在井场动土挖沟、动火电焊等施工,因此施工速度提高了数倍。
以北京安控公司生产的U型无线载荷传感器的安装为例,传统的信号电缆敷设和传感器安装需要至少半小时以上,而该传感器减少了安装抽油机光杆卡子和电缆敷设的时间,因此正常的安装时间缩短到了10分钟以内。
井场内自动化设备的安装施工中,都需要对油井停机停电,而停机就意味着油井减产。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施工速度的提高就等于是生产效益的提高。
在系统的后期维护方面,冀东老区块原有的信号和通信电缆,在修井作业中经常被重型车辆轧断和遭到人为破坏。而无线产品则免除了这一问题。

4.3适合于规模施工,全面建设数字化油田
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产设备的推陈出新,油田专用的RTU、PLC产品的采购成本已经逐渐降低;而无线技术的应用,则带来了施工费用的大大降低。
仅仅在数年以前,油田自动化建设的投资还只能针对重点区块、建设重点工程。而目前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则为全面建设数字化油田创造了条件。

网友C:
ZIGBEE虽然是个发展很快的无线技术,但是在油田上面使用ZIGBEE还不不太现实,好像是3G开始在应用,09年胜利油田召开仪表无线数据传输会议,主流还是倾向于借用成熟的无线网络,现场油井传感器数据传输还没有定型,还处于探讨阶段

海上采油各个油井平台和中心控制平台数据通信模式还是:定向天线+无线网桥+RTU,数传电台,GPRS多重组合使用

网友H:
        ZIGBEE的应用会带来灾难,虽然它的蜂窝组网方式非常有意义,但是要命的是,只要有一个出了问题,干扰一片,而且你不知道是那个出了问题。

        要怎么做你懂的,一个一个去断电,看断到那个好了,那么就是它了,关键是你折腾得起吗?

网友E:
接楼上的介绍一下ZIGBEE技术。

基于zigbee技术的油田油井测控方案

1、zigbee应用原理

  根据油井的分布规律系统采用ZIGBEE 技术和其他无线技术结合。由于油井一般是成群分布,单一油井和其他油井相距交远的情况不多。在井场内部和井群内部由ZIGBEE 终端节点,路由节点,协调器节点组成一个无线网。整个井群的数据再经GPRS 或GSM 传回相距交远的数据中心和使用单位。在数据中心或使用单位经过对数据处理,对油井进行时时监测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压力检测装置,具体地说是一种油田无线遥测油井和水井压力巡回检测装置。该装置包括有在井口安装的具有无线收发功能的智能压力采集器和显示并存储压力等信息的手持巡检仪表。本实用新型由内电池供电,通过无线通信进行可识别井号、采集数据具有时间信息的压力检测。使用本装置,可使检测压力时无需打开防盗箱,可在防盗箱或防盗罩外无线读取压力,测试安全方便,大大减轻劳动强度,有效提高巡井质量,可促使巡检人员在规定的时间、确定的油井和水井位置取得实际、有用、数据准确的压力检测值,有利于确保基础分析数据的准确性,为油田生产过程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调控措施,为增产措施提供依据,促进油田的生产。

  在我国油田无论是水网、沙漠还是高原、严寒地区,油井的数据采集基本上靠人工完成,无论盛夏酷暑还是冰雪旱天,采油工都必须到现场采集油井示功图、平衡度、油套压、油温及产液量等井口生产数据,工人劳动强度大,且数据的准确可靠性完全依赖于采油工人的工作责任心。海上油田的生产管理则更加困难,常常要借助于庞大的集输管线及增加采油平台来降低现场管理难度,采油井的生产参数经常受到天气变化和交通工具的影响无法正常获得,严重影响了油井的自动化管理。应用油井远程监控系统对于实现油井管理的自动化、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及加强现场事故应急处理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各种数据采集系统、监控系统在油田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油井远程监控系统数据的准确采集、可靠性、便于维护性成为制约整个系统正常、可靠运行的关键,目前抽油机井数据监测普遍选用载荷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或脉冲发生器)、监控器、电参量传感器等,分别安装于悬绳器、游梁及控制柜上,各个信号采用有线方式汇集到监控器上。

  Digi推出的无线远程zigbee系统集先进、成熟的计算机、通信、数据采集及传感器技术于一体,通过高精度的数据采集器,获取安装在油井、联合站、接转站、注水站、计量站、配水间等采油设备上的电流、电压、温度、压力、液位、流量、含水等数据,用无线网络将远程数据上传至油田的局域网上,实现对采油过程的全面监控系统具有数据检测、数据共享、数据显示、辅助分析、报警、权限设置等功能。

  采用无线技术作为传感器与RTU之间的通讯方法,将传感器、变送器、MPU控制器及无线收发模块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体化的微功耗无线智能网络传感器,实现生产参数的无线采集。

网络构成示意图

2、具体应用和主要性能

     基于802.15.4/zigbee 技术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油井监测系统,采用大量传感器无线组网传输的方式,完全摈弃了传统的单一使用GPRS,GSM,数字电台监控油井的方法。使设备费用投入大及运营成本高,维护难度大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大大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施工方便,并实现油井井场内无线化

    主要性能:
  802.15.4/zigbee 的无线网络,免无线电申请许可;
  独立知识产权的无线协调器、路由器、桥接器、测温终端产品;
  最大网络连接能力:65000 个节点;
  支持星型,树型,网型网络拓扑结构;
  空旷视距环境无线通讯距离600 米;
  每个油井根据监测参数不同可有不同节点数组成;
  每个油井群可由不多于65000 个节点组成;

3、系统构成

  1、局域无线收发模块
  2、无线示功图测试仪
  3、无线模拟量传感器
  4、无线RTU

4、系统特点

  1、系统集成化程度高
  2、技术成熟
  3、安装简便
  4、Zigbee通讯不需要任何费用

网友I:
数字化油田抽油井数据采集到中心控制室的通信方式有有以下几种:
1、电缆直连,监控中心与被管设备通过专线(一般是网线或者串口线)直接连接!

优点:由于监控中心和被管设备相隔不远,出现问题时,很方便定位问题,组网成本较低。

缺点:这种监控方式只适合距离较近的应用,距离较远时,线路铺设费用较高。

2 、电路型有线Mdoem通信,讯监控中心与被管设备相隔距离较远,不方便采用专线直接连接,此时在监控中心侧和被管设备侧各安装一台有线Mdoem(调制解调器)模块,当任何一方需要和对方通讯时,就以拨号的方式和对方建立连接,然后按一定的格式将通一讯内容传送给对方。

缺点是:必须在监控中心和被监管设备之间建立有线连接,工程量大,成本很高,而且只能一对一的监控。 这种方式在模拟电话网时期使用的较多。

3 、电路型无线Mdoem通信、当蜂窝系统出现后,可以无线通讯了,在网络能够覆盖的范围内,将有线Mdoem模块换成无线Mdoem模块,建立监控中心和被管设备的联系。

优点:成本有所降低

缺点:仍不能克服一对一监控的缺点。

4 、短信方式通讯,移动通讯网络发展到了2代(Gelleration,G)以后,短消J自、出现了,人们发现可以利用短消息传送少量的数据,来达到监控的目的。

优点:可以克服一对一监控的缺点。且建设成本较低

缺点:带来了两个新的问题:短消息传送时间不确定,可以从十 几秒到几十、几百秒不等,甚至有可能发生短消息丢失现象,实时性不好,而且短消息最大只能传送160个字符,对监控信息的长度有严格的要求,不适合大数据量的监控需求。

5 、GpRS数传方式,通用分组无线系统(GeneralpaeketRadioSystem,GpRS)是在现有的GsM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分组数据承载业务。GPRS与GSM系统最根本的区别是,GSM是一种电路交换系统,而GPRS是一种分组交换系统。

优点:GPRS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或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且具有“实时在线”、“按量计费”、“快捷登录”、‘高速传输”、“自如切换”等优点。

缺点:由于采用的是分组交换技术,数据传输速率最高理论值能达171.2kb/s,而电路交换数据(CireuitSwitchData,CSD)业务,其速率只有每秒96K比特。GPRS方式还可以利用现成的TCP/PI协议。

所以,GPRS方式特别适合一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突发性大流量数据的监控,正在成为监控领域的宠儿

6、光纤通信,光纤通信的原理是在发送端首先要把传送的信息(如话音)变成电信号,然后调制到激光器发出的激光束上,使光的强度随电信号的幅度(频率)变化而变化,并通过光纤发送出去;在接收端,检测器收到光信号后把它变换成电信号,经解调后恢复原信息.

有如下特点:

(1)通信容量大、传输距离远;一根光纤的潜在带宽可达20THz。采用这样的带宽,只需一秒钟左右,即可将人类古今中外全部文字资料传送完毕。目前400Gbit/s系统已经投入商业使用。光纤的损耗极低,在光波长为1.55μm附近,石英光纤损耗可低于0.2dB/km,这比目前任何传输媒质的损耗都低。因此,无中继传输距离可达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2)信号干扰小、保密性能好;

  (3)抗电磁干扰、传输质量佳,电通信不能解决各种电磁干扰问题,唯有光纤通信不受各种电磁干扰。

   (4)光纤尺寸小、重量轻,便于铺设和运输;

  (5)材料来源丰富,环境保护好,有利于节约有色金属铜。

   (6)无辐射,难于窃听,因为光纤传输的光波不能跑出光纤以外。

   (7)光缆适应性强,寿命长。

   (8)质地脆,机械强度差。

  (9)光纤的切断和接续需要一定的工具、设备和技术。

   (10)分路、耦合不灵活。

   (11)光纤光缆的弯曲半径不能过小(>20cm)

   (12)有供电困难问题。

网友I:
7、3G通信方式:

优点:简单、方便使用、施工方便;
缺点:数据传送量小,速度慢,需要第三方支持,后续运营费用较高。

8、卫星通信方式:

优点:简单,施工方便,传输的距离不受限制;
缺点:带宽低,费用太高,需要地反方支持,依赖性较大,后续运行费过高。

网友H:
高手很多嘛。。。。。。。。。

网友D:
手确实都长得很高!!!!!

网友J:
一等奖
Rzrwapu 马甲6号
二等奖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RZB123 玻璃的心
Zxjjynl Zxjjynl
the_wise 最后回复
zhxl198808 zhxl19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