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请达者解惑!变频器开关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在690V的变频器里,

施耐德ATV71的默认开关频率是2.5KHZ,

而SIEMENS的S120居然是1.25KHZ, 也可以设成2.5KHZ, 但要降容10%左右。

开关频率不同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呢?

发热(变频器,电机)?谐波?干扰?响应速度?

请各位贤达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对变频器载波频率含义和影响说的很清楚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1/2009011908321000005-1.shtml

楼主:
多谢大侠,此帖子在多个论坛都有见过,但纸上得来终觉浅!

可否如此理解:降低开关频率对变频器来说,可以减小噪音,同样的IGBT发热少了,变频器标称的容量就可以大些。

但对整个系统来说,输出的电流谐波多些,电机的发热多些,速度或转矩的响应也会慢些?整个系统的性能会差些?

在相同的标称容量下,不考虑商务因素,SI20或G150是否应该比ATV71便宜10%?

6SE70的默认开关频率也是2.5KHZ,为什么S120降下来了呢?不会只为省钱吧!?

欢迎指点或拍砖!

网友B:
开关频率,也称转换频率、脉冲频率,取值范围在1至十几,一般取1至4khz

开关频率越高,则波形越好,效果越好,然电力开关器件的发热也越大,所以需要降容

开关频率与响应速度无关,对电机的影响也有限

网友C:
1、为了获得平均电压波形为正弦波形,采用高频载波正弦调制的开关信号,驱动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

2、调制的方式可以是等幅调频波,也可以是等频调宽波;

3、载波的频率高,可以获得较好的波形,载波的频率一般在1至十几khz,一般取1至4khz;

网友C:
4、载波过高,可形成高频辐射干扰信号,对通讯等设备有干扰;

5、载波低时,变频器、电机会产生有较强的噪声;

网友C:
6、大功率电机的变频器,可以通过降低载波频率,增大脉冲宽度,增大输出电流,增大输出功率;

网友C:
7、当载波频率高时,谐波次数高,感生电压高,对开关管的耐压要求高;

8、开关管的发热温度,与输出功率相关,与频率关系不大;

网友C:
9、频率高,变频器输出电路的分布电容对系统的影响将增大,特别是输出传输导线长、远的情况!

10、或者说,频率过高,变频系统损耗增大,效率降低!

楼主:
对:6SE70 关于

开关频率,也称转换频率、脉冲频率,取值范围在1至十几,一般取1至4khz

开关频率越高,则波形越好,效果越好,然电力开关器件的发热也越大,所以需要降容

开关频率与响应速度无关,对电机的影响也有限

内容的回复:

诚如你所说,对电机及系统影响有限,那为何不搞到1KHZ以下?!用上一代产品GTO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1、为了获得平均电压波形为正弦波形,采用高频载波正弦调制的开关信号,驱动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

内容的回复:

当是电流波形近似正弦波吧?若是要求电压波形,需加正弦波滤波器的。否则电机端都是方波加毛刺的,我实地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此帖子在多个论坛都有见过,但纸上得来终觉浅!

可否如此理解:降低开关频率对变频器来说,可以减小噪音,同样的IGBT发热少了,变频器标称的容量就可以大些。

但对整个系统来说,输出的电流谐波多些,电机的发热多些,速度或转矩的响应也会慢些?整个系统的性能会差些?

在相同的标称容量下,不考虑商务因素,SI20或G150是否应该比ATV71便宜10%?

6SE70的默认开关频率也是2.5KHZ,为什么S120降下来了呢?不会只为省钱吧!?

欢迎指点或拍砖!

西门子的产品开关频率都选的较低,主要原因还是跟西门子在电机控制这块水平较高有关系!

开关频率涉及到系统的带宽和响应, 怎么选取也是有理论计算和经验公式的,能用2K达到的, 就没有必要选用4K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是电流波形近似正弦波吧?若是要求电压波形,需加正弦波滤波器的。否则电机端都是方波加毛刺的,我实地测过。

1、变频器输出的是调宽方波脉冲;

2、调宽方波脉冲,得平均电压的波形是正弦波;

3、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就是滤波器,可以将高次谐波滤除;

网友C:
4、没有输出电抗器时,高次谐波被异步电机的电感所承受,异步电机的旋转磁场还是其基波三相正弦波作用的结果;

5、所以变频输出的利用率,即效率不高,原因如此,变频系统的效率一般要降低20%;

楼主:
在相同的标称容量下,不考虑商务因素,SI20或G150是否应该比ATV71便宜10%?

6SE70的默认开关频率也是2.5KHZ,为什么S120降下来了呢?不会只为省钱吧!?

欢迎指点或拍砖!

西门子的产品开关频率都选的较低,主要原因还是跟西门子在电机控制这块水平较高有关系!

开关频率涉及到系统的带宽和响应, 怎么选取也是有理论计算和经验公式的,能用2K达到的, 就没有必要选用4K了。

内容的回复:

大侠当是“西门大官人”的铁杆粉丝了,这种理由都想得出?!难以令人信服。

“电机控制水平”,应该与开关频率,尖峰电压,谐波分量等电气硬指标无关吧。

楼主:
3、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就是滤波器,可以将高次谐波滤除;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一般是指DU/DT电抗器。其作用是减小电机端的脉冲尖峰,减小DU/DT即脉冲斜率,保护电机绝缘,有效减小轴承电流。

但国内项目大多数都给省了,保护电机,关我买变频器的什么事?烧了电机和轴承,也不能找卖变频器的索赔啊!

滤波器,一般是指正弦波滤波器,不常用。多用于高低高系统,或电机电缆特别长(>300M)的场合。

楼主:
其它主流变频器,690V的开关频率是多少?有知道的么?

安川、富士、东芝、AB......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相同的标称容量下,不考虑商务因素,SI20或G150是否应该比ATV71便宜10%?

6SE70的默认开关频率也是2.5KHZ,为什么S120降下来了呢?不会只为省钱吧!?

欢迎指点或拍砖!

西门子的产品开关频率都选的较低,主要原因还是跟西门子在电机控制这块水平较高有关系!

开关频率涉及到系统的带宽和响应, 怎么选取也是有理论计算和经验公式的,能用2K达到的, 就没有必要选用4K了。

内容的回复:

大侠当是“西门大官人”的铁杆粉丝了,这种理由都想得出?!难以令人信服。

“电机控制水平”,应该与开关频率,尖峰电压,谐波分量等电气硬指标无关吧。

那请问:

1Hz的开关频率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0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00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K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0K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网友D:
控制器都是数字控制系统, 数字系统都是离散控制!

网友:
你觉得离散控制系统跟控制周期没有关系?

同样的控制对象, 有的厂商用2K的控制频率就可以达到控制要求, 有的就需要4K的控制频率, 也就是在相同时间, 比别人多控制一次, 这个难道跟控制水平无关?

开关频率是会影响到谐波分量, 但更会影响到IGBT的发热和寿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都是数字控制系统, 数字系统都是离散控制!

1、这个家伙真能卖弄:

1)“控制器都是数字控制系统”,你去看看变频器的输入输出,有几个是数字的?有几个是模拟的?

2)需要模拟控制器的不能用数字代替,一个模拟量的调节器,你用数字给代替一下?

网友C:
3)数字多用于传输变换,最终都要回到模拟,你能把你的眼睛、耳朵换成数字的?

2、“数字系统都是离散控制”:

1)好像离散控制是高级控制一样;

2)离散控制只是一种控制,需要时才会用到;

3)用的最多的并非离散控制,更多的是集中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控制对象, 有的厂商用2K的控制频率就可以达到控制要求, 有的就需要4K的控制频率, 也就是在相同时间, 比别人多控制一次, 这个难道跟控制水平无关?……

1、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主要是波形的需要;

2、不能看开关次数,次数少,持续的时间长,波形差,次数多,持续的时间短,波形好一些;

网友C:
3、开关次数多少,与控制水平没有关系;

4、控制的水平决定一下因数:

1)正弦波形的好坏,或者谐波的成分;

2)三相对称性,即彼此落后1/3f 时间;

3)输出电压大小是否合适,就是变频、变压电机磁场是否恒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K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10K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你自己先解释“离散系统的响应”是个什么定义?

2、如果你能说清楚,别人就能回答你,如果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知道IGBT的驱动和输出波形吗? IGBT只有导通和关断两种状态,一个PWM周期只能改变一次占空比,你以为IGBT是模拟器件? 离散控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只要用到数字控制(并行处理的FPGA之外),都要进行离散化处理,控制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到控制效果! 回去看看自控原理吧!

网友:
楼主想了解开关频率即最大控制频率(有的可能是开关频率是控制频率的倍数),建议回去翻翻自控原理和陈伯时的书,或者去运动控制论坛发帖讨论!

楼主:
那请问:

1Hz的开关频率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0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00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K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10KHz能达到吗?离散系统的响应会达到多少?

内容的回复:

最初接触离散控制系统时是在1996年,不过与你所说的离散系统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离散控制系统(DCS),集中管理,分散控制。是个水泥厂项目,当是参与项目的有:横河,霍尼韦尔,贝利(似乎还没有被ABB收购),西门子(还没有推PCS7),可能还有莫迪康。记不得了,当时只是喽啰,连皮毛都不知道。

至于开关频率与算法的问题:

按ABB的说法,他的DTC控制,25微秒就可以改变一次IGBT的开关状态(那不是40KHZ了么?!),实际平均开关频率在2-3KHZ之间。

据你所知,S120与6SE70在对电机矢量控制算法上有本质区别么?除了多轴联动概念外?

为什么从2.5KHZ变成1.25KHZ 了呢?

网友:
建议你看看陈伯时的教材,第149页,注意最后一句话!

楼主:
对:征 关于建议你看看陈伯时的教材,第149页,注意最后一句话! 内容的回复:不要没事老把经典抬出来啊,我95年上学时就没搞明白过!欢迎其他大侠!

网友E:
个人愚见:开关频率越高,即调制频率越高,其输出越近似于正弦波。但是开关频率越高,则IGBT的开关功耗则越大,所以才要降容使用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个人愚见:开关频率越高,即调制频率越高,其输出越近似于正弦波。但是开关频率越高,则IGBT的开关功耗则越大,所以才要降容使用嘛。

1、不是IGBT的功耗大的问题;

2、是频率高,偕波高,分布电容的影响大,电磁污染大,等等

网友E:
敢问楼上,是否听说过“开关损耗”这个概念?

网友F: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只能说个大概而已,真正要弄懂还是挺难得…… 电力电子书上有介绍,但是不详细,最好能找个做变频器研发的,(涉及到DSP事件管理器如何控制PWM波形那部分的),再联系IGBT的datasheet来看看估计才会明白……

楼主:
对:chenli 关于

个人愚见:开关频率越高,即调制频率越高,其输出越近似于正弦波。但是开关频率越高,则IGBT的开关功耗则越大,所以才要降容使用嘛。

内容的回复:咱俩的观点接近,开关频率高了,电流脉动小,电流谐波也小。但IGBT功耗大,发热大,载流量小了。

“刘老师”所说的频率高,偕波高,分布电容的影响大,电磁污染大,应该是指电压谐波和EMC的问题吧?

三相对称的屏蔽电缆,共模滤波器,良好的接地等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率高,偕波高,分布电容的影响大,电磁污染大,应该是指电压谐波和EMC的问题吧?三相对称的屏蔽电缆,共模滤波器,良好的接地等可以解决。

1、不只是传输、辐射的问题;

2、频率高,偕波频率次数高,载波发生器、调制放大器、调节器、开关信号的功率驱动器、开关管本身的频率特性都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和要求;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2、频率高,偕波频率次数高,载波发生器、调制放大器、调节器、开关信号的功率驱动器、开关管本身的频率特性都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和要求;

内容的回复:有进一步解释么?你的意思是开关频率越高,谐波越高么?你说反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开关频率越高,谐波越高么?你说反了吧?!

开关频率越高,谐波的频率越高!

网友G:
随便翻一个变频器使用手册就有解答。

我的理解是,这真是个矛盾的参数。

频率越高,电动机电流波形越接近于正弦波(这个观点没人批吧,要不又要把那个经典公式给否了),电流波形是好了,可du/dt 就多了,对电动机未必是好事。

频率高了,谐波自然也会高,这个高是谐波频率增高了,还是谐波含量增高了,是电压还是电流,前一段已经有结论了。不是有个叫完美无谐波单元串联中压变频器吗!原理中有个等效频率的概念,和这个话题类似!

频率高了,对变频器那谁都知道不好,至于要完成矢量控制,几K的闭环周期够快了。

频率高了,电动机电磁噪声就小了,因为我们听不到了。

我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说,那个电磁噪声一般在生产现场不是太严重,到是生产线的噪声较大,一般我就不考虑了。至于频率高电动机电流波形好,我也没感受出来究竟有什么好处,没体现出来。频率低变频器损耗小,这个比较明显,特别是低压大功率的。根据以上几点,我都会把变频器载波频率降到最低。实际效果是,还没有发现有变频器带动的电动机因为变频器出过什么故障,到是变频器炸过很多次了,最大的75kW,小功率的就多了。两相比较,电动机的可靠性比变频器强多了,所以我也比较喜欢使用输入电抗器,凡是30kW以上就上一个,毕竟和变频器比较起来成本多不了几个。只要有变频器的项目,我就很担心变频器出故障,电动机从来不担心(当然该加风机还得加风机)。

反正除了噪声,我没发现高载波频率的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频率越高,电动机电流波形越接近于正弦波(这个观点没人批吧,要不又要把那个经典公式给否了),电流波形是好了,可du/dt 就多了,对电动机未必是好事。……

1、“频率越高,电动机电流波形越接近于正弦波”的结论,在载波频率很低时,例如几十、几百HZ 时很明显,都几千HZ了还对波形有多大影响,是不对的;

2、载波频率过高,是没有好处的,对波形已经没有影响了,对相关电路的频率参数的影响却很大;

3、由于高频偕波对电机的危害作用更大,也是一个原因;

楼主:
欢迎第五纪冰川,虽然与我观点不尽相同。

不知“刘老师”所言高频谐波是什么概念?

供电系统谐波的定义:对周期性非正弦电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除了得到与电网基波频率相同的分量,还得到一系列大于电网基波频率的分量,这部分电量称为谐波。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比值(n=fn/f1) 称为谐波次数。电网中有时也存在非整数倍谐波,称为非谐波(Non-harmonics)或分数谐波。
谐波实际上是一种 干扰量,使电网受到“污染”。

电工技术领域主要研究谐波的发生、传输、测量、危害及抑制,其频率范围一般 为2≤n≤40。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使用输入电抗器,凡是30kW以上就上一个,毕竟和变频器比较起来成本多不了几个。只要有变频器的项目,我就很担心变频器出故障,电动机从来不担心(当然该加风机还得加风机)。反正除了噪声,我没发现高载波频率的好处。

1、输入电抗器主要是在变频器与电源之间起高频偕波、高频载波的隔离缓冲作用;

2、这种隔离作用主要是对电源免受高频偕波污染的保护,对变频器的好处仅仅是对电容充电浪涌输入电流有缓冲作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要顶起来!多家言才能求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供电系统谐波的定义:对周期性非正弦电量进行傅立叶级数分解,除了得到与电网基波频率相同的分量,还得到一系列大于电网基波频率的分量,这部分电量称为谐波。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比值(n=fn/f1) 称为谐波次数。电网中有时也存在非整数倍谐波,称为非谐波(Non-harmonics)或分数谐波。 ——

1、高频载波的偕波和基波频率,与工频电源的偕波和基波的概念一样,偕波次数一样,频率大小不一样;

2、高频载波的2次偕波的频率是载波频率的2倍,工频电源的2次偕波的频率是工频50HZ的2倍只有100HZ ;

网友:
还是给大概讲讲控制频率与性能的关系吧,卖弄一把! 异步电机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对动态性能要求不是很高,我指的是相对于伺服驱动器而言! 电机的额度速度都是在50HZ的条件下标定的,考虑到弱磁控制,就算最高运行在电流频率100HZ的情况下,用10倍即1K的控制周期就可以很好的控制电机,这时候的开关频率可以用1K。 西门子的产品采用1.25K,已经留有余地了! 如果电机控制水平不行,就要用更快的控制周期和开关频率,如2.5甚至4K! 采用低的开关频率可以延长IGBT寿命,IGBT可以选的小点,成本就低! 相同功率的驱动器,采用高的开关频率,就要考虑IGBT寿命,可能IGBT就要选高一档,成本就高了! 这个成本的节约是在满足性能和使用寿命相同的情况下,通过控制水平的提高来节约的! 缺点就是噪声大点,但是既然西门子这样用了,肯定是经过测试后噪声是能接受的!

网友:
开关频率高了,IGBT可能要选高一档,驱动器发热就高,结构设计就会不同,成本增高不是一点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通过提高控制水平,在达到相同性能和使用寿命的前提下节约成本呢?

楼主:
楼上是说S120技术先进又好又便宜喽?那6SE70呢?不都是矢量控制么?为什么是2.5KHZ?

ATV71也是矢量控制哦!

网友:
S120是6SE70的替代产品,采用了新的技术和元器件! 性能提高很正常,毕竟是后推出的产品嘛!不可能没有技术上的提高! 都是矢量控制,原理都一样,不同厂商作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技术差距很正常!

网友:
举个例子: 同样GSM的手机,原理都一样,国产手机跟国外的黑莓等手机质量一样吗? 原理是原理,技术是技术! 矢量控制原理是一样的,各家技术可能不同! 矢量控制原理最早是由西门子提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S120是网友B的替代产品,采用了新的技术和元器件! 性能提高很正常,毕竟是后推出的产品嘛!不可能没有技术上的提高! 都是矢量控制,原理都一样,不同厂商作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技术差距很正常!

都替代了4-5年了,也没有完全替代,6SE70拥有不少粉丝,不错的产品。口碑很好!

技术进步是好事,千万别是明明偷工减料,硬说是技术革新!矢量控制也会有不同?别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啊!

网友:
照你这么说,矢量控制的产品性能都一样了!

那你可以用国产的嘛!何必用6SE70?何必用西门子、ABB、施耐德的产品?

国产的也有矢量控制的,像汇川等!价格还便宜!

在满足性能和使用寿命的前天下,节约成本是很正常的,你不能据此说人家偷工减料。

帮人数钱?没必要!

我恨不得西门子等在中国卖不出去呢。支持国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S120是网友B的替代产品,采用了新的技术和元器件! 性能提高很正常,毕竟是后推出的产品嘛!不可能没有技术上的提高! 都是矢量控制,原理都一样,不同厂商作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技术差距很正常!

都替代了4-5年了,也没有完全替代,6SE70拥有不少粉丝,不错的产品。口碑很好!

技术进步是好事,千万别是明明偷工减料,硬说是技术革新!矢量控制也会有不同?别被骗了还帮人数钱啊!

矢量控制原理一样, 但是各家做出来的产品性能不同!

网友C:
“1.25KHZ, 也可以设成2.5KHZ, 但要降容10%左右。”

1、就是说同样的IGBT,作出的变频器功率不一样,可大可小;

2、如果载波频率一定,功率大,意味着调宽矩形脉冲的平均宽度宽,占空比相同高,既IGBT的导通时间相应长;

4、如果调宽波累计宽度相同,占空比相同,那么载波频率越高,同样的电机由于感抗大,电流小,功率小;

网友:
老刘不了解IGBT的特性,IGBT的载流能力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开关频率高了,IGBT发热大,其稳定可靠运行的载流能力就需要降低! 如果你非要让IGBT维持原来的载流能力,即不降容使用,IGBT也可以输出原来的电流大小,只不过IGBT寿命会缩短,本来可以用五年的,用三年IGBT就坏了! 老刘,这些东西书上很少讲,只讲IGBT原理之类的,你可别再批教材! 跟你说的电机感抗之类、你上面说的东西更是八杆子打不着!

楼主:
对:征 关于老刘不了解IGBT的特性,IGBT的载流能力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开关频率高了,IGBT发热大,其稳定可靠运行的载流能力就需要降低! 如果你非要让IGBT维持原来的载流能力,即不降容使用,IGBT也可以输出原来的电流大小,只不过IGBT寿命会缩短,本来可以用五年的,用三年IGBT就坏了! 老刘,这些东西书上很少讲,只讲IGBT原理之类的,你可别再批教材! 跟你说的电机感抗之类、你上面说的东西更是八杆子打不着! 内容的回复: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还有其他高手对此发表意见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欢迎!

楼主(2011-04-24):
再顶一次,期待其它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了解IGBT的特性,IGBT的载流能力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开关频率高了,IGBT发热大,其稳定可靠运行的载流能力就需要降低! ……

“开关频率高了”的问题:

1)一是负载的表现问题;

2)二是开关管本身的问题;

3)我说的是1),征说的是2)。

网友C:
4)这个“征”什么都分不请,你说东,他说西,用“西”否定“东”!

网友C:
5)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跟着瞎起哄!

网友:
刘志斌, 你到底懂不?

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谎言-----------------------------你证明出来了吗?

网友:
刘志斌对在下怨恨很深嘛!

相反, 我觉得你刘志斌很可怜!!!

积分这么高的人, 在工控网也算有点身份的人了, 被人骂成那个样子!!

“刘13”都出来了,唉!

反过来说, 为什么人家不骂别人呢?

楼主:
二位请不要在这里吵闹,休战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