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1-03-19):
我们水泥厂一台离心通风机为55KW,功率因数0.87,4极电机,变频控制,因电机限制(超电流),最大输出为40HZ
现在风量达不到,需要选型变大,想要换成75KW的电机,但是为2极电机,在保证转速恒定情况下(和55KW相比较而言),选用该电机合适吗? 意思就是用这个75KW(2极电机)的电机能够达到适合的风量吗?行或者不行,给个具体的解释,在线急等~

我们用得是安川的变频器F7

网友A:
1)风机风叶轴的转速要保持不变,可以通过调整风机皮带轮转速比来达到;

2)变频器容量相应放大到75KW

楼主:
这个风机皮带轮的转速比怎么能够调整实现?我是搞电的,对机械知识不是很懂?这个没有减速机的啊

网友B:
75kW能否达到合适的风量要看风量差多少吧。

是不是可以根据需要多少风量,确定是多大的负载。由负载选择电机的功率。还要看变频器的功率有多大,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B:
还得看看风机的额定功率。如果只有55kW,也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A:
 1)皮带传动速比计算公式:n1/n2=D2/D1。。

 2)知识面太窄了。。

网友C:
更换75kw可可以解决,因为现在55kw 的只有40HZ在运行(电机超限),而75kw 的可能就不存在电机超限的问题。所以应该可以50hz运行,转速提高了风量自然就会提高,如果不行在调整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