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1000变频器能执行,上位机收不到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1-03-19):
我用VB,mscomm控件。19200,N,7,2 模式可以正常对变频器发送命令。改变频率,开机运行都能正常执行。但是我收不到EV1000变频器的任何信号。光能给变频器发命令,变频器的回应也收不到。我读取变频器状态的命令也没用。哪个能说说怎么回事。
接受代码是 时间控件timer里,定义inputstr 字符型全局变量每毫秒执行一次。
if mscomm3.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3.portopen = true
inputstr = mscomm3.input
text1.text = inputstr + text1.text

text1.text里始终也没有接受信息。
指令肯定正确,因为我设定变频器频率,和启动变频器频率。变频器都正常执行了。就是我没收到变频器应该给我发送的应答。我看了,设定的也不是串口通讯方式是广播式的。因为我修改了从机地址。给变频器设定了01的地址。LRC校验设定的是,先求和然后转成字符型,取右子串两位,在转回数值型被255减,加一。应该没错呀?要是错了就不应该变频器正确执行命令了?另外,我读取变频器状态的命令也不能执行。根本收不到数据。还有就是我用的是研华PCI 1602B 的485串口扩展卡,有隔离保护,有浪涌保护。能不能是隔离保护,把数据信号当作噪声给隔离掉了?我的串口助手只能看com1到com4但是485口是com5和com6.研华自带的工具,我看只能接受,不能发送数据。485串口还需要我先发送命令然后才能向我发送响应,该怎么办呀?
我的设定变频器命令是帧头010632011300+(lrc校验)+帧尾,能正确执行。求助呀。
我研华的卡不能这么垃圾吧?

楼主:
up

求助呀,有用过这款变频器的么?说说呀

楼主:
就没有人能和我说说么

楼主:
我试了用温子祺写的串口助手测试了一下,外带一句那个串口助手真的不错。变频器还是命令能执行,但是我串口助手收不到串口的数据。有没有可能是串口扩展卡的问题?大家说说

网友A:
指令正确,但收不到反馈报文,确实有点奇怪,你是使用16进制还是ASCII码?

楼主:
我发送的时候发送的是字符型的十六进制数。给艾默生客服打电话了。他们说设置没问题,只需要设置F0功能组里的F0.0,设定位频率给定通道为串口,FF0.3命令给定通道为串口.和FF功能组里的FF0.0为0034为1个起始位,7个数据位,两个停止位,19200KBPS,-FF0.1设定了丛机地址,为001,003都试过。F0.2到F0.3我没改。FF0.2我觉得变频器检测串口没什么用就用了默认的不检测。FF0.3允许同通讯延迟,我就用了默认的5ms.

能不能是我的研华扩展卡的问题?今天我借了一个普通232转485的转接头试试。很怪呀

楼主:
确定了,是研华扩展卡或者485线的问题,我试了换一个普通232转485接头就好使了。能不能是我,扩展卡的fifo项目设置的问题?我用的默认设置线的话也不应该呀,因为是卖我卡的自动化公司给我做的,并且能发送命令就应该没问题呀。今天试试测一下线是不是有问题。求大家帮助说说研华pci1602B的fifo项目有什么用怎么设定呀?

楼主:
我找到问题得原因了,是那快卡有两种通讯方式,422、485。需要通过在卡上面跳线,切换通讯模式。而卡得包装里没有说明书,卖家也不太了解这款产品。问题是打研华的客服电话解决的。谢谢大家得帮助

网友B:
两种通讯方式,422、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