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19):
我工厂有一台220v0.75千瓦变频器接380v0.75的电机,有天变频器坏,新的220v没有,于是拿了新的380v2.2千瓦的去用,结果转了一下就报警了,是过电流,只好去拆一个一样的220v0.75千瓦好了,不知是变频器功力大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用220v0.75千瓦变频器接380v0.75的电机,电机改用为角形连接了吧?

变频器的是转速给定吧?如果380v0.75的电机是星形接法,功率大些也不会出现过流报警,参数设置没问题吧?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和其他无关,除非你负载有问题

楼主:
回复内容

用220v0.75千瓦变频器接380v0.75的电机,电机改用为角形连接了吧?

变频器的是转速给定吧?如果380v0.75的电机是星形接法,功率大些也不会出现过流报警,参数设置没问题吧?

内容的回复:各位师傅,电机角形跟星形的接法在变频器里不一样的吗?参数设置是好的,那380v变频器用在其他的电机上是好的

楼主:
对:www.ynpax.com 关于

参数设置问题,和其他无关,除非你负载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负载也很好的,

网友B:
建议你查一下新的变频器的启动时间,电机相关参数,估计就是这些参数导致的故障

楼主:
对:www.ynpax.com 关于

建议你查一下新的变频器的启动时间,电机相关参数,估计就是这些参数导致的故障

内容的回复我用施耐德的380v变频器也试过,把频力调低可以转一会,调高的话就报警,过电流,所以我认为不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C:
楼主用输出380V的变频驱动3相220V的电机?

如果以上情况属实,那么:

1、3相220V的电机应该用Y接,如果用△接法,将会产生比Y更大的启动电流。

2、许多品牌的变频器具有调节电压功能,你可以设定电压的%为0.577,将变频原输出380V电压,降低为220V。

3、如果变频不具备此功能,也可采用提高基频的方法,将基频由50HZ提高为86.6HZ,同时限制变频的最大频率为50HZ。采用此方法同样也能达到降压的效果。

楼主:
对:yjig 关于

楼主用输出380V的变频驱动3相220V的电机?

如果以上情况属实,那么:

1、3相220V的电机应该用Y接,如果用△接法,将会产生比Y更大的启动电流。

2、许多品牌的变频器具有调节电压功能,你可以设定电压的%为0.577,将变频原输出380V电压,降低为220V。

3、如果变频不具备此功能,也可采用提高基频的方法,将基频由50HZ提高为86.6HZ,同时限制变频的最大频率为50HZ。采用此方法同样也能达到降压的效果。

内容的回复:

请问楼主,我是个新手,我问一下这3相220v的电机是怎会事,是不是三角接跟星接的区别

网友C:
也不知怎么跟你解释,建议你看看Y / △启动方面的内容。

网友D:
查看一下电动机绕组的接法,三相220v是Y接,380v是△接。

网友E:
设置参数有问题,你的负载查过没?电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设置参数有问题,你的负载查过没?电机好的吗?
楼主你好,变频器的设置参数是好的,电机也是好的,因为我把220v的变频器安装上就好了,至于负载我把电机从设备上拆下来试也没用,更让我吃惊的是用380v变频器在0.75千瓦的电机试,电流有8安培,

网友F:
老兄应该是星三角接法问题,如果不是,380V的变频器一般出厂电压设定都在440-460V,变频器功率又大那么多,可以把电压设低至380V试试,但照你说的电流有8A了,基本上90%以上可以确定是你老兄星三角的接法问题了

网友F:
我有变频器的制作资料,可是没有程序,作者只是说不考虑程序的编写难度,应该是高手。不知哪位大师付能否提供,只是了解了解,全当是玩玩

网友E:
对:a1272646757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E:
关于设置参数有问题,你的负载查过没?电机好的吗?
楼主你好,变频器的设置参数是好的,电机也是好的,因为我把220v的变频器安装上就好了,至于负载我把电机从设备上拆下来试也没用,更让我吃惊的是用380v变频器在0.75千瓦的电机试,电流有8安培,
              内容的回复:你原来是用220V0.75KW变频器控制380v0.75KW的电机,现在改用380V2.2KW变频器来控制380V0.75KW,220V变频器改成380V变频器控制380V0.75KW电机,你的接线方式(星形、三角形)要改变,参数设定也要改变...。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回复,小弟要去试一下是不是星三角上的接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