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1-03-19):
本人有两台ADLEEPOWER-AP4G3-37R变频器两台,故障原因都是面板不显示,估计是开关电源出了问题,但电路板面目全非,又是双层板,现向各位大侠求助,有没有这种变频器的电路图或维修实例,感激不尽!

网友A:
如果找不到就参照其它的开关电源的电路吧。估计都差不太多。

网友B:
看一下开关电源部分的集成块,查找资料结合附属电路就能够分析出各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1-10-13):
那两台变频器早就修好了,已经好长时间了,我记得都是电源部份的降压电阻开路,好象阻值是20K/4W的电阻,当时到处都买不到,后来直接找一个经销商定购了一包100只,呵呵!现在多的都在睡觉,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