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压上下波动,范围很大!

楼主(2011-03-19):
手里有个开关电源输出端电压上下波动范围很大!是有3842组成的,电路不是很复杂,测试过元件没有一个坏的,于是逐个把元件更换,故障依旧!于是又买了一个和这个一样的电源。结果用了一年多,又出现这样的故障!!愚昧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有知道的说一声,不胜感谢!

虽然说买一个也不贵,就100多点!可咱是干这个的呀!连个电源都修不好,丢人呀!!

网友A:
 是不是滤波电容质量不咋的啊     电容是起平波作用的

网友B:
可能反馈网络有问题了

楼主:
查过。没看见坏的,而且怀疑坏的基本上都换了!!

网友C:
偏置电路?偏置电路?

楼主:
我甚至把电路的每一个元件都拆下了测量了,很多都换了,3842 TL431,光耦,所有的电解电容,3842的7脚电压在8到17伏波动,以为过流保护了,结果测3842的3脚电压很小0.0几伏,愚昧死了!!

原理图格式不对,大家到这里看http://bbs.dianyuan.com/topic/646226?t=724#last_post

网友D(2015-06-06):
大哥,小弟是新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换了N个元件,同样以为是过流保护,3脚电压也是几乎没有。折腾了好久,非常困扰。不知道大哥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引用 楼主:
我甚至把电路的每一个元件都拆下了测量了,很多都换了,3...

网友E:
7脚是电源端,也是启动端,300V通过启动电阻加到7脚,电路起振,变压器反馈的电压加到7脚,进入正常工作。如果电路有故障,反馈电压建立不起来,7脚就会出现电压波动。如果元件都查了没问题,就只能怀疑开关变压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