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指令出错,高手的进!

楼主(2011-03-19):
ld x0

out t0 kl50

mov t0 d200

手上有个FX1N的PLC,想让计时器T停电保持,而非电容积累用的软元件,所以把T0传到数据寄存器D200里面保持,可是为什么按F4转换的时候说“有不能转换的梯形图,请修正光标位置的梯形图”,指的是“mov t0 d200”,郁闷啊!

网友A:
没有问题呀,重建一个新工程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郁闷啊,不会PLC出问题了吧!

网友B:
阿大哥。

这个问题不是一定要高手才可以回答吧。

是不是低手就不可以进?

当然,你上医院的话小病小疼,你请个专家看的都可以。

楼主:
兄弟,这个问题好几天了,郁闷啊,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呢?感激不尽!

网友C:
应当可以吧。
PLC类型选的是FX1N吗,指令字符、数字没有出错吗,仅输入这段程序试试?
也可不连PLC,单独用编程软件试一试。

网友A:
如果还出错,那就只能重装软件啦。或者也可试试其他型号是否可行?

楼主:
|-x0----------t0 k50|
|                       |                                 |
|                       |                                 |
|                      ----mov t0 d200|

这样写没错吧,如果是这样写的话D200是可以保持住,可是断开X0,再接通的话D200又重新计数了!到底这个该怎么写呢?

网友D:
记得有一次我也有这种情况,不过我是犯了低级错误,我在输入T0时把“0”写成的字母“O”了,自己也分不出来,重新写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x0----------t0 k50|
|                       |                                 |
|                       |                                 |
|                      ----mov t0 d200|

这样写没错吧,如果是这样写的话D200是可以保持住,可是断开X0,再接通的话D200又重新计数了!到底这个该怎么写呢?

同问~

网友F:
x0

|  |--------|-------------  mov  t0  K50

              |-------------(mov   to   d200)

x0

|  |-------| N |----------( mov  d200  d202 )

| / |----------------------  ( mov   d202   d200)

d202    存储 T0 的值;

看看这个是否可以?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x0

|  |--------|-------------  mov  t0  K50

              |-------------(mov   to   d200)

x0

|  |-------| N |----------( mov  d200  d202 )

| / |----------------------  ( mov   d202   d200)

d202    存储 T0 的值;

看看这个是否可以?

内容的回复:

那个N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看了老半天。楼主上面说的是【程序不能转换】说那么多程序上的事情干什么?

要保持和保存的话就用计数器记录时基个数可以啦。

楼主:
楼上的,程序怎样写啊?求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B:
你到底是说要程序还是程序不能转换????

哪一回事?

网友G:
搞不清,太费力了!

网友H:
用t0的话不能保持吧

网友F:
内容的回复:

--------------------------------------------------------------------------------

那个N是什么意思啊

----------------------------------------------------------

N x是下降沿的意思,不是三菱的指令,我是打个比方!

网友I: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921162700001-1.shtml

网友I:
可以转换的,我试了。程序执行起来是不是你所希望的,但程序是可以转换的。

楼主:
说白了就是想让T停电保持就这么简单,我也不太懂,别人说把计时器T写进数据寄存器D的保持区就可以了,要用MOV指令,我不知道怎么写!我的是FX1N,只有电容保持的T,只有10天,我想保存在EEPROM。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些帮助,我也查了好多资料,手册也看过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在线等好心人!

网友J:
程序应该可以编译的。关键是你的输入方式是否有错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想让T停电保持就这么简单,我也不太懂,别人说把计时器T写进数据寄存器D的保持区就可以了,要用MOV指令,我不知道怎么写!我的是FX1N,只有电容保持的T,只有10天,我想保存在EEPROM。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些帮助,我也查了好多资料,手册也看过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在线等好心人!

你这个人啊,还非人比如人给你个图不行啊:

网友F:
你看看                               这个图:

楼主:
楼上的,说了我是新手在用FX1N,你还拿别的品牌程序来,干嘛?

网友K:
怎么我的可以呢。不知楼主的软件是怎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说了我是新手在用FX1N,你还拿别的品牌程序来,干嘛?

我的意思你 举一反三 么, 梯形图好理解吧,梯形图都一样!

楼主:
高手是好理解,太高估我了啊,我是新手!

网友L:
是不是因为你没指定。到MOV这步没东西。

好长时间没看过这个了。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断电的时候是可以把数据传到D的保持区,可是再接通的时候又重新计时了,我希望可以继续计时的!

网友M:
LZ需要看看D保持的设置和定时器的运行机制相关手册说明,以上未测试供你参考,另外注意FX系列的数据保持并不完全一样.

网友M: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0/2010102009583100001-1.shtml

这个可能是最贴近你要求的做法,你看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断电的时候是可以把数据传到D的保持区,可是再接通的时候又重新计时了,我希望可以继续计时的!

那你要用 累加定时器啊! 普通的定时器 在重启时 就把 T 的当前值给置零 了,当然重新上电从零开始计时!

网友N:
这个程序本人已编好,试过,行!下面是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

邮箱519410181@qq.com

我发不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