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载S7-300PLC程序后无注释

楼主(2011-03-19):
        在将S7-300程序下载到电脑上面时,打开FC模块时出现以下消息

点击DETAILS出现下面消息:
点击OK后出现的程序里面没有注释如下:
请教为什么没有注释?

网友A:
上传的程序都没有注释,你可以把原程序或旧程序中的符号表导出,再导入到这个程序中

网友B:
是的,上传的程序都没有注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上传的程序都没有注释

楼主:
               回复: 在路上

上传的程序都没有注释,你可以把原程序或旧程序中的符号表导出,再导入到这个程序中

--------

我的程序是厂家直接上传的,我这并没有原程序;现在我讲程序下载下来了,想学习学习,可没有注释,

没法对其具体值对照学习,请教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谢谢

楼主:
回复:在路上

上传的程序都没有注释

我现场的PLC程序是厂家上传的,所以我手里面没有源程序,

现在下载下来,想自己学学程序,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求助。。

网友D:
西门子注释不随程序下载,因此上载也不会得到注释。

网友E(2011-07-12):
没有注释只有自己对照图纸建符号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