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7.0中文版需要硬件授权,怎么搞定啊

楼主(2011-03-19):
WICC7.0中文版需要硬件授权,怎么搞定啊,各位大侠有搞定的吗

网友A:
工业上买正版~天经地义的事情啊,难道又有人想用D版的软件换正版的钱?

网友B:
要学习的好多啊,学学学

楼主:
主要是要先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项目,在家也能干活,做好后再移到监控电脑上;我又不用它来长期监控。

网友A:
做项目时使用USB加密狗,做完后换回不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7-10):
1.买正版的软件,就带有相应购买的硬狗;

2.或者购买英文版,安装中文字库,一样可以实现汉化;

网友D(2012-02-20):
关于WinCC V7.0 SP1 ASIA的<此处内容被屏蔽>
关于WINCC7.0亚洲版本使用USB硬狗的问题,现在有了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相应的WINCC7.0英文版本仍然是使用软授权的,针对WINCC7.0亚洲版使用USB硬狗,
我们只需要替换一个文件,就可以像英文版本一样也使用软授权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在任务管理器里查看一下,是否有CCLicenseService.exe进程在运行,如果有就先
结束该进程,然后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BIN文件夹里找到
CCLicenseService.exe文件(这是默认安装文件夹,如果您安装在其它分区,请在相应分区里
找),将其重命名保存(如改为CCLicenseService0.exe或 CCLicenseService-old.exe等),然后
将英文版的同名文件放到该文件夹里即可。现在运行WINCC试试有什么变化?当然,您需要先安装
软授权,像7.0之前的版本一样。

网友D:
我试过了,很好用的。

网友E:
可以试试楼上讲的

网友F(2012-05-04):
学习一下,各种方案可以尝试

网友G(2012-07-07):
没有硬授权啊,谁发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