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跨网段访问PLC

楼主(2011-03-20):
小弟所在所门有3台S7-400PLC,IP地址分别为10.97.11.20、10.97.11.30、10.97.11.40,而办公室使用的IP是10.97.7.130,还请各位大侠赐教如何才能跨网段访问这三台PLC?

网友A:
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是,可以更改一下ip地址看看

网友B:
改成同一个网段。或把办公室这台电脑的子网掩码改成:255.255.0.0  试试。

如果改掩码也不行,最好:

理论上要有一个中转机,中转机要有两块网卡,两块网卡分别对应两个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是,可以更改一下ip地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是,可以更改一下ip地址看看

是通过交换机连在一起的啊
在办公室7段的IP可以访问11段IP的其它机子,只是不是访问到这三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同一个网段。或把办公室这台电脑的子网掩码改成:255.255.0.0  试试。

如果改掩码也不行,最好:

理论上要有一个中转机,中转机要有两块网卡,两块网卡分别对应两个网段。

 我们所有机的MAC地址跟IP地址是绑定的,要能改在一个网段那肯定就能访问了。所使用的交换机自身就带路由功能,所以不需要什么中转机

网友C:
不明白你的三个PLC连接的网络有没有路由?有的话可以在那个路由上做路由表

网友D:
如果都连接在一个交换机的话只能改到一个网段或者把电脑的掩码改成255。255。0。0

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3层交换机设置vlan进行通讯

网友B:
MAC绑定,但掩码应该能改吧:

把办公室这台电脑的子网掩码改成:255.255.0.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