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运行跳F0003故障

楼主(2011-03-20):
本人有一台MM440 7.5KW西门子变频器空载运行跳F0003,R026电压显示正常,P0210为400,怀疑主板24C02坏,换上一台MM440 11KW主板,却找不到P004以及很多其他参数,P010参数也改动不了,求各位高手给予帮助,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看来高手没有,自己问题自己解决!

网友A:
解决了就叫高手啊?出了问题首先思路要清晰,不要猜谜语,F0003是欠压,先看母线是否正常,再看参数设置,最后看检测电路,主板轻易不会有事的,一步步来。

楼主:
我思路够清晰了,正常思维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也是被我无意之间碰到了问题的所在之处!

网友B:
你换了 24c02 板.再设置参数时候.有没有先设定访问级 P0003 .

楼主:
这不是设定访问级的问题。是主板的功率等级不一样,设置同样功率等级后恢复出厂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