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实时插补,现在计算机如此强大

楼主(2011-03-20):
一直很困惑,为什么要实时插补,感觉现在计算机计算和储存能力都这么强大,为什么不先把轨迹模型直接离散成一个脉冲当量大小的点,这样在控制的时候是不是节省了时间,减小了差不周期。请各位大侠指教,小弟初学控制,这是一直困扰我的地方。

网友A:
楼主的想法其实正是当前流行的做法,所谓超前读,或曰前瞻技术,恰是如此处理的。高速异步计算,大容量缓冲,再实时同步输出,这就是前瞻的基础,当然了具体实现起来还会更复杂一点,比如针对异常或异步事件的高速回溯和重新规划等等。

网友B:
现在的基于PC+运动控制卡的其中一种做法是PC做好轨迹与速度规划,再把规划好位置(起点位置,终点位置),速度(起点速度,目标速度,终点速度)指令发到运动控制卡里,控制卡执行指令进行插补运算实时输出控制量(脉冲或模拟量),控制卡一般都会有缓冲区,能存储PC运算后发送过来数百个点,如果要PC直接实现实时插补的话比较困难,毕竟像Windows这种系统的实时性是很差的,而且还要处理人机界面,编译等工作,通常PC把数百段轨迹规划好后发送到控制卡的缓冲区,对于控制卡来说实时插补只是小菜一碟。

网友B:
所规划的数据还包括加速度,平滑时间等。

网友A:
中途需要人为变速换挡怎么办?

本来按较高目标速度规划轨迹,不料想遇到较大曲率的拐点,必须紧急降速怎办?

网友B:
人为变速换挡只需要改变控制卡里的插补时基即可,这对上位PC来说只是一条对控制卡的命令罢了,数控系统的速度倍率调节旋钮不就是这样实现吗,我所说的PC做好规划当然是包括速度前瞻处理,PC这样算出来的规划速度,特别是每一段得终点速度才有意义,以PC的运算能力,向前看数百段不是问题吧,当看到有拐点的时候就把终点速度下调,其实每一小线段的规划速度都是按照数百段的前瞻算出来的。

网友A:
“人为变速换挡只需要改变控制卡里的插补时基即可,这对上位PC来说只是一条对控制卡的命令罢了,数控系统的速度倍率调节旋钮不就是这样实现吗”———果真如此实现的话,就且等着听响吧!

网友B:
呵呵!给你说对了,我也不是做控制卡的,里面的实现应该没那么简单,中途变速的话控制卡还需要进行合理的加减速过程,不然的话确实会响。

网友C:
实时轨迹前瞻控制,是有实时智能算法的,该快该满都有智能算法做保证,这是看谁的控制器的设计者更聪明。计算机一般只要发大量位置信息给控制器,控制器自己决定速度快慢和锐角钝角过度等处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第一次发帖,真的没想到会有人回 呵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美国Aerotech公司的A3200(Automotion 3200)运动控制器,最多可控制32轴,它就是直接用pc做了大部分运算,包括插补,pid,等都是在软件里实现的,外部硬件可以说只相当于放大器了,呵呵 。像jk8113说的,我也是不了解它是怎么处理实时问题的。供应商告诉我他们买了intel的底层协议,也因此软件只支持Intel的cpu的电脑,不知道是不是在忽悠我,呵呵。

谢谢,波恩,对于控制领域我还是菜鸟,在学习的过程中想到的关于插补的问题,感觉在加工之前,所有的轨迹(插补后)基本上都是可以确定的,包括速度,加速度,关于小曲率半径的拐点的问题,我想通过编程找出这些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想在加工之前我们可以把所有电机应该接收的任何指令,都是可确定(当然不包括反馈环内的)。不知道想的对不对,欢迎批评。

本来昨天就想回复大家,可是不知道原来工控论坛每天发帖量是有限制的,呵呵。

网友A:
没有限制。除非恶意刷贴。

广告禁止,基本全删!

网友D:
我关心的是,楼主的Intel的cpu的电脑中所装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呢?如果是XP这样的,我就困惑了,如果是DOS或者类似的操作系统,那就容易想得通了

楼主:
对:自攻螺丝 关于

我关心的是,楼主的Intel的cpu的电脑中所装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呢?如果是XP这样的,我就困惑了,如果是DOS或者类似的操作系统,那就容易想得通了

内容的回复:

xp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没有限制。除非恶意刷贴。

广告禁止,基本全删!

内容的回复:

嗯 可能昨天是新注册用户的缘故 谢谢

网友D:
楼主的回复来得好快!

既然是XP,那控制器中可能有较大的缓存机制,否则操作系统的非实时性怎么办?还有PID运算必须是实时的,由非实时操作系统的PC来进行运算,似乎讲不通。

莫非该系统的PC端软件将操作系统架空于硬件之上?

楼主:
嗯,你说的有道理,但是Aerotech的这个控制器不知道他到底怎们实现的,我也是想不通,软件确实是在windows系统基础上装的。

网友D:
轨迹规划,甚至波恩先生说的中途变速这些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预先算好发送到控制器中的,可PID运算以及插补和同步精度应该还是依赖控制器的,楼主可仔细查阅用户手册,或贴上控制器型号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
在“为什么机床雕刻出来的零件在最顶或最底端总会有一道痕?制造商说无法避免的?”一文中波恩先生明确说明北京精雕的系统是基于windows的纯软系统,对前面的自问自答甚是惭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轨迹规划,甚至波恩先生说的中途变速这些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预先算好发送到控制器中的,可PID运算以及插补和同步精度应该还是依赖控制器的,楼主可仔细查阅用户手册,或贴上控制器型号大家一起学习。

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预先算好发送到控制器中

这对客户要求太高。假如每批加工的都是非标产品,客户规划何时速度是多少,他不头大了?呵呵。而这任务给控制器底层,客户下载完轨迹,就可以抽烟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轨迹规划,甚至网友A先生说的中途变速这些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预先算好发送到控制器中的,可PID运算以及插补和同步精度应该还是依赖控制器的,楼主可仔细查阅用户手册,或贴上控制器型号大家一起学习。

嗯 控制器型号就是Aerotech公司的A3200(Automotion 3200)了 ,全英文的说明书,正在一点点看呢。总感觉插补和同步精度倒是好实现,主要就是实时不知道他怎么解决的。

楼主:
还有弱弱的问一下 圆弧(或二次曲线插补)是用微小弧长来逼近轮廓线,但不知道这个微小的弧长是怎么实现的,数字量控制可以吗 还是必须是模拟量?我是不明白在一个脉冲当量下怎么走出一个微小的弧。

楼主:
我在高校,现在就在用一个纯软的数控系统,A3200,Aerotech公司的,正在搭建中,不知道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据说解决了实时性,具体要看以后跑起来了

网友E:
基于XP系统的话,有个实时内核,其实还是实时插补的

网友F:
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预先算好发送到控制器中

这对客户要求太高。假如每批加工的都是非标产品,客户规划何时速度是多少,他不头大了?呵呵。而这任务给控制器底层,客户下载完轨迹,就可以抽烟乐。

网友G:
客户预先计算好,晕。。。

楼主:
对:kel 关于理论上来讲都是可以预先算好发送到控制器中

这对客户要求太高。假如每批加工的都是非标产品,客户规划何时速度是多少,他不头大了?呵呵。而这任务给控制器底层,客户下载完轨迹,就可以抽烟乐。
内容的回复:

这些都可以用计算机软件来完成吧

网友C:
问题是现场工作的,可能就是个操作员,不是研发工程师。

网友H:
in好处在于其图形界面的友好性,软件开发的开放性. 当前的PC虽然可以以速度换效率,但有些算法复杂,效率还是较低. 国外多是用专用DSP或hardwire硬布线方式实现. 速度是根据你的电机来设的. 插补现在改进型算法很多. 脉冲式的多是用改进DDA.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in好处在于其图形界面的友好性,软件开发的开放性. 当前的PC虽然可以以速度换效率,但有些算法复杂,效率还是较低. 国外多是用专用DSP或hardwire硬布线方式实现. 速度是根据你的电机来设的. 插补现在改进型算法很多. 脉冲式的多是用改进DDA.

是群里的老周吧 呵呵

现在有一些微软的合作伙伴也有对事实控件的研发,来解决pc实时问题,但对pc机有不要的要求,而且鲁棒性方面做得差,但感觉pc直控是一种趋势,早晚会有一天取代现在的主流系统的。

网友H:
这要看应用,PC的控制还需要配合专用的硬件。 X86也在走差异化产品路线。针对MID嵌入式应用的ATOM

网友I(2017-05-25):
引用 网友A:
中途需要人为变速换挡怎么办? 本来按较高目标速度规划轨...

这个较大的曲率拐点,在路径规划的时候,就能知道,那么,就可以提前处理了吧?请教一下,中途需要人为变速换挡的情况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