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频比控制

楼主(2011-03-20):
          以上公式推导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A:
LZ公式推导的Er是作用在R2/S上的吗?如果是你实际实验加到定子上的电压/频率就不是简单的常数K,这说明定转子的漏抗不能小看,可以假设它们能用R等效的话则进一步可以推导出实际实验加到定子上的电压/频率比仍可以是简单的常数K‘,看看经典电机学的T=f(s)曲线第一象限在一段范围内同一T对应两个S值,而LZ的却是简单的直线.

网友A:
另外X2σ‘感觉也不应该是个常数应该随频率正比变化可否直接用L2σ‘进行推导?电感大小应该和频率没关系(好象只和磁路及线圈匝数有关,L2σ‘的磁路是空气占很大部分近似线性)

网友B:
1、令:△n=n1-n2,n1=60F1/P,C=3PK^2/2πR2,公式(8)可变形为:

                      T=CP/60×△n

2、令C‘=CP/60,则上式可变成:

                      T=C‘△n          C‘为常数

3、结论,在任何频率下,T与△n成正比,即电磁转矩与转差成正比

4、只要变频器能保证电机的磁场恒定,那么就可以保证变频、变压不变机械特性,保持良好的工频运行时的机械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经典电机学的T=f(s)曲线第一象限在一段范围内同一T对应两个S值,而LZ的却是简单的直线.

1、楼主的讨论,是异步电机运行在稳定区;

2、异步电机在稳定运行区,定转子的漏抗不是很大,可以忽略;

3、如果异步电机的转差大于临界转差时,必须考虑漏抗,才会有“同一T对应两个S值”的情况。

网友A:
楼上看看LZ的所有曲线都是在转速为0的时候获得最大转矩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悬殊,每一条直线应该剪切左上部分一段方可近似,漏抗X和定转子电阻R在大功率电机上恐怕难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看看LZ的所有曲线都是在转速为0的时候获得最大转矩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悬殊,……

1、转速为0的时候获得最大转矩,这就对了,转差最大,转矩最大;

网友B:
2、转速最大,等于同步转速时,转差为零,转矩为零!

网友B:
3、所有曲线都是大于临界转差,在稳定运行区段;

4、如果转速为零,转差等于或大于临界转差时,转矩不能再增大,而是减小! 这时“应该剪切左上部分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LZ公式推导的Er是作用在R2/S上的吗?如果是你实际实验加到定子上的电压/频率就不是简单的常数K,这说明定转子的漏抗不能小看,可以假设它们能用R等效的话则进一步可以推导出实际实验加到定子上的电压/频率比仍可以是简单的常数K‘,看看经典电机学的T=f(s)曲线第一象限在一段范围内同一T对应两个S值,而LZ的却是简单的直线.

请看公式(1),(2)和(3),说明Er是作用在R2/S上的,电压/频率K,是根据电机的技术参数,将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额定转速(根据电机的额定转速,电机的极对数以及额定频率,求出额定转差率)代入公式(4),求出K值,这是的转子磁通大小合适。其目的是确定合适的K值,以便调速过程中保持合适的恒定的转子磁通。由公式(3)便可知道已经考虑了定子和转子的漏抗,所以以后所推导而得的公式(8)电机转矩表达式已不含定子电阻,定子漏抗和转子漏抗,电机转矩不受他们的影响,而和转速成线性关系了。

楼主:
由公式(6)的第一个等于好后的式子可以看到其分子表示电机的电磁功率,分母表示电机的同步角速度,分子除于分母就等于电机转矩,里面已不含定子电阻,定子漏抗和转子漏抗,电机转矩不受他们的影响。

楼主:
对:winter938 关于

另外X2σ‘感觉也不应该是个常数应该随频率正比变化可否直接用L2σ‘进行推导?电感大小应该和频率没关系(好象只和磁路及线圈匝数有关,L2σ‘的磁路是空气占很大部分近似线性)

内容的回复:

X2σ‘是频率为50Hz时的值,从公式(3)和(4)可以看出凡是涉及漏抗的都乘了一个电机输出频率F1/50的系数就是考虑其随频率正比变化。

网友B:
这个图是对的!转差大于临界转差时,转矩不再增大,而是减小!

网友B:
1、你得在计算公式中,在临界转差前后开始考虑漏抗的大小;

2、特别是转差大于临界转差时,电流增大,转矩是减小的,原因是漏抗起作用的原因;

楼主:
请刘老师给检查一下我上面的8个公式的推导过程,有什么问题没有?特别是从电机原理和数学方面。谢谢了。

网友A:
请教李先生你在计算变频输出高次谐波产生的转矩是如何考虑电机三相绕组本身在分布和短距时产生的影响?假如对一个电机施加的三个正弦相电压没有120度的相位差(相位差为0)电机会流过怎样的电流和产生什么样的转矩?

楼主:
对:winter938 关于

请教李先生你在计算变频输出高次谐波产生的转矩是如何考虑电机三相绕组本身在分布和短距时产生的影响?假如对一个电机施加的三个正弦相电压没有120度的相位差(相位差为0)电机会流过怎样的电流和产生什么样的转矩?

计算变频器输出高次谐波,首先要计算变频器的输出波形,然后用傅立叶极数将输出波形展开,我计算时从一次谐波到十五次谐波,一一分别求出各次谐波的幅值和相角,计算结果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含有奇次谐波,偶次谐波几乎可以或略,微乎其微。

“假如对一个电机施加的三个正弦相电压没有120度的相位差(相位差为0)电机会流过怎样的电流和产生什么样的转矩? ”

计算谐波结果各次谐波除一次谐波三个正弦波相位差接近120度外,其它谐波都不是120度,有差异。说明各次谐波不是对称的三相正弦波。这就需要把各次谐波在分解为正序分量,零序分量和负序分量,计算结果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的各次谐波的零序分量几乎为零,可以不计。

最后把这十五次谐波的正序分量的幅值算出有效值,分别算出各次谐波正序分量的电机输出转矩,再求出总和(其转矩值为正)。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的各次负序分量的电机输出转矩,也再求出总和(其转矩值为负)。

最最后,将正负转矩总和代数和,就是电机的输出转矩。(本人上面的两组交流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作)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楼上可否这样理解你的观点:就是在异步电机的模型上同时施加不同频率的三相电压(包括正,反序)以模拟变频的输出,然后单独计算输出转矩最后合成?那么对应电机的某一转速,高次谐波电压产生的磁场旋转速度对应的转差率就很大了这时可能需要对漏感予以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上可否这样理解你的观点:就是在异步电机的模型上同时施加不同频率的三相电压(包括正,反序)以模拟变频的输出,然后单独计算输出转矩最后合成?那么对应电机的某一转速,高次谐波电压产生的磁场旋转速度对应的转差率就很大了这时可能需要对漏感予以关注.

可以这么说,要想计算变频器驱动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我认为应该把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的各次谐波求出,然后加到交流电机的等效电路上计算。我同意你的:“那么对应电机的某一转速,高次谐波电压产生的磁场旋转速度对应的转差率就很大了这时可能需要对漏感予以关注”的说法。在计算V/F,E2‘/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带电机的各次谐波输出电流时,就像你说的那样关注和计算的,结果发现漏抗(漏感)对减少各次谐波电流有好出。

我现在讲的恒压频比Eg/F控制关键是如何保持转子磁通恒定,也就是说加在R2’/S上的电压Er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比是一个恒定值,电机机械特性曲线已不受漏感的影响了,成为直线。但是正因为不受漏感的影响,我发现,由于计算高次谐波电流的式子里不含漏感,高次谐波电流变大。相比V/F,E2‘/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来说,变频器输出电流要大些,这是我通过计算发现的,也不知对也不对。

网友A:
继续请教楼上:三相对称电路总瞬时功率等于常量。总瞬时功率恒定是三相对称电路的优点之一,三相电动机因此而获得恒定转矩,它比单相电动机运行更平稳,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以上观点在很多电工基础的书上看到,你怎么看?

楼主:
三相电动机能获得比单相电动机运行更平稳的恒定转矩,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它在电机里形成的旋转磁场旋转轨迹是圆形的,而单相电机形成的磁场是正反方向旋转的,椭圆形的。时间长了,记得不太清楚了。至于“ 三相对称电路总瞬时功率等于常量。总瞬时功率恒定”没有注意,我到我的电子文档计算一下。刚才计算了一下因为三相对称电路的三相电压瞬间值的平方和都等于145200,也就是你所说的“三相对称电路总瞬时功率等于常量。总瞬时功率恒定这是三相电相对单相电的优点之一。因为转矩和功率成正比,功率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转矩和功率成正比,功率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这句话的前提是,转速为常量,负载电阻为常量。

网友A:
如果单相电机通过结构和电路的巧妙设计能获得够圆的旋转磁场那么它产生的转矩应该象三相电机一样是恒定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相电机通过结构和电路的巧妙设计能获得够圆的旋转磁场那么它产生的转矩应该象三相电机一样是恒定的吧?

对!

网友A:
但单相交流负载的瞬时功率并不等于常量啊,甚至有向电源反向输送功率的时刻,那此时输出的转矩还恒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单相电机通过结构和电路的巧妙设计能获得够圆的旋转磁场那么它产生的转矩应该象三相电机一样是恒定的吧?

1.对称三相交流电各相绕组的轴线在电机定子上按照间隔120度布置。

2.每个绕组所形成的磁场分布以绕组轴线为Y轴按照cosx分布(x为几何角度)。

满足这两个条件,它获得了圆的旋转磁场,而且旋转速度均匀。

电机的转矩等于功率除于电机旋转角速度,上面已经讲过三相对称电路总瞬时功率等于常量,而且对称三相交流电所形成的磁场又是圆的旋转磁场,而且旋转速度均匀。那么电机的转速也可以认为是均匀的。因此电机的输出转矩是恒转矩。

单相交流电负载的瞬时功率并不等于常量,这个可以这么说。

如果单相电机通过结构和电路的巧妙设计能获得够圆的旋转磁场,具体怎么巧妙设计,请详细介绍,并且证明它所形成的磁场旋转轨迹,旋转瞬时速度如何。

然后再下结论单相交流电机的转矩是不是和三相电机一样转矩是恒定的。

网友A:
通过电容移相使两个绕组(这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距90度电角度)得到互差90度的电流(相当于两相电机),结构参数得当的时候是可以产生圆形旋转磁场的.磁场旋转速度和三相电机是一样的.

网友A:
直流电机输出转矩好象有个脉动的问题,脉动的周期是电刷从一个换向片转向下一个换向片的时间,可能会很小但事实上存在是吗?如何计算直流电机的瞬时转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容移相使两个绕组(这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距90度电角度)得到互差90度的电流(相当于两相电机),结构参数得当的时候是可以产生圆形旋转磁场的.磁场旋转速度和三相电机是一样的.

1、两相空间相差90度的对称绕组,通入互差90度的两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也同样会产生一个圆旋转磁场;

2、其转向也是相序方向,同步转速也与交流电的频率f有同样的关系60f/P;

网友B:
1、异步电机的转差增大转矩正比增大,是在稳定区间;

2、当转差接近、到达临界转差时,转矩到达异步电机的最大值;

网友B:
3、当转差超过临界转差时,就好像同步电机失步是一样,转矩迅速减少;

4、这时转矩减小的原因不能简单解释为漏抗造成的,而是转子受到的合力矩减小;

网友B:
5、这时由于电机电流大,转子铜条受到的力矩也很大,就像搂主李银午计算的一样,但是各个铜条的力矩方向不一致,合力矩减小而已;

网友B:
6、所以楼主在使用公式计算时,一定要注意临界转差的问题,否则会出笑话;

7、楼主问我公式中那个参数有问题,我没有回答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容移相使两个绕组(这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距90度电角度)得到互差90度的电流(相当于两相电机),结构参数得当的时候是可以产生圆形旋转磁场的.磁场旋转速度和三相电机是一样的.

1、两相空间相差90度的对称绕组,通入互差90度的两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也同样会产生一个圆旋转磁场;

2、其转向也是相序方向,同步转速也与交流电的频率f有同样的关系60f/P;

同意刘老师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输出转矩好象有个脉动的问题,脉动的周期是电刷从一个换向片转向下一个换向片的时间,可能会很小但事实上存在是吗?如何计算直流电机的瞬时转矩?

是的,直流电机输出转矩好象有个脉动的问题,脉动的周期是电刷从一个换向片转向下一个换向片的时间,其脉动大小与励磁磁场有关,因此计算准确直流电机瞬间转矩较困难。一般计算转矩平均值就可,对计算直流电机的转速,输出功率等没影响,因为电机带负载有转动惯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容移相使两个绕组(这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距90度电角度)得到互差90度的电流(相当于两相电机),结构参数得当的时候是可以产生圆形旋转磁场的.磁场旋转速度和三相电机是一样的.

照上面的情况,交流电机实际通的是两相交流电,如果得到的电流互差90度相位差,再如果电流的幅值相等,那么两相负载瞬间功率也是相等的。

楼主:
感谢刘老师在30--33楼提的建议。你在本楼发的我计算的交流电机机械特性是交流电机定子磁通恒定时的机械特性曲线,这次计算的是转子磁通(也就是电机气隙磁通加转子漏磁通)恒定时的机械特性曲线。我再重新计算一遍。

楼主:
就是下图所指的Er/F1为常量。这时,如果使得Er/F1,在整个调速过程中电机的输出转矩应该不受电机漏磁通的印象,因为变频器给电机的输出电压计算时已经考虑到定子电阻,定子和转子漏磁通的因数。
不管怎么,我还是在计算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通过电容移相使两个绕组(这两个绕组在空间上相距90度电角度)得到互差90度的电流(相当于两相电机),结构参数得当的时候是可以产生圆形旋转磁场的.磁场旋转速度和三相电机是一样的.

照上面的情况,交流电机实际通的是两相交流电,如果得到的电流互差90度相位差,再如果电流的幅值相等,那么两相负载瞬间功率也是相等的。

如果就整个单相电机来看瞬时功率仍然是变化的,哪怕它是个纯阻性负载,是否电机内部的储能释放保证了转矩恒定?就象直流开关电源虽然交流输入电源输入的功率是瞬变的但直流负载却因为内部的电容储能释放获得稳定的输出功率.

楼主:
实际上,不必要计算瞬间功率,知道电机的电压或者电流的有效值,用有效值计算功率就可以满足需要,因为电机机械时间常数要比交流电的周期时间要长得多,也就是说,电机和他带的机械负载都有转动惯量。即使单相电机来看瞬时功率仍然是变化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他的转速还是稳定的。

楼主:
假设变频器的参数如下:

楼主:
实现变频器恒压频比Er/F比控制,经计算所得变频器输出电压U1s曲线如下(U1s值要限幅到变频器的最大输出值):

楼主:
经过限幅以后的U1s曲线如下:

楼主:
我在42楼的经计算所得变频器输出电压U1s曲线,是在频器输出电压是在不受变频器电源电压和母线电压限制下所得的理想曲线,由此所计算的机械特性曲线都是和直流电机完全一样的直线,是理想的机械特性曲线。

考虑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受电源电压和母线电压所限,得出限幅以后的U1s曲线,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到如下的变频器调速机械特性曲线,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曲线。特性曲线如下:

网友B:
楼上的图中,频率、电压由50HZ下降时,最大转矩是下降的,电压补偿后最好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图中,频率、电压由50HZ下降时,最大转矩是下降的,电压补偿后最好是相等的;

最大转矩和曲线线性度不能兼顾,可以选择比例k值,选到最佳。电压补偿到相等时,线性度要变差点儿。

网友B:
引用李银午 的回复内容

……最大转矩和曲线线性度不能兼顾,可以选择比例k值,选到最佳。电压补偿到相等时,线性度要变差点儿。

1、频率、电压下降,最大转矩升高是错误;

2、线性差,不是错误,只需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李银午 的回复内容

……最大转矩和曲线线性度不能兼顾,可以选择比例k值,选到最佳。电压补偿到相等时,线性度要变差点儿。

1、最大转矩和曲线线性度不能兼顾,频率、电压下降,最大转矩升高是错误;

2、线性差,不是错误,只需修正!

刘老师,我重新算了一下,不带补偿的VF控制,电机参数不变,变频器输出假如为10Hz,变频器出到电机的相电压为40V。而现在这个恒压频比ER/F控制,当变频器输出假如为10Hz,变频器出到电机的相电压就为89V,快到90V了。所以当转速为零电机刚启动时,转矩提高到了8548Nm,机械特性曲线为一直线。原因是补偿的大,造成启动转矩太高。如果将输出电压降到40V时,最大转矩就立马降下来,机械特性也随之变弯了。

楼主:
这中控制方式是,当频率为一定值时,变频器输出电压随电机转速改变而改变,电机从零速度刚启动时,输出电压最大,启动转矩大,电机升速快,当电机接近同步转速时,变频器电压降到较小电压,如低于40V。便于低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中控制方式是,当频率为一定值时,变频器输出电压随电机转速改变而改变,电机从零速度刚启动时,输出电压最大,启动转矩大,电机升速快,当电机接近同步转速时,变频器电压降到较小电压,如低于40V。便于低速。

1、“当频率为一定值时,变频器输出电压随电机转速改变而改变”,是错误的,应该是“当频率f为一定值时,变频器输出电压U随电机转速不改变,也是一定的”;

网友B:
2、当频率是f 时,电压为U,u/f =380/50=7.6;

3、频率越低,计算的电压U,就要修正,增加一个值,叫修正值,或叫电压提升、转矩提升;

网友B:
4、例如你的:50HZ电压是380v、40HZ电压是304v、30HZ电压是228v、20HZ电压是152v、10HZ电压是76v;

网友B:
5、最大值时的转差n1-n2=定值,每条曲线一样,在这一点出现转矩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这中控制方式是,当频率为一定值时,变频器输出电压随电机转速改变而改变,电机从零速度刚启动时,输出电压最大,启动转矩大,电机升速快,当电机接近同步转速时,变频器电压降到较小电压,如低于40V。便于低速。

1、“当频率为一定值时,变频器输出电压随电机转速改变而改变”,是错误的,应该是“当频率f为一定值时,变频器输出电压U随电机转速不改变,也是一定的”;

为什么是错误的?请教刘老师。

网友B:
1、在工频50HZ运行时,转速高低不同时,电压都是380v;

2、在变频40HZ运行时,转速高低不同时,电压都是304v;

……

网友B:
3、频率变,电压变。频率不变,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工频50HZ运行时,转速高低不同时,电压都是380v;

2、在变频40HZ运行时,转速高低不同时,电压都是304v;

……

如果我要把变频器设置成:

在变频40HZ运行时,转速高低不同时,电压都是300v;
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把变频器设置成:在变频40HZ运行时,转速高低不同时,电压都是300v; 行不行?

1、那当然对了;

2、就是大家常说的恒压频比,u/f =定值=380/50=7.6;

楼主:
1、那当然对了;

2、就是打家常说的恒压频比,u/f =定值=380/50=76;

300/400=多少,是76吗?

楼主:
打字有误,更正为:300/40=多少,是76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字有误,更正为:300/40=多少,是76吗?

我计算错误,更正如下:

1、U/F=380/50=7.6;

2、U/F=304/40=7.6;

3、U/F=228/30=7.6;

4、U/F=152/20=7.6;

5、U/F=76/10=7.6;

……

楼主:
现在再假定一组电机参数和电机所带机械负载参数(见上图),如果变频器用VF控制方式,其带负载特性曲线(见中图),如果变频器用恒转子磁通控制方式(恒Er/F),其带同样负载机械特性曲线(见下图)。比较两种控制方式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