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熟悉wincc flexible的朋友请进来

楼主(2011-03-20):
想请问熟悉wincc flexible的朋友,要想实现西门子触摸屏开机启动画面出来后5s,自动进入下一画面,该如何处理。谢谢,分不多,聊表心意。

网友A:
这个需要专业的知识。

网友B:
在说明书(GettingStarted_PowerUser_WinCC_flexible_2004_chs。pdf)第8单中有详细说明,配图表。我可以发给你。QQ602267528

网友C:
这个问题本人已经解决,也就是弹窗问题.

本人使用Smart 700和PLC控制.首先你在PLC上编一开机5S的程序,

下面是我做好的程序.由于这里不能上传附件,你给我邮箱我发过去,

本人不在线时,可发邮件519410181@qq.com给我,我收到后给您发过去.

谢谢!!

网友D:
应该解决了吧,还用再试吗?

楼主:
我想plc 和触摸屏是不同时启动的话,用在plc上编开机5s的程序是不是不妥。有直接用触摸屏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E:
是这样的,设置开机画面属性,当开机画面生成时,在PLC置一个位,启动一个定时器,定时器后,再运用作业信箱功能跳转一个画面

楼主:
还是需要plc配合。有不用plc配合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