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2-工控擂台-电磁流量计工作时信号越来越小的原因?

楼主(2011-03-20):
电磁流量计在工作时,发现信号越来越小或突然下降,原因可能有哪些?

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类似的情况,请介绍解决办法?

网友A:
1.测量导管内壁可能沉积污垢,应予以更换;
2.信号插座可能被腐蚀,应予以清理或更换;
3.测量导管衬里可能被破坏,应予以更换。

网友B:
原因:

(1)测量导管内壁可能沉积污垢,应予以更换。
(2)信号插座可能被腐蚀,应予以清理或更换。
(3)测量导管衬里可能被破坏,应予以更换。

网友C:
以前用过自己认为主要以下几点:

1、检查管路是否有杂质堵塞管路,如果有立即清理

2、检查被测的介质的导电率是否下降(以前客户使用的介质导电率比现在使用的好,信号就很强)

3、检查测量导管衬里是否被破坏,损坏立即更换好的

网友D:
当测量导管中没有介质时,电极间实际是绝缘的,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电极间的绝缘变坏或被短路,发现上述情况应从几个方面考虑:
1)测量导管内壁可能沉积污垢,应予以清洗和擦拭电极;
2)测量导管衬里可能被破坏,应予以更换;
3)信号插座可能被腐蚀,应予以清理或更换。

网友E:
不过那种仪表出现问题,我们在维修仪表时,其实就是在寻找故障原因,只要我们找到故障点,其实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80%,这个我们工控维修人员其实与医生相似,只不过我们维修的是机器,可以不叫粗拉的对待,大不了换新的,而医生面对的是生命,在寻找病人的病因时要比较谨慎、小心保守,但是两者都是要先确定故障原因,只要找到了,那么才能对症治疗,不然就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治不了还引来别的故障。

我们在分析这个电磁流量计信号变小的原因时,其实就是寻找故障的原因,这个应该首先判断是不是仪表故障,然后在确定仪表的故障是那部分,有简单到复杂,有机械到电路,由外围到核心的维修顺序。

可能原因:

工艺原因,这个电磁流量计很多测量的是污水、污油、泥浆等等脏污的易沉淀的介质,这个介质在管道中流动是否造成堵塞,比如在阀门前后、管道变径、管道弯头、法兰连接处等等,这个工艺管道堵塞,造成介质节流,那么电磁流量计显示偏小就是正常的,这个随着堵塞程度的加重,流量越来越小。

还要确定被测介质是否满管,是否有气泡产生,影响到流量计的测量,介质输送的机泵运转是否正常。

仪表原因:

查看电磁流量计的零点及参数设计是否正确,

从电磁流量计检测原理公式进行分析:

E=KBdv
式中:E-为电极间的信号电压( V ), B- 磁通密度( T ),d- 测量管内径( m ) ,v- 平均流速( m/s )

造成E偏小的原因,无非就是三个量B、d、v,那么分别对其进行查看就可以确定病灶。

首先我们分析简单的,机械的d,这个d,可以拆卸下电磁流量计进行查看,看其内部是否有赃物卡住,是否附着上污油,致使d变小,造成v减小,还有看看绝缘衬里是否损坏,是否有裂纹。

B的分析较为麻烦,因为造成B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产生磁场的励磁电路,其是否正常,有无老化,或者电路不稳现象,有无外部电源引起的励磁电路磁场减小的原因。另一个就是这个被测介质的导电率是否变化,比如其混合物中不导电成分越来越多,造成B减小原因。

这个B不好排除,我们也可以把其安装在比较干净的自来水中进行测试。

若确定B、d、v,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对其电路处理部分进行分析,比如电路有无虚短、电路老化、励磁减小、干扰等等,这个更不好确定,最好的方法就是替换法,进行一块块排除。

网友F:
首先检查排除电磁流量计的转换器,以及与传感器之间连接电缆没有问题,信号逐渐减少的原因可能是1、电磁流量计的衬里出现破裂2、电磁流量计的电极出现接地3、电极被污染4、电极出现附着物(磁导体)出现衰减。解决办法:转换器检查这里不再叙述,连接电缆可以进行测试;1、2、项可以通过测试电极对地阻值检测发现异常(具备条件的可以进行拆检)3项可以通过测量电极间阻值及电压发现异常4项具备条件的可以对管道进行大流量冲洗,一般可以消除。如果电磁流量计使用时间不是较长的话应重点怀疑、排除3、4项励磁线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除非你的运气太好!

信号突然下降可能:1工艺介质变化,导电率下降2工艺介质中出现油类物体包覆电极 3连接电缆出现问题 4介质中出现铁丝一类物体附着在电极上。1、2项通过测试电极可以发现,一般需要工艺进行处理或进行大流量冲洗,3对电缆进行检查、更换,4一般进行冲洗可以消除,不能的话具备条件的进行拆检。

网友G:
前面几楼真整齐。。。

网友H:
随着时间越来越小,往往是传感器本身受到了干扰. 检查环境是第一步,如果环境发生了改变,自然就是先将环境恢复如初。

1、这里既然是流量计,那检测的液体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就是必查项目。

2、传感器本体是否有异常。

3、常规项目检查,线路是否有松动就是常见故障。

网友G:
1、首先检查被测传输液体的管道是否阻塞或者内壁有沉积,因为被测液体一般都是污水,泥水等。然后检查被测量得输送液体管道是否存在问题。

2、其次查看是否是电源开关,插座接触不良等问题!

3、最后检查电磁流量计本身是否出现问题,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电磁流量计本身会出现问题,如元件老化或者恶劣化境行下流量计坏掉。

楼主:
2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从经验和理论上分析问题原因)

10MP获得者:
Sdtsg sdlntsg
ye_w ye_w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以上基本能回答出问题的原因)

20积分获得者:
勇者 zyw3166
秒杀G wain0222
Jingtao 惊涛骇浪
hjcan hj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