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4-工控擂台-谈谈你对PLC梯形图“能流”的理解。

楼主(2011-03-20):
在plc梯形图中什么是“能流”,谈谈你对PLC梯形图“能流”的理解。

网友A: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左右母线是一个直流电源的正负极,左母线是接正极,有母线接负极,电流沿着梯形图,从左母线流到有母线,形成一条回路,这里所谓的“电流”就是“能流”

网友B:
   左右母线是一个直流电源的正负极,左母线是接正极,右母线接负极,电流沿着梯形图,从左母线流到右母线,形成一条回路,这里所谓的“电流”就是“能流”。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的电流 。

网友C:
左右母线是一个直流电源的正负极,左母线是接正极,有母线接负极,电流沿着梯形图,从左母线流到有母线,形成一条回路,就是“能流”。

网友D:
如图所示触点1、2接通时,有一个假想的“概念电流”或“能流”(Power Flow)从左向右流动,这一方向与执行用户程序时的逻辑运算的顺序是一致的。能流只能从左向右流动。利用能流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梯 形图。图a中可能有两个方向的能流流过触点5(经过触点1、5、4或经过触点3、5、2),这不符合能流只能从左向右流动的原则,因此应改为如图b所示的梯形图。

网友E:
梯形图中的能流不是实际意义的电流,而是概念电流,是用户程序运算中满足输出执行条件的形象表示,能能流只能从左到右流动。把梯形图中左边的母线假想为电源的“火线”,右边的母线假想为“零线”。如果有“能流”,则从左至右流向线圈,线圈被激励。原则线圈未被激励。母线中是否有“能流”流过,即线圈能否被激励,其关键主要取决于母线的逻辑线路是否接通。

网友F:
概念大家都说了,我就不重复了。说说个人的理解吧:

其实这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就像电流一样从正极流向负极一样。

PLC采用循环扫描的工作方式,在每一句中执行从左到右的指令时就相当于电流从左流向右。如果使用在线监控会看的更直接一些。当常开触点没有闭合时线圈是不能得电的,监控状态是虚线表示的,当常开触点闭合时线圈得电,这是能看到整条线都变成了实线。相当于电流或者说能流导通了。

网友G:
还是希望高手讲一下 PLC的循环扫描方式,好多初学的在这块还迷茫

网友H:
     能流的概念上面也说了,我再重复说一遍是:左右母线是一个直流电源的正负极,左母线是接正极,有母线接负极,电流沿着梯形图,从左母线流到有母线,形成一条回路,就是“能流”

      下面是关于能流的理解,PLC的设计初衷是为工厂车间电气技术人员而使用的,为了符合继电器控制电路的思维习惯,作为首先在PLC中使用的编程语言,梯形图保留了继电器电路图的风格和习惯,并引入“能流”的概念。图中,把左边的母线假想为电源正极或“火线”,而把右边的母线假想为电源负极或“零线”。如果有“能流”从左至右流向线圈,则线圈被激励。如没有“能流”,则线圈未被激励。

    “能流” 是梯形图的一个关键概念,它仅是概念上的“能流”,是为了和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相比较,对梯形图有一个形象深入的认识,其实“能流”在梯形图中是不存在的。
  “能流”可以通过动作(ON)的常开接点和未动作(OFF)的常闭接点自左向右流。“能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通过接点自右向左流。图中,当I0.0动作而I0.1、T40未动作时,线圈M0.0才能接通(被激励)。

网友I:
能流是梯形图中的“概念电流”,利用“电流”这个概念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梯形图。假想在梯形图垂直母线的左、右两侧加上DC电源的十、一极,“概念电流”从左→右流动,反之不行。

梯形图中能流总是从左到右流动。在两行触点的垂直短路线上,能流可上→下,也可下→上流动。图中虚线那样的路径不会成为能流的流动路径,这点与继电器逻辑图有较大的差别。

网友J:
一种虚拟的电流
这种电流只在程序中让初学者容易理解而发明出来的
现实中并不存在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就像正电流一样 实际并不存在

网友K:
在分析梯形图中的逻辑关系时,为了借用继电器控制电路图的分析方法,可以想象在梯形图的左右两侧垂直“母线”之间有一个左“+”右“-”的直流电源,如下图中I0.0和I0.1的的触点同时接通或Q0.0与I0.1的触点同时接通时,有一个假想的“能流”流过Q0.0的线圈。利用能流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梯形图,能流只能从左向右流动。

如果没有跳转指令,在网络中,程序中的逻辑运算只能按自左向右的方向执行,与能流的方向一致。网络之间只能自上而下顺序执行,执行完所有的网络后,再从Network 1开始执行下一循环。

网友L:
类似于电路中的电流流动。

网友M:
根据PLC编程语言设计原则,梯形图左边为电路起始点,控制必须从左到右工作形成工作回路,左侧为输入右侧为输出,方向不可变。

网友N:
来看看,学习学习,充电充电!

网友O:
整概念?、

学习,学习

------唐伯虎算个P

网友I:
我喜欢这样的基础题!!太深奥的俺不懂。

网友P:
这个功能在PLC程序的调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当于一个仿真软件,能够直观快速的找出程序中的故障。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hjcan                   hjcan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zxjjynl                 zxjjynl
jiangluxiang     jiangluxiang
(以上基本能正确表述对能流的理解)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下次继续努力!!)

2 0积分获得者:
一品黄山     张立旺(回答也较好,下次会重点考虑)
jingtao       惊涛骇浪
秒杀G        wain0222
勇者           zyw3166
welfare87     welfare87
丁介平           丁介平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