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6-工控擂台-PLC控制和继电接触器控制、微机控制的优缺点。

楼主(2011-03-20):
简述PLC控制和继电接触器控制、微机控制的优缺点。

网友A:
PLC智能化高,逻辑控制可靠度高,具有通讯功能,占体积小,功耗小,输入输出不具有隔离功能,一个部件损坏,影响整体功能。
继电器,动作有寿命限制,一个元件故障可能造成整个系统崩溃,会将故障扩大化,成本最低,也最容易被伪劣产品冒充,可维修度最高,同时维修成本也低。
微机控制,成本比PLC低,逻辑针对性高,所以要在对整个系统非常了解的时候才会使用,智能化比PLC高,专业应用的时候,实现的功能要比PLC多,具有安全性可靠性最高的特点,输入输出信号还可以实现一体化隔离,通讯组态模式最多。开发周期最长,一旦要有变化修改比较麻烦。一旦实现自有批量生产,如果不包括软件附加值,成本甚至比继电器控制还要低。

PLC是在继电接触器控制和计算机控制基础上开发的工业自动控制装置。PLC最突出的特点是抗干扰能力强, 编程简单灵活, 适用于大多数工业控制场合.。
微机最突出的特点是具备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存储容量, 适用于复杂应用和大量数据处理.。它们之间的不同是:A:组成器件的不同。PLC是有软继电器组成,无磨损。B:触点数量不同。PLC理论上有无限对触点。C:实施控制的方法不同。D:工作的方式不同。

网友B:
1,PLC智能化高,逻辑控制可靠度高,具有通讯功能,占体积小,功耗小,输入输出不具有隔离功能,一个部件损坏,影响整体功能。
2,继电器,动作有寿命限制,一个元件故障可能造成整个系统崩溃,会将故障扩大化,成本最低,也最容易被伪劣产品冒充,可维修度最高,同时维修成本也低。
3,微机控制,成本比PLC低,逻辑针对性高,所以要在对整个系统非常了解的时候才会使用,智能化比PLC高,专业应用的时候,实现的功能要比PLC多,具有安全性可靠性最高的特点,输入输出信号还可以实现一体化隔离,通讯组态模式最多。开发周期最长,一旦要有变化修改比较麻烦。一旦实现自有批量生产,如果不包括软件附加值,成本甚至比继电器控制还要低

网友C:
这个讨论过了吧?

网友D:
现在工业控制中PLC控制设计实际应用中大部分PLC的输入、输出端还是用继电器接触器进行隔离过渡或执行,所以不同意“继电器,动作有寿命限制,一个元件故障可能造成整个系统崩溃,会将故障扩大化,成本最低,也最容易被伪劣产品冒充,可维修度最高,同时维修成本也低。 ”实际上PLC的价格相对于继电器要贵的多,但是PLC使控制回路变得简单,在复杂控制中使用的继电器大大减少,从而使故障率也大大降低。

现在有一些不是很复杂的控制也采用PLC控制,其实很没必要,使用继电器控制如果品牌选型都得当的话,也是很可靠的。

网友E:
1.继电器控制是最基础的硬接线控制,其造价一般较便宜,除非是构成中大规模控制系统时,其硬件在价格上才显示出“规模效应”。继电器控制历史长久,曾经并依然获得广泛的应用,有较为成熟和固定的设计方法,易于掌握,尤其适合逻辑控制,但如果是时序、步进性控制和过程控制则或是构成系统较复杂,或难以单独实现需要借助过程仪表等。这种系统稳定性、可靠性差,运行有较多的噪声,外部硬接线为主,不具有良好的柔性,一旦电路结构完成就要相对固定下来,需要更改时会很麻烦。继电器触点有过载、发热粘连等缺点,维护量较大。

2.PLC系统是具有柔性的软接线系统,多数情况下通过不算复杂的编程,以软硬件结合的方式可以实现控制功能,目前应用也极为广泛,可靠性极高、抗干扰能力强,已经被广泛接受。现在的PLC可以实现从小到大各种规模的控制系统,并且除了逻辑控制外,还可以方便的通过各种功能模块、通信模块、智能模块、人机界面等实现过程控制、闭环控制、通信、位置/伺服控制、人机交互等,功能极为强大。PLC系统更改方便,改动程序可以节省大量外围硬接线的改动工作量。但是目前各种厂家的PLC在硬件软件方面不通用、“各自为政”现象尚难以改观。在用户方面各自变得程序也往往不具有通用性,尤其是采用梯形图编程时程序的“个性”风格十分突出,可移植性、可维护性不如微机控制系统做得好。PLC系统的价格也不是太高,在性价比上应该是最好的。

3.微机系统也具有软硬件结合实现功能的特点,而且目前的微机系统有专业的工控机适用于工业控制环境,其抗干扰能力、运行稳定性等都比最初使用商用机好得多了。由于可以基于各种已有的系统软件windows、Linux等进行控制软件的开发,所以有很多现成的成熟的软件资源可以利用,而且开发时也可以更多、更快的让原先可能不太介入控制系统开发的纯商业软件开发人员迅速介入。而硬件上,已经有多种基于现有总线形式的功能块可以选用,如数据采集卡、运动控制卡、过程控制卡、智能通信卡等,这些功能块是专业厂家进行专门设计的,让用户可以结合各种通用编程软件如VC++、VB、Delphi以及各种数据库开发软件等即可迅速实现控制系统软件的设计。不过在造价上恐怕是最高的,而其可靠性虽然已经有很大提高能够适应许多工业现场的环境了,但仍然还不足以达到PLC的水平。

网友F:
我自己写点吧

1.PLC控制方法,其优点我想每个学习PLC的人都知道,稳定性,可靠性高,能用在比较恶劣的工业环境中,这点也是单片机类小型芯片所不具有的吧。另外比起继电器来说,PLC控制的功能就更大了,PLC触点是软触点,触点使用次数几乎可以说是很大甚至无穷尽。我想这都是优点,至于缺点,相当于单片机他有点大,相对于微机,他的功能不及微机。

2.继电气控制,连接简单,不需要用电脑编程什么的,直接用导线连连就可以,这是优点。缺点,太简单,功能比单片机,PLC、微机差十万八千里。

3.微机控制。我们学过微机接口,也用微机做过PLC控制的上位,另外还通过微机直接控制过元器件,他的功能可谓更加强大。但是另一方面他体型大,也太笨拙,一般微机也不适合用于工业控制场合,但是工业控制计算机可以。

这是我的一点个人观点,谢谢了。

网友G:
我也想想说说

1 PLC 控制 的场合对人员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做工程是一回事.但对于批量设备的制造商来说,设备厂家使用了PLC就意味着,售后部门必须也熟悉PLC,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对PLC非常熟的售后,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设有售后售前,可能一些百来人的 中小公司,人员力量在售后这一块薄弱.但 这样的厂家却消耗了很多PLC产品.

优点就不说了

2 继电器控制.便于上述公司的 售后和客户处的维修.     客户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3 微机控制.如果是单片机的话,这个很内幕啊...客户坏了一块又不好修,找原厂家,哎,好贵.

工控机的话 估计是大的企业使用了, 两者做特殊的数据处理的时候,肯定要比PLC 继电器

的实时性要好的.

网友H:
最初的PLC控制,就是用来取代复杂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接线复杂,而且由于继电器触点有动作时间,所以控制精度不高。用PLC控制,只需利用简单的触点画出控制时序图就可以了。省略了继电器控制中的中间继电器应用,使得外部布线和维护更加方便

网友I:
当年刚推广PLC时,说这个的多;好像结论是当然的,不需要怎么去比较,后来似为例行公事。

现在要说出点新意,却也难!

网友J:
         PLC是在继电接.触器控制和计算机控制基.础上开发的工业自动控制装置。PLC最突出的特点是抗干扰才干强, 编程简单灵敏,适用于大多数工业控制场所。 .
      微机最突出的特点是具备计算机的运算才干和存储容量,适用于复杂应用和大量数据处置。它们之间的不同是: a.组成器件的不同。PLC是有软继电器组成,无磨损。 b.触点数量不同。PLC理论上有无限对触点。c.施行控制的办法不同。 d.工作的方式不同。

网友K:
PLC与电器控制的区别:工作方式不同
继电器控制是按“并行”方式工作的,或者说是同时执行的,只要形成电流通路,可能同时有好几个电器工作,而PLC是按顺序扫描的方式工作,也就是说,PLC是以“串行”方式工作的,它是循环的,连续的顺序逐条执行程序,任一时刻它只能执行一条指令。PLC的这种串行工作方式可避免继电器控制的触点竞争和时序失配问题。

网友L: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论什么控制其目的就是实现要求目的,至于选用什么形式的控制系统,则要看控制对象的复杂程度、输入输出外设的多少,资金的投入及所控设备的重要程度。

自动化控制中,最早的就是继电器控制,这个控制系统实现的大多数都是开关量控制也有一些定时、联锁控制,其维护简单,使用中若器件有损坏,可以快速的更换,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缺点就是器件繁多、布线麻烦、器件易损坏、耗电量大,占用空间多。

在微电路发展前,继电器控制一直是工控系统的主导,随着单片机、PLC技术发展其逐渐退出复杂的、大型的控制系统,但是在简单的、控制回路少的小型系统中还普遍应用,弱电控制强电最普通的方法就是通过继电器来实现的,不论是PLC、还是微电路其输出控制电压电流的限制都需要继电器来进行转换。

PLC就是为了替代继电器的缺点而开发的,其就是可编程控制器,其众多的逻辑控制在PLC内部来实现,引起大大的节省了设备空间,其只需要外部的输入输出接口来与外界连接,这样的状况使整个系统耗电量、可靠性、维护性有到显著的改善,其最优越的特点就是程序更改方便,对待外部实现的功能更加人性化。

微电路控制,就是单片机控制,这个系统其把PLC模块化的各个部分集中在一起,其主要通过一块电路板实现,空间大大减小,但是由于所有的电路集中在一块板子上,其实现的功能、输入输出的点数受到限制,而且系统的散热性,维护性受到考验,若其中一部分损坏,其只能全部更换。单片机现在主要用在功能单一的小型系统中,如随小型设备来的控制系统。

网友M:
能够使用PLC、继电器以及微机都能控制的情况下,相互比较才能体现出优缺点,否则就没有基准了。

1,继电器入门相对较低,只要是电工级别就能完成,这也是电工最基础的东西。但继电器的可靠性完全在于线路和继电器本身触点、线圈,经常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2,PLC和微机一般都是成本较高,如果不要求组网、相对控制简单、而且用户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也就是杀鸡焉用牛刀时,使用继电器就能满足时,这样的成本就需要考虑。

3,PLC在三者之中的可靠性是最高的,而微机受到PC本身的局限,很多时候需要冗余才能确保高可靠,这样下来成本就更高。

4,组网的时候,PLC和微机也是优势所在,继电器就只能单独、本地控制。

网友N:
不同的控制方式各有各自的优势,具体要看设备的控制要求。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ye_w              ye_w
jiaoanpeng         jiaoanpeng
Piston              topkingjun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是众生非如是            flyyu2000
(以上基本能回答出三者的优缺点)

20积分获得者:
浪浪          得意
秒杀G            wain0222
hjcan           hjcan
最后回复           the_wise
莫其麟          QLIN
welfare87        welfare87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明理                  wml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