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用直流测速发电机做速度闭环控制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1-03-20):
直接把发电机的反馈信号 接在驱动器的接线端子上就可以了吧 除了设置参数外 还需要加什么不?

我看测速发电机反馈电压都110V 200MA 要不要加电阻什么的?

先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主电机如果要做正反转,测速电机的电压线也要反个相的,

楼主:
就是说可以直接接直流发电机的110v反馈信号?

网友B:
可以的,但要设置一下校准电压值

网友C(2011-04-29):
校准电压值 =V测速电机电压/R测速电机转速*主电机转速

网友D:
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