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八期—液压动力滑台的继电器控制分析和PLC控制实现

楼主(2011-03-20):
        液压动力滑台是机床加工工件时完成进给运动的动力部件,由液压系统驱动,完成加工的自动循环。滑台开始停止在最左边,左限位开关SQ1的常开触点闭合(继电器控制图如下图所示)。

SA为手动、自动选择开关,SQ1为左限位开关,SQ2为中限位开关,SQ3为右限位开关,YA1,YA2,YA3为电磁阀的线圈,SB1为启动按钮,SB2用于工作台手动退回,KA1,KA2,KA3为三个中间继电器。其运行的示意图为:

那么请回答擂台问题:

擂台一:试分别分析液压动力滑台选择开关SA合向自动工作位置的自动循环过程和选择开关SA合向手动工作位置的手动过程的流程;请详细分析快进、工进过程继电器电路的各电气元件的动作过程,最好把一个完整运动过程分析下。

擂台二:请随便选择一种PLC,自己定义输入输出端子,画出PLC的接线图,并编写相应的程序,实现液压动力滑台的控制过程!注:

请画出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回答的最好最完整的将首先获奖!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3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此帖已过期,是重新开始吗?如是重新开始,本人可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帖已过期,是重新开始吗?如是重新开始,本人可以回答。

不好意思,是我的失误,把时间搞错了!!

网友A:
      根据擂主提供的继电器控制图,分析其动作原理,画出如下动作控制流程图:

      该流程图画的较细,通过读此流程就可了解自动与手动下的动作控制过程,故不做语言说明。

     下面使用S7-200的PLC,再用几个开关,3个电磁阀组成硬件线路,用PLC编程方法实现液体动力滑台的自动与手动控制:

            一、硬件电路图:

        二、S7-200 梯形图:

        1、主程序梯形图:

        2、自动控制子程序梯形图:
           3、手动子程序梯形图:

网友B:
看了就晕的那种

网友C:
·······3楼手动分析欠妥!

网友C:
楼主的SB2似乎要用常开吧?

网友A:
SB2应是常开开关,否则,当按启动开关,YA1、YA2电磁阀得电前进,使行程开关SQ1恢复原态:常闭触点闭合,会使KA3得电吸合,又使YA3电磁阀得电,造成控制混乱。

网友A:
5楼:你说“手动分析欠妥!”在什么地方?手动与自动的区别就是,手动时,行程开关SQ3不起作用,反车时,是通过按SB2 按钮,使KA3得电且自保,KA3吸合使电磁阀YA3的电动作:快退。直到碰到SQ1行程开关,使SQ1常闭点断开,YA3失电停车。

网友D:
楼主,你的电路图画错了吧,这样画的话,手动估计机床都没怎么动作,KA1都无法自保,除非按钮带自保功能,呵呵,那样好像也不对,是不是我分析错啦,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E:
引述擂台内容如下:

                                                 液压动力滑台电气原理图

上图中SA为手动、自动选择开关,SQ1为左限位开关,SQ2为中限位开关,SQ3为右限位开关,YA1,YA2,YA3为电磁阀的线圈,SB1为启动按钮,SB2用于工作台手动退回,KA1,KA2,KA3为三个中间继电器。其运行的示意图如下:

                           示意图

擂台一:试分别分析液压动力滑台选择开关SA合向自动工作位置的自动循环过程和选择开关SA合向手动工作位置的手动过程的流程;请详细分析快进、工进过程继电器电路的各电气元件的动作过程,最好把一个完整运动过程分析下。
擂台二:请随便选择一种PLC,自己定义输入输出端子,画出PLC的接线图,并编写相应的程序,实现液压动力滑台的控制过程!注:

请画出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回答擂台一内容如下:

注:原理图中动力滑台手动退回按钮SB2应接常开点控制。

手动控制过程描述:
(1)、将旋钮开关SA合至手动位置 。
(2)、按下手动退回按钮SB2,中间继电器KA3便得电动作并自锁,使电磁阀线圈YA2得电动作,滑台开始从右向左快速退回原位,直至压下左限开关SQ1,中间继电器KA3、电磁阀线圈YA2失电释放,滑台停止在原位。
(3)、按下启动按钮SB1,中间继电器KA1得电动作,电磁阀电圈YA1、YA3同时得电动作,液压缸的活塞带动滑台从左向右开始快进。
(4)、当滑台向右快进到中限时,中限开关SQ2被压下,使中间继电器KA2得电动作并自锁,同时电磁阀线圈YA3断电释放,YA1继续得电,液压缸活塞带动滑台从左向右开始工进(即以机加工的速度进给)。
(5)、当滑台向右工进到右限时,活塞被机械死挡块挡住,使滑台停止前进。
自动控制过程描述:
(1)、确定滑台停在原位即左限开关SQ1压下,否则将旋钮开关SA合至手动位置,按动手动退回按钮S B2以使滑台快速退回到原位。接着将旋钮开关SA合至自动位置,点按启动按钮SB1,中间继电器KA1得电动作并自锁,电磁阀电圈YA1、YA3同时得电动作,液压缸的活塞带动滑台从左向右开始快进。
(2)、当滑台向右快进到中限时,中限开关SQ2被压下,使中间继电器KA2得电动作并自锁,同时电磁阀线圈YA3断电释放,YA1继续得电,液压缸活塞带动滑台从左向右开始工进(以机加工的速度进给)。
(3)、当滑台向右工进到右限时,活塞被机械死挡块挡住,滑台停止前进,同时右限开关SQ3被压下,时间继电器KT得电延时,使滑台作短暂停留,待时间继电器KT延时时间到时,其延时常开触点闭合,中间继电器KA 3得电动作并自锁,电磁阀线圈YA1、中间继电器KA1及KA2 全部断电释放,电磁阀线圈YA2得电动作,活塞带动滑台从右向左快速退回,直到压下左限开关SQ1 ,使中间继电器KA3、电磁阀线圈YA2失电释放,滑台停止在原位,同时为下次启动作准备。

网友E:
擂台二:请随便选择一种PLC,自己定义输入输出端子,画出PLC的接线图,并编写相应的程序,实现液压动力滑台的控制过程!注:

请画出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下面再来回答擂台二的内容如下:

 分析电磁阀工作状态,列出电磁阀动作状态表如下:

电磁阀动作状态表
工况 YA1 YA2 YA3
快进 + - +
工进 + - -
快退 - + -
原位停止 - - -

选三菱FX1S小型继电器输出型PLC,确定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PLC输入输出分配表
输入 输出
外设名称 输入端子 功能说明 外设名称 输出端子 功能说明
SA X0

=0手动

=1自动

YA1 Y0 电磁阀线圈
SB1 X1 启动 YA2 Y1 电磁阀线圈
SB2 X2 手动退回 YA3 Y2 电磁阀线圈
SQ1 X3 左限
SQ2 X4 中限
SQ3 X5 右限

画出系统接线图:

        结合上述对液压滑台的自动与手动控制原理的分析,作出系统状态转移图,如下图所示。图中S0为左限原位停止状态,自动运行时,S21为快进状态,S22为工进状态,S23为右限延时状态,S24为快退状态;手动运行时,S31为快进状态,S32为工进状态,S33为快退状态。在液压滑台手动运行的任一状态均可操作手动退回按钮SB2使滑台快速返回原位停止。

网友E:
        下面根据上述系统状态转移图设计液压滑台系统SFC顺控程序。SFC顺控程序是按照设备动作顺序而编写,不需要复杂的互锁电路,编写十分方便,在程序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设备的动作顺序。在程序出现故障时,可以很容易地查出故障所处位置,所以维护也十分方便。

网友E:
       当然如果对SFC顺控程序看着不习惯的,也可将其转换成梯形图程序,效果一样,不妨碍程序执行。

网友F:
占个位置,周末来打擂!

网友G:
先占个位吧 ,有空再来

网友H:
都要结贴了,楼上两位才来占位!!

网友I:
动力滑台是组合机床的一种通用部件,在滑台上可以配置各种工艺用途的切削头。
YT4543型组合机床液压动力滑台可以实现多种不同的工作循环,其中一种比较典型的工作循环是:快进→一工进→二工进→死挡铁停留→快退→停止。

1 动力滑台液压系统工作原理 完成这一动作循环的动力滑台液压系统工作原理如图9.1所示。
系统中采用限压式变量叶片泵供油,并使液压缸差动联接以实现快速运动。由电液换向阀换向,用行程阀、液控顺序阀实现快进与工进的转换,用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实现一工进和二工进之间的速度换接。为保证进给的尺寸精度,采用了死挡铁停留来限位。实现工作循环的工作原理如下:

(1)快进(差动连接)

按下启动按钮,三位五通电液动换向阀5的先导电磁换向阀1YA得电,使之阀芯右移,左位进入工作状态,这时的主油路是:
进油路:滤油器1→变量泵2→单向阀3→管路4→电液换向阀5的P口到A口→管路10、11→行程阀17→管路18→液压缸19左腔。
回油路:缸19右腔→管路20→电液动换向阀5的B口到T口→油路8→单向阀9→油路11→行程阀17→管路18→缸19左腔。
这时形成差动连接回路。因为快进时,滑台的载荷较小,同时进油可以经阀17直通油缸左腔,系统中压力较低,所以变量泵2输出流量大,动力滑台快速前进,实现快进。

(2)第一次工进
在快进行程结束时,滑台上的挡铁压下行程阀17,行程阀上位工作,使油路11和18断开。电磁铁1YA继续通电,电液动换向阀5左位仍在工作,电磁换向阀14的电磁铁处于断电状态。进油路必须经调速阀12进入液压缸左腔,与此同时,系统压力升高,将液控顺序阀7打开,并关闭单向阀9,使液压缸实现差动连接的油路切断。
回油经顺序阀7和背压阀6回到油箱。这时的主油路是:
进油路:滤油器1→变量泵2→单向阀3→电液动换向阀5的P口到A口→油路10→调速阀12→二位二通电磁换向阀14→油路18→液压缸19左腔。
回油路:缸19右腔→油路20→电液动换向阀5的B口到T口→管路8→顺序阀7→背压阀6→油箱。
因工作进给时油压升高,则变量泵2的流量自动减小,动力滑台向前做第一次工作进给,进给量的大小可以用调速阀12调节。

(3)第二次工作进给
在第一次工作进给结束时,滑台上的挡铁压下行程开关,使电磁阀14的电磁铁3YA得电,阀14右位接入工作,切断了该阀所在的油路,经调速阀12的油液必须经过调速阀13进入液压缸的右腔,其它油路不变。
由于调速阀13的开口量小于阀12,进给速度降低,进给量的大小可由调速阀13来调节。

(4)死挡铁停留

当动力滑台第二次工作进给终了碰上死挡铁后,液压缸停止不动,系统的压力进一步升高,达到压力继电器15的调定值时,经过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再发出电信号,使动力滑台退回。在时间继电器延时动作前,滑台停留在死挡铁限定的位置上。

(5)快退
时间继电器发出电信号后,2YA得电,1YA失电,3YA断电,电液动换向阀5右位工作,这时的主油路是:
进油路:滤油器1→变量泵2→单向阀3→油路4→换向阀5的P口到B口→油路20→缸19的右腔。
回油路:缸19的左腔→油路18 →单向阀16→油路11→电液动换向阀5的A口到T口→油箱。
这时系统的压力较低,变量泵2输出流量大,动力滑台快速退回。由于活塞杆的面积大约为活塞的一半,所以动力滑台快进、快退的速度大致相等。

(6)原位停止 当动力滑台退回到原始位置时,挡块压下行程开关,这时电磁铁1YA、2YA、3YA都失电,电液动换向阀5处于中位,动力滑台停止运动,变量泵2输出油液的压力升高,使泵的流量自动减至最小。

2 动力滑台液压系统电磁铁和行程阀动作表

1是这个液压系统的电磁铁和行程阀的动作表。

3动力滑台液压系统特点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了实现自动工作循环,该液压系统应用了下列一些基本回路:

• (1)调速回路:采用由限压式变量泵和调速阀组成的容积节流调速回路。它既满足系统调速范围大,低速稳定性好的要求,又提高了系统的效率。进给时,在回油路上增加一个背压阀,这样做一是改善了速度稳定性(避免空气渗入系统,提高传动刚度),二是使滑台能承受一定的与运动方向一致的切削力。
(2)快速运动回路:采用限压式变量泵和差动连接两个措施实现快进,这样既能得到较高的快进速度,又不致使系统效率过低。动力滑台快进和快退速度均为最大进给速度的10倍,泵的流量自动变化,即在快速行程时输出最大流量,工进时只输出与液压缸需要相适应的流量,死挡铁停留时只输出补偿系统泄漏所需的流量。系统无溢流损失,效率高。
(3)换向回路:•应用电液动换向阀实现换向,工作平稳、可靠,并由压力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发出的电信号控制换向信号。
(4)快速运动与工作进给的换接回路:采用行程换向阀实现速度的换接,换接的性能较好。同时利用换向后,系统中的压力升高使远控顺序阀接通,系统由快速运动的差动联接转换为使回油排回油箱。
(5)两种工作进给的换接回路:采用了两个调速阀串联的回路结构。

网友H:
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和液压油。

动力元件,如油泵。
执行元件,如液压缸和液压马达。
控制元件,即各种液压阀。
辅助元件包括油箱、滤油器、油管及管接头、密封圈、压力表、油位油温计等。
液压油是液压系统中传递能量的工作介质,有各种矿物油、乳化液和合成型液压油等。

网友H:
液压动力滑台自动循环控制电路的原理分析
动力滑台是用来完成进给运动的动力部件,常见的动力滑台有机械动力滑台和液压动力滑台两种形式。液压动力滑台具有运动平稳、驱动力大、容易实现低速直线运动、传动装置简单、可靠等优点。

液压动力滑台外形图

液压动力滑台的液压系统图

网友H:
液压泵电动机起动工作时,若电磁铁线圈YA1、YA2、YA3均不通电时,压力油经电磁换向阀YV1(三位五通)的中间工位流回油箱,液压缸的活塞及滑台静止不动。
1.滑台快进
电磁铁线圈YA1、YA3通电,油泵泵出的压力油经YV1 (三位五通电磁换向阀)左侧工位流入液压缸活塞左腔,活塞右腔回油经电磁换向阀YV2(二位二通)左侧工位也流入液压缸活塞左腔,液压缸的活塞带动滑台从左向右快进。
2. 滑台工进
电磁铁线圈YA1通电,电磁换向阀YV1仍工作在左侧工位;电磁换向阀YV2的电磁铁线圈YA3断电,工作在右侧工位,该阀液路阻塞,液压缸活塞右腔回油必须经节流阀流回油箱,回油速度受到抑制,液压缸的活塞带动滑台从左向右,以机加工的速度进给(工进)。
3. 止挡铁停留
滑台工进到活塞被止挡铁挡住时,滑台停滞不前,油泵在继续工作,管道中油的压力提高,使溢流阀开通工作,保持管道压力恒定,滑台在端部短时停留。
4. 滑台快退
当电磁铁换向阀YV1的电磁铁YA2通电时,YV1工作在右侧工位,压力油进入液压缸活塞右腔,左腔回液直接经电磁换向阀YV1返回油箱,活塞带动滑台从右向左快速退回。

网友H:
这里给出一种液压动力滑台的自动循环控制电路

网友H:
一次工作循环自动控制线路分析如下:

工作台在原位时压下行程开关SQ1,转换开关扳向“自动”;
按下起动按钮SB1,KA1线圈通电自锁,电磁铁YA1 YA3线圈得电,滑台快进;直到压下SQ2,KA2线圈通电自锁,YA3断电,滑台由快进转为工进;到达止挡铁位置压下SQ3,滑台作短时停留,同时KT线圈通电延时,延时时间到,KT常开触头闭合,KA3线圈通电自锁,YA1断电,KA1、KA2断电,同时YA2通电,滑台快退;快退至终点压下原位行程开关SQ1,KA3断电,YA2断电,滑台停在原位。
转换开关扳向“手动”。

网友J:
组合机床是由通用部件和专用部件组成的高效、专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床。它能完成钻、扩、铰、镗、铣、攻丝等加工工序和工作台转位、定位、夹紧、输送等辅助动作。动力滑台是组合机床的通用部件,上面安装有各种旋转刀具,通过液压系统可使这些刀具按一定动作循环完成轴向进给运动。

这里介绍YT4543型动力滑台动作循环:
快进— 一工进— 二工进— 死挡铁停留— 快退—— 原位停止
YT4543型动力滑台液压系统组成
由限压式变量叶片泵供油,
用电液换向阀换向,
用行程阀实现快进速度和工进速度的切换,
用电磁阀实现两种工进速度的切换,
用调速阀使进给速度稳定。

网友J:
组合机床动力滑台 液压系统工作原理

1、差动快进
1Y得电,电液换向阀处于左位,主油路经泵-单向阀13-液动阀12左位-行程阀8常位-液压缸左腔。回油路从液压缸右腔-阀12左位-单向阀3-阀8-液压缸左腔。
由于动力滑台空载,系统压力低,液控顺序阀2关闭,液压缸成差动连接,且变量泵14输出最大流量,滑台向左快进(活塞杆固定,滑台随缸体向左运动)。

2、一工进
滑台上的行程挡块压下行程阀8 ,使原来通过阀8 进入液压缸左腔的油路切断。此时电磁阀9 处于常位,调速阀4 接入系统,系统压力升高。压力升高一方面使液控顺序阀2 打开,另一方面使限压式变量泵的流量减小,直到与经过调速阀4 的流量相匹配。此时缸的速度由调速阀4 的开口决定。液压缸右腔油液通过阀12 后经液控顺序阀2 和背压阀1 回油箱,单向阀3 有效地隔开了工进的高压腔与回油的低压腔。

3、二工进
当滑台前进到一定位置时,挡块压下行程开关时3Y 得电,经阀9 的通路被切断,压力油须经阀4 和阀10 才能进入缸的左腔。由于阀10 的开口比阀4 小,滑台速度减小,速度大小由调速阀10的开口决定。
4、死挡铁停留 当滑台工进到碰上死挡铁后,滑台停止运动。液压缸左腔压力升高,压力继电器5 给时间继电器发出信号,使滑台在死挡铁上停留一定时间后再开始下一动作。此时泵的供油压力升高,流量减少,直到限压式变量泵流量减小到仅能满足补偿泵和系统的泄漏为止,系统处于需要保压的流量卸载状态。
5、快退
当滑台在死挡铁上停留一定时间后,时间继电器发出使滑台快退的信号。1Y失电,2Y得电,阀11、12处于右位。进油路由泵14-阀13-阀12右位-液压缸右腔;回油路由缸左腔-阀6-阀12右位-油箱。由于此时空载,系统压力很低,泵输出的流量很大,滑台向右快退。
6、原位停止
挡块压下原位行程开关,1Y、2Y、3Y都失电,阀 11、12 处于中位,滑台停止运动,泵通过阀12中位 卸载。

网友K:
YT4543型动力滑台

一、概述
1、用途:液压动力滑台上配置各种用途的切削头或工件,用以完成钻、扩、铰、镗、铣、车、刮端面、攻螺纹等工序机械加工的进给运动。
2、系统元件组成:1—限压式变量叶片泵;2、7、13—单向阀;3、4—三位五通电液换向阀;5—背压阀;6—液控顺序阀;8、9—调速阀;10—二位二通电磁阀;11—二位二通行程阀;12—压力继电器。
3、电磁铁动作顺序表:

网友K:
二、工作原理

1 快进

网友K:
第一次工进:

网友K:
第二次工进:

网友K:
固定挡铁停留:

网友K:
原位停止:

网友K:
三、系统特点
1、系统采用变量泵和调速阀组成的容积调速回路,且回油路上设置背压阀。能获得较好的速度刚性和运动平稳性,并可减少系统的发热。
2、采用电液换向阀的换向回路,自动化操作且主油路换向平稳、无冲击。
3、采用液压缸差动连接的快速回路,简单可靠,能源利用合理。
4、采用行程阀和液控顺序阀,实现快慢速转换,平稳可靠、位置准确。
5、采用压力继电器发信号,控制滑台反向退回,方便可靠。止挡铁的采用还能提高滑台工进结束时的位置精度。

网友E:
精彩分呈,不容错过,学习了。

网友L:
马上结贴了,我来回答下吧:
对于擂台一:

         在SA打到自动运行方式,开关SA闭合,I0.5为1状态。按下启动按钮SB1,YA1、YA3变为1状态,对应的YA1、YA3线圈通电,懂理滑台向右快速进给(简称快进);碰到中限位开关SQ2时变为工作进给(简称工进),YA3变为0状态,对应的线圈失电;碰到右限位开关SQ3时暂停一段时间(由时间继电器决定),YA1变为0状态,相应的线圈断电,动力滑台停止运动;时间到时动力滑台快速退回(简称快退),YA2变为1状态相应的线圈通电;返回初始位置时限位开关SQ1动作,YA2变为0状态,相应的线圈失电,动力滑台停止运动。

        在SA打到手动运行状态将实现相应的单步运行状态或叫单方向运行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但不运行时的后退要按下SB2才能有效,才能使系统初始化。

网友L:
对于擂台二:

这里用西门子的300PLC编写程序如下:

1、PLC外部接线图如下:

图1  PLC外部接线图

2、相应的PLC程序为:

网友L:
以上即为本人对本期擂台的的作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一等奖 30MP:
我隨風           LIUXD6909

二等奖20MP:
wyb2866255             wyb2866255
MadforG                     MadforG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三等奖10MP:
花开_花落                the_wise
hjcan                         hjcan
zxjjynl                         zxjjynl

鼓励奖30积分:
忘情草            不沉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SB2应是常开开关,否则,当按启动开关,YA1、YA2电磁阀得电前进,使行程开关SQ1恢复原态:常闭触点闭合,会使KA3得电吸合,又使YA3电磁阀得电,造成控制混乱。

是的,画错了,SB2应该是常开开关!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楼主的SB2似乎要用常开吧?

是的,呵呵,不好意思,SB2应该是常开的,不过大家分析的貌似都是在常开情况下的分析,呵呵!!!

楼主:
本期擂台已经结贴,恭喜以上各位!!!

网友E(2011-04-25):
引用 楼主:
本期擂台已经结贴,恭喜以上各位!!!

多谢擂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