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伺服就是带编码器的变频专有电机???????

楼主(2011-03-20):
昨天在一电机制造厂商的网站浏览时发现,其在异步伺服电机的介绍中这样描述:异步伺服电机带有增量型编码器,使用精确调节和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进行控制可以提供高达三倍额定转矩的高动态运行。

以前不太关注异步伺服电机,看了上面这段话后,觉得概念混肴了,请大家关注下

网友A:
目前一般矢量控制变频器不必带反馈,使用了反馈后有可能提高电气刚性,输出机械特性会明显变得“平直”,客观上相当于扭矩提高了,但能否动态输出达到3倍的额定扭矩尚待证实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为了提高响应能力和散热,做了一些设计上的改进。

网友C:
用异步伺服实现3倍过载,体积效率会大打折扣的!

楼主:
异步伺服是不是带编码器的变频专有电机?如果不是,那么异步伺服与变频专有电机有何区别?

网友C:
个人理解,变频电机比普通异步机滑差小,异步伺服电机比一般意义上的变频电机滑差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