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缺相检测求助

楼主(2011-03-20):
各位大侠!

       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时候,对于输入进变频器的电压有缺相报警,而对于输出的电压却没有(也有该功能的变频器,但是价格很贵),当从变频器到电机的动力电缆其中一相电缆断裂(而非对地短路)的时候,变频器无法立即停止电压输出。这样造成电机不转,开始发热,有热保护(装有温度检测传感器)的电机会在温度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使变频器停止输出。

      现在我想在其中一相电缆断裂的时候,立即使变频器停止电压的输出,并报警。这样的话,我只能设计外围电路在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的三相电流等方法来实现。

      求哪位大侠指点,最好有详细的解决方法,简单实用为好。不胜感激!

网友A:
有的变频器在检测到某相电流明显偏低时会报警的,比如TD3000变频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请高手来回答,直流柜

网友C:
共同学习

我觉得可以加电机保护器,触发信号串进变频器的停止信号上

奇怪了 楼主是用在哪里啊 电缆断裂!

网友D:
加个热继电器{带差分保护的)将它的长闭触点接入PLC输入的一个端子。

网友E:
楼主的意思是:输出电缆断裂,但是报输入电压缺相,但不报输出电压缺相,最后造成电机发热?

报输入电压缺相,你可以从输入电压检测回路着手,另外检查一下功率模块的熔断器,还有变压器二次侧的接线。

网友F:
那你就买输出有三个电流传感器,且具有三相输出电流叠加过大或过小保护的变频器就OK了!

网友G(2011-05-01):
可以采用零序的方式检测,一般如果三相平衡,零序会在某一范围以下,如果只有两相,零序就会很大,就能检测出来了。

网友H:
增加三个电流传感器不就行了。

网友I(2011-11-08):
引用 网友G:

可以采用零序的方式检测,一般如果三相平衡,零序会在某一范围以下,如果只有两相,零序就会很大,就能检测出来了。

这个好像很管用

网友J:
三晶 S350系列是新一代高性能矢量变频器,有如下特点:

■采用最新高速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确保矢量控制快速响应
■硬件电路模块化设计,确保电路稳定高效运行
■外观设计结合欧洲汽车设计理念,线条流畅,外形美观
■结构采用独立风道设计,风扇可自由拆卸,散热性好
■无PG矢量控制、有PG矢量控制、转矩控制、V/F控制均可选择
■强大的输入输出多功能可编程端子,调速脉冲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
■独特的“挖土机”自适应控制特性,对运行期间电机转矩上限自动限制,有效抑制过流频繁跳闸
■宽电压输入,输出电压自动稳压(AVR),瞬间掉电不停机,适应能力更强
■内置先进的 PID 算法 ,响应快、适应性强、调试简单 ; 16 段速控制,简易PLC 实现定时、定速、定向等多功能逻辑控制,多种灵活的控制方式以满足各种不同复杂工况要求
■内置国际标准的 MODBUS RTU ASCII 通讯协议,用户可通过PC/PLC控制上位机等实现变频器485通讯组网集中控制

网友K:
没碰着过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