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kepserverexv4.0连接不上

楼主(2011-03-21):
各位师傅好,我用海为PLC,kepserver OPC服务程序连接,能连上,用kepserver与wonderware  opclink连接也能连上,可PLC的变量就是传送不到INTOUCH画面的相应的变量上。

楼主:
我刚学WONDERWARE,海为PLC,用MODBUS协议与KEPSERVER  OPC服务程序连接,建X0  Y0两个二进制量。在OPC程序中能观察到X0 Y0的变化,在 wonderware项目画面中建两个指示灯,用wonderware  opclink  与kepserver连接。启动运行。OPCLINK中项目栏总是显示0,画面指示灯不变化。请前辈指点。

网友A:
可以找我的 曹虎明 qq956839119

http://humingaotu.boke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