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4-8-工控擂台-伺服电机断电后的问题

楼主(2011-03-21):
               伺服电机断电后,为什么不能马上接触电源端子。

网友A:
因为单元里有电容之类的储电元件,容易触电

网友B:
兑换服务:以1个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耐震压力表,2,隔膜压力表3,不锈钢耐震压力表 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蒸汽流量计 无纸记录仪 磁翻板液位计

网友C:
伺服电机停车都是先下使能,后断电源。下使能电机马上停止。电源断了就只有直流母线上有电压,一般都有放电电阻,要经过10几秒后才能放掉。所以刚停车的伺服电源有电。

网友D:
不光伺服电机断电后不能马上接触电源端子,就是别的电机断电后不能马上接触电源端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停车都是先下使能,后断电源。下使能电机马上停止。电源断了就只有直流母线上有电压,一般都有放电电阻,要经过10几秒后才能放掉。所以刚停车的伺服电源有电。

网友F:
     伺服电机断电后,实际上你断开的是驱动部分电源,没有断开控制部分,内部有大的电容,约几秒后将完全释放完电能。断电后马上接触电源端子肯定会触电的,一般刚参加工作的人都有过类似的触电经历,本人当然经历过,不过没有用手碰到,而是螺丝刀碰到了端子,打了火,有惊无险。所以按规定应该断电后10分钟才能进行检修等操作,否则会造成触电或火灾。

网友G:
在伺服驱动器的中间直流母线间会有残留的直流电压电压Udc约510--540v左右,如图所示,有时在加上伺服电机制动后使得母线直流电压更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放电,把电荷泄放掉才能接触电源端子。由于一般伺服直流母线间并联了较大的电容,所以放电时间较长,通常都需要十几到二十几分钟才行。比如fanuc公司、三菱公司在其伺服产品的说明书上列出的放电时间是约20分钟,并且要结合伺服驱动器上的指示LED灯灭掉与否才能确定放电完成与否。

网友H:
伺服电机断电断开使能后由于电机线圈在断电瞬间会产生反向电动势,该再生能量将会很快的对伺服单元内的储能物质电容进行充电然后再进行放电,所以如果断电后就接触电源端子的话可能会导致该储能单元对其放电造成触电的危险。另外如果电机是从高速运转到停止运转由于有减速运动相当于是发电机所以会有再生能量,伺服将会断开输出端进入能耗控制单元消除再生能量保护伺服如果这时接触到电源端子也会造成触电危险。

网友I:
 主要是由于伺服电机及控制系统存在储能元件,断电后储存的电能不能马上释放。

网友J:
因为有电容,断电后电能不能马上释放

网友K:
个人依稀记得好像是:伺服分交流和直流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或者是电磁铁

永磁的肯定会回馈电流,电磁的在断电瞬间电量不会瞬间消失,只有在完全停止时才会消失。两者相同原理线圈都会切割磁力线回馈电流

网友L:
端子上有电压存在

网友M:
即使电源已经切断,驱动器的直流回路电容器上仍然带有危险电压 ,因此在电源关断5 分钟以后才允许再次上电

网友N:
内部有电容的,会放电的,如8楼所示的图,那电容可不是一般的大,一般会有灯提示,灯灭了就可以碰了!

网友O:
因为电容里边有电!容易电到你

网友G:
不过单看标题,应该讨论的远不止于目前这些

网友P:
2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10MP获得者:
李纯绪 lcx_jia
jingtao 惊涛骇浪
hyq088 hyq088

20积分获得者:
liuliuguanjun liuliuguanjun
hjcan hjcan
一品黄山 张立旺
AQD008 AQD008
听涛风1 听涛风1
云锋 tclwzy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djgyy djgxy
最后回复 the_wise
welfare87 welfare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