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MODBUS-RTU通讯读取????

楼主(2011-03-21):
请问各位用MODBUS-RTU  PLC如何读取32位的数????

网友A:
呵呵, MODBUS  格式 你明白么? 连续读取通道几个字节,你就写几个字节,读上来的数据就是你想要的数据..! 如果是32位数据,连续读取两通道,那读取上来的就是32位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MODBUS  格式 你明白么? 连续读取通道几个字节,你就写几个字节,读上来的数据就是你想要的数据..! 如果是32位数据,连续读取两通道,那读取上来的就是32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MODBUS  格式 你明白么? 连续读取通道几个字节,你就写几个字节,读上来的数据就是你想要的数据..! 如果是32位数据,连续读取两通道,那读取上来的就是32位数据!

“连续读取两通道”是指D1073,D1074?或是其他什么的讲一下? 谢谢啦!!!感激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