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问题

楼主(2011-03-21):
本人自学SIEMENS S7-300PLC不久,自己做了简单的实验,把CPU313C直接用开关电源供电,没用导轨和电源模块,用PC ADAPTER USB 数据线连接至笔记本,在线连接后,简单的编了一个程序, 想下载到PLC中,但它去显示‘存储卡内存不足’,我的这块CPU是新的,没下载过程序在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是不是一定要用导轨和电源模块?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插存储卡???

网友B:
不用也可以,S7-300PLC的电源与CPU不是直接连接的,而是通过接线连接的,不一定必须是西门子的PS电源,只要是24VDC电源就可以,你用的是CPU313C,应该是带外部存储卡的,在使用新CPU时,下载程序给CPU,必须对CPU的存储器进行复位操作,并且要把你的程序下载到外部存储卡上,在CPU存储器复位后,存储卡必须插在CPU的存储器插槽内,因为,不插入存储卡,CPU是不能够正常工作的。

网友C:
你可以没有仔细看样本目录,有些型号必须使用MMC卡,你的型号就在其中。而且300目前以需要使用MMC卡的CPU为主。

网友D:
要用MMC卡才可以编程序的 QQ:390181753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新型300plc必须用MMC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