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1-03-21):
 信号隔离器原理
目前,信号隔离(变换)器从隔离方式上主要分为:变压器隔离方式,光电隔离方式和变压器与光电联合隔离方式等几种。
信号隔离器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信号隔离器(如美国ACI,日本M-SYSTEM等)都是采用变压器隔离方式,它的特点是:性能稳定,寿命长(比如:日本M-SYSTEM公司的M2系列隔离变换器标称的使用寿命长达70年!),带负载能力强,隔离强度高,但电路复杂,制作工艺要求更高。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近些年来逐渐出现了利用光耦合器(optical coupler)生产的光电式隔离器,它的特点是: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而且线路简单,成本低廉,但相对于变压器隔离方式寿命略短。
在一些现场干扰较大,工艺要求较高场合出现了变压器与光电联合方式的信号隔离器,它的隔离能力、抗无限射频和电磁干扰能力更强。比如日本M-SYSTEM公司生产的远程数据采集系统R5系列的模拟量采集模块就应用了变压器和光电联合隔离方式。
 信号隔离器在火电厂中的应用举例
电厂中除渣控制系统,采暖通风控制系统,综合排水泵房控制系统,工业废水处理控制
系统和燃油泵房控制系统等所用的DCS和PLC控制设备及控制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所采用I/O模件输入通道,输出通道及其工作电源之间应有电隔离措施,如下图:
信号隔离器

(如:M-SYSTEM的M5VS,ACI的SBDC等)

其中电隔离措施均应由DCS供货商提供。供方可在投标文件中说明对于开关量和模拟量(4~20mA)的隔离原理。所有I/O模件每一通道与外部信息交换应采用单通道隔离,每一卡件上任一I/O点信号接地不能影响其它I/O点的正常工作。为了平衡“地”参考电压并减小电气干扰,对于执行机构、电动头反馈信号以及电动机电流信号等4~20mA模拟量,DCS厂家必须增加隔离设备,隔离设备应选用进口产品。隔离器的输出精度应满足DCS对I/O信号的精度要求,其技术要求如下:精度0.1%;温度系数:±0.015%/℃(或150ppm/K);隔离强度:2000V AC@1分钟,输入对输出对电源对地四端三重全隔离。
美国ACI的SB系列或日本M-SYSTEM系列或日本FUJI的PWB系列的信号隔离器均可以满足以上要求。目前在国内外应用的电厂有:内蒙古大唐托克托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电陕西蒲城电厂、华电宁夏灵武电厂、山西漳山电厂 、山西柳林电厂、 河北三河发电厂、华能北京电厂、国电石嘴山电厂、京能集团内蒙岱海电厂、宁煤集团马莲台电厂、广西房城港电厂、山东潍坊电厂、山东邹县电厂、青岛环黄岛电厂、山西兆光电厂、 浙江宁海电厂等。
www.fayin.com.cn   010-58765566

楼主:
谢谢楼主,简单实用哦

网友A(2011-11-02):
日本M-SYSTEM变换器M-SYSTEM无源信号隔离器M-SYSTEM热电偶信号变换器M-SYSTEM热电阻信号变换器M-SYSTEM电位器信号变换器M-SYSTEM报警器M-SYSTEM避雷器M-SYSTEM配电器

北京展杰兴业科技有限公司供应日本爱模系统M-SYSTEM、无源信号隔离器、热电偶信号变换器、热电阻信号

变换器、电位器信号变换器、万能信号变换器、脉冲变换器、配电器 欢迎来电咨询选购!

日本爱模系统M-SYSTEM成立于1972年,年销售额达6.5亿元,是全球领先的工业自动化接口设备的专业生产厂

。日本爱模系统M-SYSTEM产品包括各类
有源,无源信号隔离器,热电偶信号变换器,热电阻信号变换器,电位器信号变换器,万能信号变换器,脉

冲变换器,配电器,
测速发电机信号变换器,应变计变换器,压力变换器,气/电变换器,开平器,限制器,反向器,阻尼器,模

拟量变送器,信号隔离器,隔离栅,
信号报警器,电量信号变换器,避雷器,远程I/O,PC记录仪,伺服阀调节器,电动执行机构,数显表,位置

变送器,位移传感器,电源模块。
M-SYSTEM变换器M-SYSTEM无源信号隔离器M-SYSTEM热电偶信号变换器M-SYSTEM热电阻信号变换器M-SYSTEM电

位器信号变换器M-SYSTEM报警器M-SYSTEM避雷器M-SYSTEM配电器
继电器,马达位置反馈器,手操站,等产品共数十个系列,3千多种规格,7万5千个组合产品广泛应用于过程

控制,工厂自动化以及公共设施的
自动化等领域,用户遍布冶金,有色,电力,石化,天然气,建材,食品,制药,造纸,污水处理,自来水

,楼宇控制等行业。
型号如:M-SYSTEM M2XU, M-SYSTEM M2XUM, M-SYSTEMM2SN, M-SYSTEM M2LV, M-SYSTEM M2XV2, M-SYSTEM

M2XV, M-SYSTEM M2VS, M-SYSTEM M2VF,
M-SYSTEM M2VF2, M-SYSTEM M2VV, M-SYSTEM M2XT, M-SYSTEM M2XT2, M-SYSTEM M1TS, M-SYSTEM M2LR, M-

SYSTEM M2XR2, M-SYSTEM M2XR,
M-SYSTEM M2RS, M-SYSTEMM2RR, M-SYSTEM M2LPM, M-SYSTEM M2XM, M-SYSTEM M2XM2, M-SYSTEM M2MS, M-

SYSTEM M2LCS, M-SYSTEM M2TG,
M-SYSTEM M2AC, M-SYSTEM M2PA. M-SYSTEM M2PE, M-SYSTEM M2CA, M-SYSTEM M2CE, M-SYSTEM M2CEC, M-

SYSTEM M2DM, M-SYSTEM M2BD,
M-SYSTEM M2BC, M-SYSTEM M2BS2, M-SYSTEM M2BS-16, M-SYSTEM M2BS-8, M-SYSTEM M2SES, M-SYSTEM

M2PHS, M-SYSTEM M2AMS, M-SYSTEM M2CRS,
M-SYSTEM M2CDS, M-SYSTEM M2UDS, M-SYSTEM M2LMS, M-SYSTEM M2FLS, M-SYSTEM M2FL, M-SYSTEM M2XF,

M-SYSTEM M2XF2, M-SYSTEM M2RTS,
M-SYSTEM无源信号隔离器、M-SYSTEM热电偶信号变换器、M-SYSTEM热电阻信号变换器、M-SYSTEM电位器信号

变换器、M-SYSTEM万能信号变换器、M-SYSTEM脉冲变换器、M-SYSTEM配电器
M-SYSTEM M2REB, M-SYSTEM M2DIS, M-SYSTEM M2MLS, M-SYSTEM M2SBS, M-SYSTEM M2ADS, M-SYSTEM M2PRU,

M-SYSTEM M2PP, M-SYSTEM M2AP,
M-SYSTEM M2XRP2, M-SYSTEM M2SP, M-SYSTEM M2XPA2, M-SYSTEM M2AS1, M-SYSTEM M2AS, M-SYSTEM M2SED,

M-SYSTEM M2AVS, M-SYSTEM M2PV,
M-SYSTEM M2DU, M-SYSTEM M2DYH, M-SYSTEM M2DNY, M-SYSTEM M2DL, M-SYSTEM M2DY, M-SYSTEM M2DYS, M

-SYSTEM M2D2, M-SYSTEM M2D,
M-SYSTEM W2VS, M-SYSTEM W2VF, M-SYSTEMW2TS, M-SYSTEMW2RS, M-SYSTEMW2MS, M-SYSTEMW2TG, M-

SYSTEMW2AC, M-SYSTEMW2PA, M-SYSTEM W2PE,
M-SYSTEM W2CA, M-SYSTEM W2CE, M-SYSTEM W2DY, M-SYSTEM W2DNY, M-SYSTEM W2PV, M-SYSTEM W2SP, M-

SYSTEM W2AP, M-SYSTEM W2PP, M-SYSTEM M5SN, M-SYSTEM M5VS, M-SYSTEM M5MV, M-SYSTEM M5VF, M-

SYSTEM M5TS, M-SYSTEM M5RS, M-SYSTEM M5MS, M-SYSTEM M5PT, M-SYSTEMM5CT, M-SYSTEM M5CTC, M-

SYSTEM M5DY, M-SYSTEM M5PA, M-SYSTEM W5VS, M-SYSTEM W5FV, M-SYSTEM W5TS, M-SYSTEM W5RS, M-

SYSTEM W5MS, M-SYSTEM W5DY, M-SYSTEM W5LCS, M-SYSTEM W5PA, M-SYSTEM M3LU, M-SYSTEM M3LV, M-

SYSTEM M3LT, M-SYSTEM M3LR, M-SYSTEM M3LM, M-SYSTEM M3LLC, M-SYSTEM M3LDY, M-SYSTEM M3LPA, M-

SYSTEM M3SYV, M-SYSTEM M3SXV, M-SYSTEM M3SXT, M-SYSTEM M3SXR, M-SYSTEM M3SRS, M-SYSTEM M3SXN,

M-SYSTEM M3SMS, M-SYSTEM A3DYH, M-SYSTEM CTS, M-SYSTEM B5SN, M-SYSTEM B5VS, M-SYSTEM B5TS, M-

SYSTEM B5RS, M-SYSTEM B5MS, M-SYSTEM B3HU, M-SYSTEM B3PU, M-SYSTEM B3FV, M-SYSTEM B3VS/1, M-

SYSTEM B3VS/2, M-SYSTEM B3FT, M-SYSTEM B3FR, M-SYSTEM B3FP, M-SYSTEM B6U, M-SYSTEM B6U-B, M-

SYSTEM 27HU, M-SYSTEM 6DV, M-SYSTEM 6DVI, M-SYSTEM ALV, M-SYSTEM ALT, M-SYSTEM ALR, M-SYSTEM

ALM, M-SYSTEM ALDY, M-SYSTEM ALDY, M-SYSTEM ALDN, M-SYSTEM ALSP, M-SYSTEM ALTG, M-SYSTEM ALAC,

M-SYSTEM ALPT, M-SYSTEM ALCT, M-SYSTEM AEV,
M-SYSTEM无源信号隔离器、M-SYSTEM热电偶信号变换器、M-SYSTEM热电阻信号变换器、M-SYSTEM电位器信号

变换

网友B(2012-10-15):
爱乐普是掌握核心技术的信号隔离器和安全栅企业,TA3000系列超薄高可靠性信号隔离器,在高端领域代替进口品牌。www.al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