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师兄用过东芝 VF-AS11 系列变频器?怎么反馈信号不正常啊 在线等

楼主(2011-03-21):
RT          现场调试东芝的VF-AS11变频器    22KW 和18.5 的

通过PLC来控制     调试好后  PLC 启动  给定频率都正常

但是就是不能提供给PLC 4-20ma电流信号

停机时  量了下反馈有3.67ma左右       但是运行到50HZ时 变化不大 最大的一台也只有10MA左右(用万用表测量的)

就地运行时也是这样     说明书上说  是F681  F682  F683  三个参数决定了 反馈输出信号 但是按照书上的操作来做 就是没有

运行到50HZ时 通过调整FN   勉强达到20ma的输出  ,但是降低频率运行到几HZ时也是18点几ma

特别是改变频率时输出没变化。

网友A:
注意一下该信号是有源信号还是无源信号!

楼主:
有源信号

可以通过外接信号隔离器来做到吗?

网友A:
楼主八成没接对线,有源信号接线方式不一样,而且零电位还得统一。

楼主:
谢谢马甲6号的回复 真的很感谢

线路应该没错的     因为变频器 端子上 有个FM  和ICC 端子    FM 是输出  ICC 是公共端子    而且我把接线取下来后,直接用表量端子上的输出 还是没反应

以为是干扰问题    然后把其他变频器全部停掉  也是不行。  而且我把 接线取下来后应该干扰的可能不大啊,除非是来自变频器自身的干扰。但是现在不知道确定故障时那里   东芝公司的电话也问过 就这3个参数决定 输出 是电流还是电压

郁闷得很。

楼主:
所有线路都不是屏蔽线,   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 我直接量端子上的输出应该和屏蔽不屏蔽没关系吧?

请帮帮我 ~~~

网友A:
按照有源的方式接入PLC输入通道,同时将两边的DC24V接一块试试。

楼主:
今天重新调了一台看了下,勉强合格了    0-50HZ  对应3.67MA-18.3MA

东芝变频器有一个FN 参数可以调整这个反馈值  调整的时候挺麻烦的 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

输出又不变化了  就只能达到18.3左右        FNSL 选择 的是频率输出

具体要显示电流还是频率  这是PLC的事情了 反正变频器就给一个信号

但是PLC还是没法读出来。。。。。  旁边就是高压进线柜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的原因

因为我的线都不是屏蔽线, 要改成屏蔽线很麻烦

马甲师兄说的意思是加继电器转接吗?

实在不行只能加隔离器了  对于加继电器转接这个没做过 ~~~

楼主:
郁闷的是 以前FN 我也调整过  但是就是不变化

今天一开始就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选择了一个 标准50HZ的自动设置

将输出显示电流改为频率,把控制模式改为了压频比控制

请问下,如果控制模式为恒转矩控制模式   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会变化(额定电流)

楼主:
变频器的反馈信号应该不会误差这么大啊

请问这样的情况可能引起的原因有哪些呢?

输入没问题,输入也是通过端子给定的4-20MA信号

现场强弱线都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