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PLC程序暂停的方式

楼主(2011-03-21):
对于PLC程序的暂停,我是采用中断方式作控制的,一旦按暂停按钮,即进入中断程序,再次按运行按钮,程序退出中断,返回正在执行的程序步。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请讨论讨论,发表一下你们的高见。

网友A:
还可用转移方法:一旦安暂停按钮,使某点值 1(如M1.0=1),M1.0的常开点连接JMP转移指令,去处如:11,在11处编程:按运行按钮,使M1.0=0。这样程序退出转移处,回原程序。

网友B:
暂停时按下暂停按钮,单步动作做完时下一步动作暂时停止。但是暂停取消后又接着下一步运行。

网友C:
是三菱编程软件吧?语句指令中不是有PLT,可以用它来作。

网友D:
完善的工艺程序 不需要考虑程序的暂停 ,暂停在程序里做好的! 一般的程序不能随机暂停(中断的性质是随机的,所以不建议用中断做暂停),只能在执行完某个完整的程序段才能暂停!

网友E:
不管是中断还是子程序调用,其返回方式都不宜使用按钮来返回,毕竟这是人为地干预程序的自动执行,你无法确定中断程序\子程序当前的执行状态,可能这时候某些寄存器或存储单元的数据已经被调用的程序更改了,直接转换程序执行方向有可能出错或导致程序执行混乱,所以直接外部干预是不可取的。事实上,程序暂停操作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式

网友F(2012-12-03):
  其他更好的方式,比方说!不要含蓄.

网友G:
台达PLC你可以使用MC指令,暂停条件满足,使能到MC N0  MCR N0之间,需要暂停后输出表现成什么样子,尽管在这里面写逻辑。这样实质PLC还在不停运行,但是表现在外部,输出可以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H:
蘑菇头急停按钮更方便。还有“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搭配组合成"Pause"功能的,PLC真好用。

网友(2015-02-26):
除了SFC的暂停,其他方式还没用过呢

网友I:
我认为只是暂停PLC程序有时是没用的,比如程序中打开了一个气缸,在气缸动作过程中有异常,这时如果只暂停程序,气缸还是会继续动作的,我们想要的暂停其实是希望气缸能停止下来或退回去。所以不能直接暂停程序,还要运行一段暂停处理程序才安全

网友J:
进入中断程序超时不跳出就会产生报警,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K(2015-09-02):
对的。。不好,,,,,,,,,,,,,,,,,

网友L:
在梯形图编程时,输出用M中继,再用M中继输出到Y.暂停按钮可串到M与Y之间.这样可不改变M的状态,只改变了Y的状态.

网友M:
风格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N(2018-07-10):
学习下

到底如何暂停啊

网友O(2018-10-09):
需要按据工艺要求,来编制暂停程序。安全第一!

网友P:
条件---比如2个信号同时有,则--进入暂停子程序呢?新人刚来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Q: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

网友R(2019-07-03):
正在尝试中,不清楚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楼主有建议吗

网友S(2020-07-06):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中断还是子程序调用,其返回方式都不宜使用按钮来返...

您说的很对,请教举例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