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和智能仪表(MODBUS RTU协议)通讯只能读,不能写?

楼主(2011-03-22):
力控6.1和智能仪表通讯,只能读,写不进去数据?仪表采用MODBUS RTU 协议。。。。。

网友A:
可以的

我上次做的就可以

你把IO设备  设定时  最后一页  最下面那两个都打钩

楼主:
对:禾斗匕匕 关于

可以的

我上次做的就可以

你把IO设备  设定时  最后一页  最下面那两个都打钩

不行。。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对:ALVES 关于回复内容:
对:禾斗匕匕 关于

可以的

我上次做的就可以

你把IO设备  设定时  最后一页  最下面那两个都打钩

不行。。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我试过的  可以   16号功能

楼主:
对:禾斗匕匕 关于回复内容:
对:ALVES 关于回复内容:
对:禾斗匕匕 关于

可以的

我上次做的就可以

你把IO设备  设定时  最后一页  最下面那两个都打钩

不行。。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我试过的  可以   16号功能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公司自己开发的仪表,仪表只用到了4XXXX,只用到了读和写。用串口工具可以写进去,但是用力控写不进去。刚开始以为IO组态错,让力控公司给做了一个APP,仍然只是能读不能写。

网友A:
我们也是自己公司的    流量积算仪

我用的3号功能  把支持16号命令  打钩

就可以写进去了

我修改的  报警值

网友B:
你把IO设备 设定时 最后一页 最下面那两个都打钩

楼主:
上面大家说的都用了,可是就只是能读。。。帮忙做一个例子?寄存器地址43006,MODBUS RTU。moxielu@gmail.com

楼主:
知道答案了,MODBUS RTU协议不标准。。。

网友A:
对:ALVES 关于

知道答案了,MODBUS RTU协议不标准。。。

内容的回复:

知道答案了  分数还不给我啊  呵呵